数字万用表DT930F+,200UA档错测220交流电,表怎样处理

楼主(2014-10-16):
错把数字万用表型号为DT930F+,200UA档测量220V交流电压,表坏了,有个贴片二极管坏了,已换,保险忆换,线路铜皮断用导线连接,现在还是不行,电阻档每个档有,只有数字1,测量没显示,电阻档有数字显示,很快就变成1。还有小的数字20 200 200出现,每有图,不知道如何下手,IC7129,23角对24角电压9V左右,24角对COM是9V左右,看来是没就了。

楼主:
这表型号是DT930F+,奥制,和其它的型号DT930F+内部不一样显示屏上面没有按钮

网友:
看来7129挂掉了。

网友A:
这个7129没装插座,换IC还是个不小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7129没装插座,换IC还是个不小的麻烦!

这7129,我是能换,不过,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我换过彩电的解码,IC7193,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7193,也是好多的角,

网友A:
是呀,换TA7698 更多脚的行、场、震荡及解码电路是更麻烦,不过彩电的板子大电路板空间多,万用表空间紧凑,你就是用热风拆焊台,也要小心从事的!
如果,7129价格低的话,也可以考虑代换试试,不过这次可要装上IC插座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换TA7698 更多脚的行、场、震荡及解码电路是更麻烦,不过彩电的板子大电路板空间多,万用表空间紧凑, ...

是7698彩电解码,以前修理彩电,可现在眼不行的,要带镜子,在加上分立原件的家电,早被贴片代替,家用电气,没法修了,都是换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7129,我是能换,不过,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我换过彩电的解码,IC7193,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7193 ...

正常情况下,ICL7129的24脚(V+)对COM脚典型值是3.2V。现在是9v,可以断定7129已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ICL7129的24脚(V+)对COM脚典型值是3.2V。现在是9v,可以断定7129已毁。

是的这个我知道,要不我不会给大家这个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ICL7129的24脚(V+)对COM脚典型值是3.2V。现在是9v,可以断定7129已毁。

内部还有二个超小型的帖片IC324,有是有,不过都比这个大

网友:
看这个表的做工还是不错的,值得一修!

网友:
慢慢换7129吧

网友C:
烧坏了修好也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坏了修好也够呛

是的,有时间在修吧

网友:
7129确定坏了好换,不要用热风枪,直接用剪指甲刀把腿全剪了,然后一个一个拆。想一起卸下了可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