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管做的推拉式可变电容——19p/279p

楼主(2014-10-17):
受坛友“cheungbx”帖子“用銅管做FM矿机”的启发,找了几段紫铜管,做了个纯铜可变电容玩儿玩儿。
材料:紫铜管
1#(内管),外径16mm,内径12.4mm,长度100mm;
2#(中管),外径19mm,内径17.4mm,长度115mm;
3#(外管),外径22mm,内径20mm,长度100mm。
组装:内、外管连接作为定片(叫法不一定准确),中管作为动片。内管、中管分别用聚四氟带包裹,再用热缩膜封闭,起到绝缘作用。
效果:最大电容量为(全部推进):279p,最小电容量(全部拉出):19p。
特点:1、电容量变化与行程线性关系,2、动片上固定指针就是调谐指示,结构简单。
改进:实际应用时,动片上要固定一个齿条,通过旋钮+齿轮调容量。

看图吧

三根铜管

三根铜管

内、中管包聚四氟代

内、中管包聚四氟代

包热缩膜

包热缩膜

内、外管连接

内、外管连接

组合

组合

组合后底部

组合后底部

测量电容量

测量电容量

最大电容量为(全部推进):279p

最大电容量为(全部推进):279p

最小电容量(全部拉出):19p

最小电容量(全部拉出):19p

网友A:
富有创意,下了一番功夫,容量掌握的恰到好处,挺好。

网友B:
用拉线拉住两端  可以通过旋钮调节了

网友C:
終于做出来了。挺好。

网友:
这个有创意,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装在刻度盘下加条指针很妙鸟。

网友:
如果有足够长的铜管,可以把我的铜管FM矿机放大十倍,做个一米直径的大环。用粗一点的铜管套上去做可变电容,便可做成无天地线短波矿机。

网友:
狮屎胜于熊便DIY有理

楼主:
感谢lq19512003、hhyy99、cheungbx、yuanzen、L.D.XIONG、zjh59、未成之佛等7位老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有创意,下了一番功夫,容量掌握的恰到好处,挺好。

还得向您学习,等我做单灯机时请您多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拉线拉住两端  可以通过旋钮调节了

您这一提醒开阔了思路,要不我还老想着用齿条+齿轮结构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終于做出来了。挺好。

受您的思路启发,才有这个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