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谁还敢欺负我不会制作分频器?

楼主(2014-10-18):
参照天乐(健伍的前身)的二分频器(有叶子图标的,属于好东西),如图

    在高音正极串联一电阻(约2欧姆的无感电阻,起衰减作用),然后串联一个4.7UF的无极电容,然后在高音两端并联一个0.5毫亨的电感。
    在低音输入正极串联一个1毫亨的电感,然后在低音喇叭处并联一个10UF的无极电容即可。
   经用10寸安桥低音和纸盘小高音试验天乐的二分频器,声音很好。
   电感线圈可以网上购买,想发烧的可以用铜箔电感,德国油浸电容等元件。
---------------------------------------------------------------------------------------------------------------------
以前失败的分频器,国产,分频点3300Hz,分频点太高,听起来中音缺失,看电路图,其高音电容3.7UF,而天乐的高音电容4.7UF,音响店的装音箱老是说3.3UF已经够了,高音电容容量太大,容易烧高音,常常用2.2;对于中音不够的低音喇叭,装上去会听到中音明显少。
  乐声有一款分频器的电容用到6.8UF,将高音当作中高音使用了,榨干了高音喇叭的频带,现在的高音喇叭很好,国产的惠威Q1R,进口的绅士宝高音95000(630元一只),其中音也很丰富。估计天乐分频器的分频点在2500左右。
   超讨厌3.3以下的高音分频电容。
以前失败的分频器图片及电路图:

网友:
我不会制作分频器的,进来学习的,“进口的绅士宝高音95000(630元一只)”高烧啊!钱多到没地方放了。

网友:
我也可以学习一下了。

网友:
厉害!鼓励一下!

网友A:
莫要小看分频器的制作~不是这么简单的音箱类最难制作的就是分频器~如果要求高的话~采用同样的单元~在不同的箱体(特别是中~低频单元要结合单元的Q值来设定箱体的容积===)~频点设计也是不同的如果要求更高的还要结合聆听空间~所采用的音箱~设计分频点是比较理想的~如何能制作一个比较好的分频器所需要的条件的确比较复杂~以上只作交流~呵呵

网友B:
你这完全是凭主观揣摩出的数值,根据自己的喜好,搭出的高低通电路,不够严谨。。

分频器不是通用的,要根据喇叭的Q值、频率响应来设计,喇叭阻抗,分频点,滚降斜率等都是计算基本参数,为了平衡高、低音单元之间的灵敏度差异,要加入衰减电阻;另外,有些分频器中还加入了由电阻、电容构成的阻抗补偿网络,使音箱的阻抗曲线趋向平坦。。

网友:
根据高低音单元确定分频器的分频点

网友:
高手啊 自己也做过 一定要试试

网友:
业余情况下,只能自己DIY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要小看分频器的制作~不是这么简单的音箱类最难制作的就是分频器~如果要求高的话~采用同样的单元~在不 ...

我自己的水平不高,以前玩过国产的成品*讯、*威分频器,后来觉得乐声(Techinics)的拆箱分频器好,就全部用乐声的,很奇怪,乐声三分频的分频器,用到任何一个落地箱(高中低三个喇叭)都好声,二分频器的有两种分频器是通用的,适用大小的二分频音箱(一般都书架箱),乐声的分频器的电感没有标出电感值,这个天乐的古董分频器竟然标出了电感值,原来是古董     箱子拆下来的,我问过二手店的,说是从一小箱拆下的,复原的时候尽量找小的箱子啦,估计找一个古董的8寸至5寸半的中低音和  一个小纸盘高音就OK了,出来的应该是醇厚的古董声,复原原来的音箱,选择喇叭的功率要考虑,还有灵敏度;至于其它的理论计算,业余的人也不会,反正耳朵收货,高音不刺耳,悠扬,中低音清晰,一般听试音碟的时候能听出那个频段不行,不行再换喇叭,有时候高音和中音的搭配用惠威的喇叭搭配。
    总之,发烧友有的耳朵是灵敏的,我虽然还没有能画出什么的曲线,但是有一次有网友给出了一个乐声二分频器的(我给出电路图)的曲线,曲线很好。
    我估计人家日本人的分频器是有一个适应的范围的,几十年过去了,电容量也变小了,整体的分频效果还是那么好,那么的清晰,声音也醇,耐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要小看分频器的制作~不是这么简单的音箱类最难制作的就是分频器~如果要求高的话~采用同样的单元~在不 ...

大侠啊!你给他谈这个没用,他的实践能推翻您的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完全是凭主观揣摩出的数值,根据自己的喜好,搭出的高低通电路,不够严谨。。

分频器不是通用的, ...

老师别废劲打字了,他的实践能能推翻您的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完全是凭主观揣摩出的数值,根据自己的喜好,搭出的高低通电路,不够严谨。。

分频器不是通用的, ...

应该是照搬日本天乐的分频器的元件值,仿造二分频器,分频点估计2500左右吧,业余者不会什么计算,耳朵听声音好行啦。

网友:
自己做的音效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