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辨别表头的好坏,无电池,无表笔。

楼主(2014-10-18):
MF500的和MF40的我验证过,无电池,无表笔,档位开关打在电流档,阻尼最小,摇动时表针左右摆动大,打在电阻档或打在空档上阻尼最大,摇动时表针左右摆动小。40的没有空档打在OFF档位上,阻尼最大,相互比较就知道表头的好坏。如果你带着万用表行走,打在阻尼大的档位,对表头有好处。能防震。用这种方法可以到地摊辨别表头的好坏,而47表,打在什么档位都是一样的阻尼,不知道老的47是不是这样。

网友(2014-12-15):
用一导线或找一块潮湿的土地,拿一个铝硬币,将唾液涂在硬币上,放在地上,将表头对准硬币,另一端放在土地上,你可以看到表头的示值,谁也无法欺骗。

楼主(2014-10-19):
引用 网友A:
不管阻尼大小。只要不是折胳膊断腿似的来回摆起来没完就OK。

表头坏了,就是等于报废

网友:
好方法!不过现在地摊报废的老表也很少见到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阻尼大小。只要不是折胳膊断腿似的来回摆起来没完就OK。

今天收到一个配件mf10表,打算拆接线柱用,卖家说表头不通,到手后来回晃一晃,表针也是摆个不停,找到表头的红黑接线,有一要是断开的,没接在线路板上,把红黑线头扭在一起,指针立马老实了,用手中的数字表量了下,是通的,这下又纠结了,修还是不修,没有表蒙,没有后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尸体表,现有的件,壳没大缺陷的话,找机会重新组装。

是的,能修的话还是想试一试,表蒙应该没问题,找块垃圾石英钟即可解决,后盖只能在坛上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勤溜达垃圾摊,废品站估计有希望。

我们这是小城市,很难碰到,兄弟要是看到,费用我出,送上烟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92267-1-1.html

老表不错,可惜不是坏的:

网友:
用楼主说的方法试了试,好像还行

网友:
10表表头好的可以修好的。

网友(2014-12-14):
看来 楼主是在地摊上淘到过好多宝贝 经验丰富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收去,再来一榔头,不就合意了?

人家正经请你帮忙儿,你来句这个不是扯J8蛋吗?

网友:
说说原理.师傅.

网友:
我是工具随身带。看到就下手,。尽量的便宜买下就行了。反正玩表的配件越多越好

网友:
好表都想修复 ·没办法

网友(2017-09-28):
支持下     又学到新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能修的话还是想试一试,表蒙应该没问题,找块垃圾石英钟即可解决,后盖只能在坛上淘了。

没有不能修的,后盖实在配不到可以自制一个。

网友C(2018-02-06):
我有一个很新的MF10表,就是表头坏了,高手参M一下,是修还是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很新的MF10表,就是表头坏了,高手参M一下,是修还是扯件?

    肯定是修好。

网友:
价格只要是足够便宜,无需判断好坏,直接拿回来就是。

网友(2018-05-20):
只要便宜,就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