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易 航空/FM 两波段接收机

楼主(2014-10-18):
设计简介:
      根据超再生电路对于调频和调幅信号都具备检波的特点,用开关改变调谐输入回路的谐振电容器即可把普通超再生电路设置两个波段:普通调频段87—108MHz,航空调幅频段110—140MHz,使其简易的电路得到不简易的使用效果。此机增加了运放集成电路MC34119、插拔式拉杆天线、扬声器、音频输出插口和音量调节电路,从而大大的提高了使用性能和可玩性。其运放MC34119电压适应性广,从2V至12V都能正常工作,在3V时其输出功率可达200Mw;拉杆天线可进一步提高整机的灵敏度;机内采用直径为40mm的扬声器放音,免去了常规超再生使用耳机的烦恼,;为了适应使用环境和使用者的需要,此机设置了功放输出插座,可直接从功放输出插座插入外接大口径喇叭,使音色更加纯正清晰;由于运放MC34119的输出阻抗有很宽的适应性,在8欧至1500欧都有很亮色的音频输出,所以功放输出插座也可以直接插入任何阻抗的单或双声道的耳机进行收听,此时可用电位器来控制音量大小。
调整说明:
       此电路只有高频部分需要简单的调整,功放无需调整。
       1、R1为超再生电流调整,调整该微调电阻,使其灵敏度和声音为最佳。
       2、调整C4(6/20P)微调电容器使航空频段覆盖正确,调整C3(双联可变上的右边微调电容)使FM频段覆盖正确。

       视频资料等制作完后再与补充

补充内容 (2014-10-18 17:22):
视频连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1ODQ3MTI0.html

补充内容 (2014-10-18 19:56):
上面的覆盖调整说明有错,现给予更正:  2、调整C4(6/20P)微调电容器使FM频段覆盖正确,调整C3(双联可变上的右边微调电容)使航空频段覆盖正确。但两只微调会有相互牵扯,需要反复微调几次。

网友(2015-08-26):
爱好者制作这类东西,收听已不是主要的,追求的是制作过程中的享受。

网友A(2014-10-18):
引用 楼主:
继续发图

苏老师借贴问下,这个38KHZ的中周怎么做?要什么参数?你那里能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苏老师借贴问下,这个38KHZ的中周怎么做?要什么参数?你那里能做不?

这个是音频解码中周,我没有这样低频的扫频仪就无法检测,所以我  暂时还做不出来。

楼主:
感谢hjs_1961坛友加分鼓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续发图

做得好,照片拍的好,养眼。

网友C:
苏老师水平高,技术好,能用普通元器件做出航空波段收音机,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好,照片拍的好,养眼。

谢hjs_1961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苏老师水平高,技术好,能用普通元器件做出航空波段收音机,佩服!

谢谢您的评语,的确采用简单的电路和普通的元件做出航空波段,这给航空和电子爱好者DIY简易航空接收机提供了一个操作实例。

网友D:
象这样的作品很不适合一般DIY爱好者制作, 没有专业的设备是很难做到的, 需要一大堆零件,  还要插一个什么天线插头, 很不方便. 收听航空?那也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也不知是否合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象这样的作品很不适合一般DIY爱好者制作, 没有专业的设备是很难做到的, 需要一大堆零件,  还要插一个什么天 ...

我也是很一般的DIY爱好者,做这个东东也没有采用专业的设备来检测,元件就是那么20来个,天线不插也可以用,市场上有德生专业厂家生产的航空频段收音机,你看是否合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继续发图

这活做滴,真养眼!

网友F:
做的不是一般的好。赞一个。超再生收音机很久很久以前也做过,但没有深入研究。老前辈的DIY精神值得晚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活做滴,真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不是一般的好。赞一个。超再生收音机很久很久以前也做过,但没有深入研究。老前辈的DIY精神值得晚辈学习 ...

大家相互学习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继续发图

苏老师做的精品!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苏老师做的精品! 佩服!

谢“看风者”坛友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不是一般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顶!!!!

网友J:
做工精美,电路简捷实用,顶一个!随便问一下这个不做电路板,直接用万能面包板不知道能不能有同样的效果,会不会影响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工精美,电路简捷实用,顶一个!随便问一下这个不做电路板,直接用万能面包板不知道能不能有同样的效果, ...

高频电路的走线很重要,采用万用板只要按照设计的PCB的布局组装应该可以。

网友K:
百忙之中还是抽空看了帖。顶万能的超再生调频调幅接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百忙之中还是抽空看了帖。顶万能的超再生调频调幅接收电路。

谢谢风中径草坛友在百忙中看帖顶贴!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看风者”坛友加分鼓励!

苏老师的作品是我等学习的榜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苏老师的作品是我等学习的榜样!

看风者坛友过奖了,大家相互学习吧

网友L:
电路板做的很漂湸,苏老师又一杰作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路板做的很漂湸,苏老师又一杰作

谢chyi3688 坛友夸奖,杰作不敢,纯属小制作而已

网友M:
有创新精心制作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创新精心制作的作品。

谢ntwhq 版主

网友N:
苏老师是我们的榜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苏老师是我们的榜样啊!

小制作,ynkmljx坛友过奖了

网友O:
楼主的做工很好.
之前在某网上看过相似的FM超再生收音机线路. 但楼主线路確是简化了不小.
要向楼主学习简化线路的心得.

网友:
仿制的不错,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P:
每年苏老师的作品都是精雕细琢,谢谢苏老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做工很好.
之前在某网上看过相似的FM超再生收音机线路. 但楼主线路確是简化了不小.
要向楼主学习简 ...

谢cheungbx坛友评价,本机电路与楼主提供的电路的确有点不同,我是尽量采用采用较少的元件达到较好的效果,并感谢楼主提供的电路,此电路经过试验,但性能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P:
每年苏老师的作品都是精雕细琢,谢谢苏老师,学习了

感谢李艳军军坛友长期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网友Q:
想用已有的音频放大,R3、R4、R5之中R5能省掉吗
FM,航空分别是多大的调协电容容量
10UH能用什么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Q:
想用已有的音频放大,R3、R4、R5之中R5能省掉吗
FM,航空分别是多大的调协电容容量
10UH能用什么代替

1、想用已有的音频放大,R3、R4、R5之中R5能省掉吗
可以采用如下电路,就可以采用功放机对音频进行放大,但在接入功放时,耳机一定要插上。
2、FM,航空分别是多大的调协电容容量
电路图中有标示,请仔细看图。
3、10UH能用什么代替
可采用1/4W100K以上的电阻,用0.07的漆包线绕140圈。

网友Q:
引用 楼主:
1、想用已有的音频放大,R3、R4、R5之中R5能省掉吗
可以采用如下电路,就可以采用功放机对音频进行放大, ...

耳机插上就不需要外接攻放了。呵呵,那个耳朵插座插上后的开关作用看不清,您能直接画个接攻放电路吗

电容是两上并连,还得算,您直接告诉算了

那种电阻不好找,还是得绕,还是直接找个电感

补充内容 (2014-11-4 20:43):
想错了老想着串连

楼主:
引用 网友Q:
耳机插上就不需要外接攻放了。呵呵,那个耳朵插座插上后的开关作用看不清,您能直接画个接攻放电路吗

...

“爱好电子”难道15+10还算不出?

网友:
那就没有什么说的了,说多了就跑题了

以前也贴过这种电路,找找参考一下。

网友:
请问苏老师 这个有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