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3dq的问题!!

楼主(2014-10-18):
各位老师好,很早就想用3dq装矿机,最近终于忍不住了,拿出早就买的4个3dp,焊接了三个,用洞洞板加上插针
将原来75号电路做的矿机拆掉原件用它的线圈和可变
大约用这个电路只是将天线直接接在可变定片上。
可以收到电台,但是有一次将源极和漏极插反了,也能收到电台,这对么?
按照L.D.XIONG老师对焊好的3dq检测(3DQ可用RX10档来捡查:黑笔接D,红笔接S,手靠近两个G表会有指示。)也正常,将红黑表笔对调靠近G也有反映,只是电阻大小不一样。按说我焊接时4个插针断路焊接的不会有问题!!!不知道各位老师做的3dq机器D和S对调也这样么?

补充内容 (2014-10-18 23:39):
是短路不是断路!!!!!!

网友A:
1000P电容太小,最好用4700P大声好多。DS互换也响,但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P电容太小,最好用4700P大声好多。DS互换也响,但失真。

谢谢老师解惑,看来我的3dq应该没挂?这样就可以继续摆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