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可以做整流全桥用吗?

楼主(2014-10-19):
在低压大电流整流电路,整流二极管的串联损耗很大,即使肖特基二极管在超过50安时也会有0.6-1伏以上的压降,全桥中损耗也是很大的,而场管的导通电阻可以做到10毫欧姆以下了,并联使用,即可以做到1毫欧,100安也才0.1伏压降

楼主:
http://www.chinabaike.com/t/38274/2013/0808/1396954.html
看了这个电路,其实可以做很大的简化就好了,不用复杂的运放驱动,就用两个光耦驱动就可以

楼主:
图中T2,T3的D-S标反了,实际运用中,输入电压太低会造成场管导通偏压低,导通不良好

网友A:
电路复杂可靠性低。

网友B:
同步整流

网友C:
大电流小电压的电源都是用场管整流的,比方说5V100A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复杂可靠性低。

电路当然比二极管全桥复杂一点点,可靠性也会低一点点,不能用不可靠的元件,但是效率和性能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小电压的电源都是用场管整流的,比方说5V100A的电源

哦,看来我见识太少,多虑了,只在普通民用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整流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分离元件无法实现同步整流,想元件少,那就需要同步整流专用IC...
光耦什么的完全不可用。工作频率低 ...

2个限流电阻(可选),2个分流电阻(必须),2个小二极管,2个光耦,P型和N型场管各2个,最好再并联在一个全桥上,这场管的全桥只起到辅助整流,在普通全桥的二极管压降以内起到导通,降压,可靠性很高,光耦在几千赫兹和工频是没问题,高频电路另当它论;
只做不可控整流,可控的另外用场管并联搭开关电路。
场管开关或整流电路,多套并联,效果更显优越,毕竟场管越来越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分离元件无法实现同步整流,想元件少,那就需要同步整流专用IC...
光耦什么的完全不可用。工作频率低 ...

低频整流作用,可以不考虑线性特性

网友:
同步整流用全波整流电路比较简单,全桥太复杂了,如果非要用全桥可以试试IR2110试试

网友:
瞎说一句,高压变频器的反充电功能,好像就是用的这种方式。我是工艺的,所以知之不多。

网友:
听说有一款叫做LT4320的可以控制4个MOSFET进行全桥整流,但是这款芯片很贵,而且只有很小的贴片封装的,很难焊。这个芯片好像可以免费申请。

网友:
新技术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