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喇叭尺寸问题

楼主(2014-10-20):
本人有个松下的组合音箱喇叭坏了,想上网买一只换换,拆下来不知道这喇叭是多大尺寸的,请各位高手赐教下

楼主:
图片来了,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此扬声器是4吋半的!直径120MM.第4付图从边缘量起。

网友:
这喇叭是4吋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帮忙了,现在小弟还是弄不明白到底是4寸还是4寸半的啊?还望赐教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对,应该是4.5寸的。。。

网友:
用卷尺从喇叭外边缘量直径,这是尺寸1。最好还要量安装孔距,对角量这是尺寸2。还有喇叭开孔尺寸,背面量,最好要卷尺与卡尺并用。还有,最好用厘米CM标注尺寸,省得英寸与市寸混淆!

网友:
25.4亳米=于1英寸

网友:
应该是4寸的

网友:
8楼,9楼正确。4寸的。英寸。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朋友,买上了,卖家说是4.5寸的

网友A:
标准的量法应该是在喇叭折环外缘量起,该单元是4英寸,现在的商家都是量的喇叭外圆,这样就大出了0.5英寸左右,也属于一种欺诈行为,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朋友,买上了,卖家说是4.5寸的

只能说,按卖家的测量方式,1吋高音也可说3吋的,对你来说这不是关键,卖家说是4.5寸的就4.5寸的。
如不是同型号喇叭,建议一对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量法应该是在喇叭折环外缘量起,该单元是4英寸,现在的商家都是量的喇叭外圆,这样就大出了0.5英寸左 ...

这不算什么的,谈不上欺诈行为,不论是汽车或是家电,现在设备维护维修行业已全面进入4S模式,很少有人问津非4S店了。

网友:
单元为准吧  再百度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