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的使用和维护 资料

楼主(2014-10-20):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常都没有怎么注意这些!

多注意可以延年益寿哦

网友:
做成压缩包以便大家下载吧!

网友:
用软件转成文本格式就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这个是用得上的

网友:
如果是电子版就更好了

网友B:
图片文字太难认字了。用软件将图片转换成文字,这样好认多了。原图片不清,转换时有较多的错别字,还是要敲键盘手工输入。

METCAL烙铁的维护和使用

NETCAL烙铁的使用是很方便的,但即使是正常使用,烙铁头也会失效。了解HETCAK烙铁如何正确使用和维护,可以连长烙铁头的使要用寿命,减少生产成本。
一、烙铁头的失效形式主要有四种:
1、破裂损坏
2、腐蚀
3、不沾锡 (dewetting)
    这是常见的失效形式。不沾锡的原因是烙铁头表层产生了氧化物。氧化物是隔热层,它阻碍烙铁头的传热,当你感觉烙铁头不热时,常常就是烙铁头出现了不沾锡。不沾锡的另一种现象是焊锡像水银一样成球状。
4、磨损
二、维护和使用
1、每次使用完烙铁,应先用海绵把烙铁头清理干净,再将烙铁头沾一下焊锡。这样,焊锡将烙铁头与氧隔绝,可避免烙铁头的氧化,防止烙铁头出现不沾锡。
2、尽量使用低温烙铁头。因为烙铁头温度越高,越容易氧化。在室温下基本不氧化。如果您是初次选用METCAL烙铁头尽量不选用最高温度系列的烙铁头,除非您有特殊需要。
3、尽量不使用非清洗焊磷膏,因为非清洗焊锡膏含有的酸会腐蚀烙铁头。任何烙铁头遇到酸,都会受腐蚀。
4、正确选用助焊剂。助焊剂的主要目的是去除电路扳,元件引脚和烙铁头上的氧化物,使焊接更牢靠,但它对烙铁头也有损伤,尤其是活性度较高的助焊剂。所以,一般应选用活性度适中的助焊剂,如RMA型。
5、平时和焊接前要保持烙铁头的清洁,如烙铣头表面有污物,应用海绵清理。
6、如果您5分钟以上不使用METCAL烙铁,可关闭电源,选样可延长烙铁头的寿命。因为METCAL烙铁升温极快,您不必担心升温慢对您的影响,尽管MX系列约30分不用可自动关闭电源。当电源自动关闭时,您应把开关关闭再重新打开,就可重新使用。
7、应选用专门的干净的海绵。某些海绵中受热时产生损坏烙铁头的腐蚀性物质。不干净的海绵中含有金属颗粒,或合硫的海绵都会损坏烙铁头。
8、海绵中应放去掉离子的软水.普通的含有离子的水对烙铁头也有腐蚀。
9、尽量选用接触面积大的烙铁头.它可以承受较大的压力,喊少烙铁头的磨损,还会加速热传导,提高焊接速度。
10、焊接时不要使用过大的力,有人以为用力大,可以加速焊锡的熔化,这不正确。这会加速烙铁头的磨损。平时应轻放烙铁头,避免烙铁头碰金属等硬表面。不要把烙铁头储存在潮湿的地方。
11、不要把烙铁头用作螺丝刀等工具。
12、用烙铁头起拔元件时,可将烙铁在元件引脚上停留几杪,使焊锡熔化,左右旋转2下,再起拔元件。
13、换烙铁头之前,应把主机电源关闭。烙铁头与手柄接触良好后,再打开电源。
14、换烙铁头应用橡胶带拔,不要用钳子等工具拔,否则会损伤烙铁头。
15、如果烙铁头出现不沾锡,可以用专用铜刷轻轻刷去烙铁头表面氧化物,不要用力将烙铁头的正常表面刷下,否则会缩短烙铁头的寿命。
16、如果您使用吸锡烙铁头,要注意经常用0K提供的通条清理烙铁头内孔,清理时,应在加热状态下进行。平时,下班时,要清理烙铁头内孔,避免焊锡堵住烙铁头内孔。吸锡的过滤芯要注意常清理和更换,不要让焊锡渣等堵住气路,否则会影响吸锡的抽力。
17、如果烙铁手柄的电线断了(一般是不会的),不能用普通电源线连接。因为它不是普通电源线,主机内含有高频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文字太难认字了。用软件将图片转换成文字,这样好认多了。原图片不清,转换时有较多的错别字,还是要敲 ...

谢谢支持

我不会搞下载

不好意思啦

谢谢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