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严氏浮地”813胆功放设计与制作》用1600V高压,电路有续作者吗?可靠性如何?

楼主(2014-10-21):
正在准备做一台FU13单端,在网上搜集FU13资料时看得一篇机油的实战文章《“严氏浮地”813电子管功放的设计与制作》看后很感性趋,看作者署名姓严,故称之为“严氏浮地”(也应该这样,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在网搜到的仅有的一篇以这种方式设计的作品),文章是2006-10-28发表的,事隔已经多年,看过的人多数可能已经忘记了,我看这篇文章发表和转发时只有几楼评介便无下文了,今天我把他再次转发于此,看看有没有烧友制作过续作或尝试制作过后又因什么原因放弃了。本人菜鸟初入胆,也想借鉴学习一下。

文章出处:抱歉,因本人级别不能在帖中发链接网址,请百度或360(“严氏浮地”813电子管功放的设计与制作)

虽然作者称已经实战,并取得很好效果,但确没有被众烧友大家看好,可能由于作者制图时是手画的,图不够清晰,介绍的资料较少,也是未引起大家重视的原因,为此本人自作主张地把作者原图也乱画几张出来,由于原图不清晰,重画图中有标错的地方请作者和众烧友斧正。

本人重新翻版的“严氏浮地”功放图是在本人的6J8P电路上改的,又因本人不喜欢SRPP电路,因此前电压放大级没有按原作的画成SRPP三级管电路,而是本人原版的6J8P做前级电压放大,特此说明。

转发此电路目的,是让大家看下这种电路的稳定性,可靠性,放音效果等,必竞网上都说FU13电压不能用到1200V(FU13自激、红屏),而这里作者利用折中方法让他工作于1600V下,据说声音很好。

作者原电路图:

作者原实战图:

本人重盗版图:

补充内容 (2014-10-21 08:34):
发帖时,出现严重错误,有些图不显示,看图转三楼

楼主:
怎么回事,看不到图,还今天上传图片数量满!!!!!

由于系统限制,看不到的图片,改天发上!!

楼主:
《“严氏浮地”813电子管功放的设计与制作》,一楼昨天发图时出现错误,看不到图,现在能补发如下

作者原电路图:

作者原实战图:

本人盗版整理:
本人重新翻版的“严氏浮地”功放图是在本人的6J8P电路上改的,又因本人不喜欢SRPP电路,因此前电压放大级没有按原作的画成SRPP三级管电路,而是本人原版的6J8P做前级电压放大,特此说明。

1600V高压的浮地电源

前级电压放大供电

这是模仿原作的“浮地式固定偏压”电源(原图不全,有些是自己想像的不知模仿正确否,欢迎斧正)

灯丝供电免图

文章出处:因本人的级别不能在帖中发链接网址,请百度或360(“严氏浮地”813电子管功放的设计与制作)

网友A:
看过你前几天的帖子. 今天又找来"严氏电路" 以前看过这电路. 是可取的. 但没实做. 看来楼主一定要做个高电压的FU13. 供电1000v时三极接法输出达20w以上沒问题. 标准接法可达25w以上. 如还不满足可做推挽. 可达150w. 何必非要冒险去搞高电压呢? 除非你对除理输出变压耐压问题有高招! 绝招!! 特别是在南方潮湿地区!!!

楼主:
全文转发原作者帖子“正文”(因不能发布网址链接以,以此方式转发)
声明:本人菜鸟是报以学习的态度面对作者,这是作者已经实战证明的电路,大家对胆机的“浮地”法有何看法,尽可发表以此造福论坛的众菜鸟们

813电子管单端“浮地”功放的设计与制作

请仿制者标明"严氏浮地"这是中国人发明的线路!

本人从装矿石收音机起步,多年与石机打交道,学研胆机的时间较短,至今只装了两台电子管功放:第一台是6P3P推挽机,主要是摹仿前人的电路,自己动手绕了变压器,并在高压延时和功率管接地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因为第一台胆机做得比较成功,因而就技痒难耐,寻思设计制作一台“超一流”的单端机。于是就有了第二台具有“浮地”线路特点的813单端功放。

813“浮地”单端功放的设计思路是:1、音质要达到一流水准,以充分发挥单端胆机的保真和迷人效果。2、要克服通常胆机功率不足的弱点,能够轻松的推大型落地音箱。3、因为本人囊中羞涩,所以造价一定要低。4、电路要力求简洁,为节约成本和方便使用,采用一体化设计。5、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创新线路,拟试验类似石机的+/-供电方法,使813“浮地”,其目的在于:一是在813工作在高电压(1600V)的条件下,整机的耐压工艺降为一半(800V),提高安全和可靠性;二是813“浮地”后本机“地”仅仅是前级“地”预计可以克服困挠大功率单端胆机的接地噪声难题。

基于上述设计思路,本人边备料,边设计草图。因为装第一台胆机时本人曾分别用手绕和机绕两种输出牛试音,感觉手工乱绕的牛频响明显胜出。因此,本人挑选了优质铁心,手工绕制了一对7K:8欧,功率达到50W的专用单端输出牛。其它配套件的选取原则是:优选传统的拆机件。不仅因为二手件便宜,更主要的原因是本人认为传统的拆机件经过多年的老化,已经煲透了,比新的元器件更容易出好声。

备足件以后的一项繁重工作是制作机箱,因为所有的另配件都是非配套的,而且线路和元器件还要在试音过程中不断的变更,在完全手工的条件下,在机箱钢板上挖洞也真是件痛苦的工作。机箱做好后的焊接是比较快速和轻松的,焊好后对照电路图认真核对一遍,就可以试音了。由于设计了前人没有用过的“浮地”电路,调音的过程实际上是试验各种线路和元件的过程,经过近一年的改进和调试,终于使本机收到了梦寐以求的音响效果,园满地完成了813(FU13)电子管单端“浮地”线路图。

本线路之特点:前级采用6N2J国胆,串接成经典的SRPP电路。对这个电路,有的胆友不喜欢,认为它有石机味。我以为不是它自身产生了石味,而是它忠实地再现了CD的石味,这不是SRPP的错。再说,第一级放大器的主要任务是无噪声的原汁原味的放大来自CD的信号并兼顾CD和推动极的阻抗匹配,如果它胆味过浓,把来自CD的高保真信号变成了浓浓的胆声音,再经过推动级和后级的加工,扬声器出来的声音也许好听,但已经远离HI-END高保真的要求了。本机的设计思路是顶级HI-END高保真胆机,所以第一级放大还是挑选了SRPP,这个电路由于已经成为经典,其工作原理就不再介绍了。

推动级选用6N5PJ国胆作三级管放大。6N5PJ属旁热式阴级低内阻双三级管,原来主要是用作军工设备的电压调整。主要特性参数:灯丝供电6、3V/2、5A,阳级电压90V(最大250V),阳级电流60+/-35MA,跨导(S)4、45+/-1、35MA,内阻(Ri)450+/-150欧,由于其内阻极低,屏流较大,泛音丰富,用作推动级,预期可以达到胜似300B的效果。经实际试听,果然效果非凡。本极高压直接从后级+800V经阻容降压获取,很不经济,所以单边屏流只取20MA,如果能单独设置一组前级高压绕组独立供电,把屏流加大到70MA左右,估计声音会更好,(这个问题已经作了改进,用独立绕组供电,并把屏流加大到了45MA)。

功率管当仁不让的选用了FU13国胆。(813国内同类型为FU13)结构为直热式束射四极管。最高屏极电压达到2000V,最大屏极损耗功率100W,灯丝供电10V/5A。该管原来是供军用电台作丙类发射用的,结构坚固耐用,质量非常可靠,由于此管生产库存较多,价格低廉,是一款性能优秀的功放管。有介绍说其音色在845/805/211之上,而且既可以接成三极管使用又可按标准接法来做,本人选813的主要目的一是经济实惠,二是在大动态时可以确保不出现一般胆机推力不足的问题。三是束射四级管比三级管多一个栅级,也多了设计线路的选择。经过反复试验,813的第二栅级直接地(对813而言是电源中点)可以充分发挥813的大动态和宽频响。虽然接地后第二栅的等效电压已经达到了800V,高出了手册给定参数的一倍,但因为813的栅级离阴级较远,完全可以承受800V以上的高压,这种接法是安全的。而且,经过反复比较,唯有取消二栅限流电阻,直接接地声音才最好。由于二栅的接地,也使“浮地”的813与前级和电源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这也许是二栅接地声音才好听的原因吧?从原理图分析,813线路+/-800V电压以二栅为中心点作用于813,电源中的纹波(交流声)上下半周相互抵消,理论上可以不设电源滤波电路。实践中因为电源的上、下半周不可能绝对的平衡,在电源-级只用了一只很小的阻流圈就达到了消除交流声的效果,在电源+级为简化线路,省略了传统的LC滤波电路也没有出现交流声。根据经验,一般束射管单端最大不失真功率取屏耗的三分之一左右,本机813实际屏压是800V+800V(1600V),屏流75MA,屏耗达到120W,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为40W。完全可以胜任推大中型落地音箱的需要。

本机的其它电路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电源牛高低压分开,低压灯丝牛通过继电器延迟30秒给高压牛供电。高压牛选用拆自军机的383型全密封变压器,初级输入220V,次级输出双600V、5V、6V,双600V经桥式全波整流为+/-800V给813供电;5V和6V串接为11V经一升压变压器得到230V整流为300V直流为前级供电。主滤波电容选用了两只西门子220U/850V无极油浸电容,从动力源能量和纯净上保证了本机指标的实现。由于本机噪声极低,为简化线路和提高音质,灯丝全部采用交流供电。对声音影响较大的两级偶合电容之前级选用了进口拆机的1U/300V铜壳油浸锡膜电容,后级选用国产优质4U/1600V油浸纸介电容,从而有效的保证了本机动态和频响指标。

本机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813灯丝耗电量较大,对灯丝牛要求较高。本机由于灯丝牛功率富裕量小,发热量较大,有待改进。二是由于试验各种线路和元件,机箱开洞比较乱,布局和接线都不规范,这也暴露了本人的装机技术很业余。

最近,对本机又作了进一步的打摩和改造,工艺的不足,因为声音比较满意,不想再拆了,保留为它的历史吧,哈哈,感觉现在它的声音初步达到了平衡,震憾,磁性,温暖,细腻,通透的HI-FI目标,希望有机会让大家多挑挑毛病,共同打造"中国声"

“严氏浮地”好声的理论分析(356字节)(cuogu今天18:32阅读1次)

首先声明:本人是业余烧友,理论功底很差,分析得不对,大家尽可拍砖。电子管放大机理是信号作用于栅、阴、阳三极的结果。排除元器件对频率的影响,要使胆机好声,一是要给电子管的三个极以正确的电位,使之确立正确的工作点(这是基础性条件,一般的爱好者都能做到);二是要让三个极交流等效于零电位,(这是高级条件)在实际做不到的情况下,越接近于零电位,声音就越好。(待续)

继续分析(384字节)(cuogu今天21:30阅读0次)

所以,凡是好声的电路,都是在确保正确工作点的前提下,努力克服为确立工作点而带来的阻、容、抗副面影响,使电子管栅、阴、阳级的交流等效接近于零电位。而实际上,由于电子管三大极工作电位差距很大,也不可能同时使三大极的交流等效电位都接近于零电位。达到理想之“零电位”目标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倚其轻重,使其中的一个级最接近于零电位,其它两极相对地接近零电位,以达到好声的目标。(待续)

降低电子管各级交流等效电位的方法一般有以下几种:1、降低电源内阻,可选用低内阻变压器,低内阻阻流圈,大容量无极电容等。2、降低输出牛内阻,可选大窗口铁芯和较粗的低阻线绕制输出牛。3、减小阴级电阻,加大阴级旁路电容(优先选用高速低抗的无级电容),在电路允许的情况下,阴级可直接地。4、栅级的处理比较困难,采用牛推动,阴级直偶等都有明显的效果,但好牛成本太高,阴级直偶推力不足。(待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明白:电子管电路交流等效后始终存在于各级的阻、容、抗是影响音频保真的主要因素。根据共阴放大原理,栅级的影响将被放大AXV倍,阴级的影响只放大V倍,阳级的影响是1,不会得到放大。所以在实践中改善栅级的工作条件,好声的效果最明显;改善阴级的工作条件,好声的效果有点明显;改善阳级的工作条件,好声的效果不明显(这里不涉及输出牛自身的频响)。(待续)

这里需要指出,电子管自身的素质也是影响交流等效参数优劣的主要因素,而且,这个因素往往难以通过调整外部电路达到优化。所以发烧友在摩机过程中常常通过换管收到意外的惊喜。为了优化电子管音频电路的交流等效参数,设计电路时应该优先选用低跨导、低内阻的电子管。当然,电子管的放大系数U与跨导S、内阻Ri的关系是:U=SRi。低跨导、低内阻的管子放大系数也低,但放大系数的不足可以通过增加放大器级数的办法得到弥补。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经典的靓声名机用电子管都较多,并不是通常人们信奉的“简洁至上”,其目的就是优化放大器的交流等效参数。(待续)

因为电子三级管的机械结构和工作机理相对简单,容易让人理解。所以,我以电子三级管放大电路为原型,分析了在确立正确的工作点的前提下,优化交流等效参数达到好声的机理。但是三级管有其自身的弱点:屏级与栅级间的极间电容较大,工作在较高频率时极易因正反馈产生自激,影响了放大器在高频率段的发挥;在低频率段,由于受挚于输出功率,也难以达到暴棚的震憾效果。所以三极管放大器的优势突出表现在中频率段,也就是发烧友们津津乐道的“人声甜美”。(待续)针对电子三极管屏、栅间电容的副面影响,人们又开发以出了电子四极管,就是在原电子三极管的栅极与屏极之间加入一个帘状金属丝电极,称之为“帘栅极”也有俗称“第二栅极”。帘栅极的主要作用是静电屏蔽,以降低栅极与屏极间的电容,帘栅极的另一个作用是当栅极工作于低负压,帘栅极工作于适当的正电压时,可以加速阴极向屏极发射电子,从而改善了电子管的工作性能。(待续)

电子四极管相比较传统三极管的又一个改进是增加了束射屏,所以一些电子四极管通常又被称作束射四极管。束射屏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电子聚焦,可以进一步的提高电子管的工作效率和放大系数,从而对推动极的要求大幅度降低。(待续)

电子四极管在功放末级的运用,传统的电路主要有标准接法、三极管接法和超线性接法。这些电路都注意了给帘栅极以合适的正电位,发挥了其对于加速电子发射的作用。但是传统电路忽略了帘栅极对于提高电子管交流等效性能运用,这就给“严氏浮地”的创新(或者说歪打正着)遗漏下一个机会。

“严氏浮地”的产生,是从“我的一堆垃圾”(在胆艺轩发的贴子)开始,几经挫折,发展到上813。因担心自己绕的输出牛不能承受1600V的高压,变通设计了“浮地”电路,使作用于输出牛的电压降为800V。在调机的过程中,意外的发现帘栅极接中点地时,音质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分析其好声机理,因为帘栅极的接地起到了屏蔽栅极和阳极最理想的零电位作用,使813的交流等效工作性能大为改善,从而达到了好声的效果。可谓是“歪打正着”!欣喜之余,本人给本电路起名为“严氏浮地”。其实“浮地”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通过阴极的“浮地”,把“地”出让给帘栅级才是“严氏浮地”的价值所在。

哲人说:不能上升到理论的实践,是没有价值的实践。本人的装机实践终于总结出了以上的理论。这篇文章是本人在网上实时打的,没有校对,定很零乱,已经引起了一些同学的不满,为此深表欠意!
作 者: cuog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你前几天的帖子. 今天又找来"严氏电路" 以前看过这电路. 是可取的. 但没实做. 看来楼主一定要做个高电压 ...

本人确实在做计划,并且已经实施中,想用1200V高压原因很简单,是我有一对10K阻抗的输出牛,老师级的指点说没1200V不会出得好声音

我们这里没有你想像的那样潮湿,湿击穿问题不存在

谢谢关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确实在做计划,并且已经实施中,想用1200V高压原因很简单,是我有一对10K阻抗的输出牛,老师级的指点 ...

有人根据电路选元噐件. 有人根据自有元噐件找电路. 各人的思路不同. 一个不受噐件制约. 另一个受制于噐件.
能说你那对输出的铁芯片厚. 舌宽. 叠厚及一.二次匝数. 线径和几夾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根据电路选元噐件. 有人根据自有元噐件找电路. 各人的思路不同. 一个不受噐件制约. 另一个受制于噐件 ...

谢谢“jiangqishan8”前辈的关切,指点

你说的是实情,我到是感觉不到受噐件制约,而是感觉到了受FU13所制约,呵呵,别见笑。

我手头现有一堆老胆,如压放管:6N1、6N2、6N3、6N11、6J5-GT(日立原装)、6J8P、6米8C(南京、苏联都有)、6米4C(苏联)、6SQ7;如功放管(FU13推动管):6N5P、6V6P、6P6P、6P3P、6P9P、6P14、6FU7、FU25、FU50;大管有:FU13、FD71;这些都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老产品有每个品种有“新”有旧数量不等(以前邮电时期更换装备攒下的)几大箱也不想买卖,自己贸着玩玩吧,哈哈。

本人喜欢 HiFi 音响,以前DIY一直玩的石机,后来主要是工作岗位原因一直没时间,现在有空得闲了,装个JJ玩玩,呵呵。做FU13的想法是因为刚完成的6J8P+FU7声音甜美但底气不足,网上看得各路前辈的FU13,据说如何如何得很好,也想做一台FU13单端,也算利旧吧。本人略知一点电路原理,但对胆界还很陌生,因而我的FU13计划,面对网上一堆FU13残缺不全的资料被弄得不知所措。因此,就此发帖求助,请各路前辈指点迷津。

我的输出牛出米请人代工的,主要是当心自己做工艺保障会有问题,另外想做成品质好一点的牛,必竞我自己只是绕过一些电源牛,能做牛的材料我到是有的是,为保险起见花2200大米请人做得一对;

下面就是请人代工的输出牛资料:
牛芯:舌宽 38  叠厚 70  铁芯材质,日本川崎23JGSD085,
阻抗:一次抗阻10K  内阻201欧姆,二次4-8,内阻0.5欧姆,
线材:进口渡银漆包线+杜邦绝缘纸
电感:34.5H,,电流150ma,
测试频率:20-30kHZ -2DB,
牛的绕法:五夹四,次级并绕,八线并联,
耐压测试:2KV超5分钟无击穿,无异样问题

下面是我的电源牛(进口设备上拆机EI150-0.35铁芯片,品牌不详,材料备齐线圈还未绕)
牛芯:舌宽 50  叠厚 80  铁芯(单只铁芯净重8Kg)
电源牛计划:原准备灯丝牛分开,但由于此电源牛很大(可做到1000W),因此想用一只电源牛全包干,下面是绕组计划:

网友B:
这功放束缚因素太多,6P1也有帘栅,而且很多业余爱好者DIY的功放都用6P1,功耗也小得多,能不能用它搞搞这个实验啊,如果有效果那才有普遍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功放束缚因素太多,6P1也有帘栅,而且很多业余爱好者DIY的功放都用6P1,功耗也小得多,能不能用它搞搞这个 ...

这个电路的关键点是:

1600V供电的稳定性
对功放管有无伤害
音效的质量
输出功率

网友:
电压太高了,不够安全。

网友C:
1600V做发射用,前面我说过电压高与1000V以上会自激,你要用1200V也行,注意安全,本人还是坚持用1050V这是低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0V做发射用,前面我说过电压高与1000V以上会自激,你要用1200V也行,注意安全,本人还是坚持用1050V这是 ...

谢谢指点

晶体管电路中浮点供电应用不少

我是想看看这种鲜少见到的电子管单端浮点电路形式,了解下各方面的效果和效率怎样

如果有许多优势,为什么会没有得到推广运用

如果不被看好,其劣根原因又何在 (肉有砖家破血一下最好)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我赞!人就要有敢说敢做的精神,如成功发个帖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