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助关于6N1推6P1做胆耳放,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4-10-21):
从小就喜欢电子的东西,也一直很喜欢电子管,但是以前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开始学习和折腾电子管的东东,而在一个多月前,我决定开始折腾电子管了,先是在网络上查找各种关于电子管的信息和资料,慢慢也有了自己的认识,凭着感觉买到一堆6N1、6N2、6N3、6E2、6Z4、6P14、6P1...这些管子,找了很多胆机的资料,也学到了很多,不过DIY这件事,不动手做就永远等于没有学过,所以,在学习了一个月后,我现在决定做一台6N1推6P1的胆机耳放,要说为什么要做耳放呢,因为我没有太好的箱子,有了也暂时没有太大的空间放,现在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些成本低的管子练手,慢慢学习,我也知道,我还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继续学习,在这个DIY和学习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不少问题,特在坛子里向各位虚心求教,希望懂的大神可以教我一下,谢谢!

我用的电路图如下:

我的问题如下:
(1)电路图中6N1管脚标识 2/7,3/8,和6P1管脚标识2/9,3/8是什么接法?(并管?还是说只用到一半管子的意思?耳放的话,有必要并管吗?)
(2)电源牛我买了一个50W的220VAC-220VAC单输出,是否可以做屏极电压?
(3)灯丝牛用12v电压器整流后接7806输出6v,我也想过用那种LED顶灯上用的那种电子变压器(12V4A交流输出),是否没问题?
(4)关于输出牛,我有两个NOKIA那种老式的充电器变压器,在坛子里看到用这种变压器改造输出牛的帖子,我想问的是,6P1的匹配阻抗是5.5K,而我测得这种充电器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直流电阻是1.6K,是否可以按照改造帖子里对贴心进行顺插的方式改造成我的胆耳放的输出牛呢?

以上便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希望有懂的大神能帮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6N1无需并管,每个声道用半只即可
(2)那个220:220的隔离牛可作高压牛使用
(3)灯丝若稳压供电,用9V左右的低压牛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N1无需并管,每个声道用半只即可
(2)那个220:220的隔离牛可作高压牛使用
(3)灯丝若稳压供电, ...

谢谢回复和帮助,那关于输出牛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现在只是练手,就想知道能不能用NOKIA老式充电器的变压器安装贴心顺插的方式改造输出牛给6P1使用,谢谢!

网友B:
7806选用1.5A电流的还得加大散热,1A的不够用。还有诺基亚变压器当输出应该功率有点小,不想用另买输出牛,可以做6N2推6N1。手里边都有现成的管子。诺基亚变压器输出你找找“山东激光”前辈的帖子里边有详细介绍

网友A:
NOKIA牛的铁心很小,6P1的屏流较大,有难度,不过这个问题最好还是请“山东激光”老师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6选用1.5A电流的还得加大散热,1A的不够用。还有诺基亚变压器当输出应该功率有点小,不想用另买输出牛,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KIA牛的铁心很小,6P1的屏流较大,有难度,不过这个问题最好还是请“山东激光”老师来回答。

好的,谢谢帮助。

网友C:
这个电路图有几个小毛病,做耳放用1个6N1输出就够用了

网友D:
6P!电子管所标的数字是单只管的接脚。6N1是每声道用半管1,2,3是一个声道6,7,8是另一个声道。
50W的隔离变压器可以用作6P14高压供电。
7806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5A,而且如果在如此大电流下持续工作,还要求加有效散热面积为400平方厘米以上的散热片!
一旦管子因过热而击穿就会导致将12V的电压直接连接电子管灯丝上
单独用78XX系列稳压集成块大电流供电的确很危险的,特别是电压差较大,且散热面积不够时。另外,78XX烧毁时,大部分情况是击穿而不是断路或者炸掉,这个你多查查有关78XX的资料就知道了。
建议还是另卖一只6.3V的灯丝变压器(常见的6V也可以,现在市电都比较高)功率 12W以上就可以。
NOKIA那种老式的充电器变压器由于承载电流小,功率小,电感量也不大,不能用于6P1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图有几个小毛病,做耳放用1个6N1输出就够用了

好的,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电子管所标的数字是单只管的接脚。6N1是每声道用半管1,2,3是一个声道6,7,8是另一个声道。
50W的隔离 ...

谢谢于兄这么详细的回复,我都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电子管所标的数字是单只管的接脚。6N1是每声道用半管1,2,3是一个声道6,7,8是另一个声道。
50W的隔离 ...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电路要用到1支6N1,两支6P1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电路要用到1支6N1,两支6P1呢?

完全正确用1只6N1两只6P1就是双声道单端机简称6P1单端。

网友E:
电路图中6N1管脚标识 2/7,3/8,用前面或后面一组就行了。6P1管脚标识2/9,3/8,那几个脚是相连的,相当同一个脚,那个近就接那个。做耳放用6N1就行了。电源牛没问题。灯丝牛还是用6V的吧。阻抗是5.5K不是指变压器的电阻,是说输出与输入的电阻比,就像同功率的电阻,用不同的电压,那阻值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中6N1管脚标识 2/7,3/8,用前面或后面一组就行了。6P1管脚标识2/9,3/8,那几个脚是相连的,相当同一 ...

谢谢yangshiyang热心帮助,管脚的问题明白了,我测得NOKIA充电器的变压器的初级:次级的直流阻抗是1.6K:6,本来想按照坛子里大神的做法把铁芯顺插改成输出牛,但是大家又说这个电压器的电流太小,不能给6P1用,所以现在有些郁闷了,如果做耳放的话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