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用2200欧姆耳机改造疑问

楼主(2014-10-21):
          把2个2200欧姆耳机改造成头戴式是串联好啊还是并联效果好?

网友:
串联使用阻抗高。

网友:
用在矿石收音机上还是串连的好啊,阻抗高,但不如舌簧耳机好,它灵敏都高。

网友A:
还是串联好,灵敏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串联好,灵敏度高。

已试过!确实是这样!

网友:
作矿石机耳机用就串联

网友:
如果您是用来听矿机,就不要折腾了。这东西还是收藏的好,听的话就用sh型耳机吧,灵敏度高多。

网友:
如果用矿石或二极管检波,这两只耳机要串联。

楼主:
各位朋友的建议都很好,非常感谢,不过sc-300耳机我有,但是用普通头戴式耳机架改装没有合适的。关键是sc-300耳机又重又大啊。请大家给出出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的建议都很好,非常感谢,不过sc-300耳机我有,但是用普通头戴式耳机架改装没有合适的。关键是sc-3 ...

在淘宝上邮购一个防噪声耳罩,把SC2-300耳机装进去即可,不贵。

网友:
建议LZ都实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