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有电压跟随器电路图,简单点的传上来

楼主(2014-10-21):
想制作可调电源,变压器是多头的,做个跟随器能降低功耗,哪位有电路图或能给设计一个也行,一定要带上每个原件的参数,好仿制,用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
可以查一下305D的电路图 参考一下。我记得论坛有人发过这种电路图~~~~

网友A:
我有一台日产的稳压电源,变压器不带抽头,是通过可控硅控制导通角调整跟随电压的,可有效降低调整管压降,可控硅控制板不大,感兴趣可以抄板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日产的稳压电源,变压器不带抽头,是通过可控硅控制导通角调整跟随电压的,可有效降低调整管压降, ...

感兴趣的人多了,有空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