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否将笔记本电源改造成逆变器?

楼主(2014-10-22):
手里有几个电源,想改造成逆变器,不知道是否可行?各位了

网友:
貌似只能拆几个零件用吧,现在报废的UPS很多大小都有,大部分是电池失效,稍作改动就可以用了。

网友:
交流变直流很简单,直流变交流很不简单。

网友: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基本上不可能的

网友:
这个不可能吧

网友:
就像二极管能将交流变直,却没法让直流变流一样

网友:
笔记本适配器改逆变??别搞了 搞不了的。除非全部电路改了  仅仅能用上的 可能只有那个变压器~~~
很多UPS 都是逆变了   旧的UPS 很多电池都是老化了  如楼上几位说的,直接用一个这种板子即可完成你的想法~~~

网友:
笔记本适配器改逆变不好搞吧

网友:
别搞了,浪费时间,实在想弄把上面的变压器拆下来可以用用

楼主:
看来就是交流变直流容易,直流变交流难。
还是应该从发电机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