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给电脑串口硬盘用电池供电的设备,请师傅门给提供电路图

楼主(2014-10-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找3r33的锂电升压电路。论坛上有

网友:
用电池供电??笔记本硬盘还是台式机硬盘??如果是只是5V的话 用3R33或者其他电源模块即可。如果是台式机的双电压的  就不要用蓄电池了,蓄电池充满的时候 电压比12V搞的 很容易搞烧硬盘的

网友:
笔记本硬盘还是台式机硬盘

网友:
笔记本的只要5v就行,找个usb接个sata电源接口,插到移动电源上就行,,,。台式机的就不要折腾了,,12v要求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3r33的锂电升压电路没有找到

3r33应用很广的。有一个供你参考。再多的百度吧。

网友:
看你要求啊  硬盘12v也要2a电流才能保证吧

网友:
如果电流比较大就会复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