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入了一块固纬GDM-450A手持4位半,求维修资料和思路

楼主(2014-10-22):
如题,入手一块固纬GDM-450A手持四位半,但上电无任何显示,求维修资料,电路图,校准方法等
正面
背面
打开电池盖
打开后盖
目测损坏的是一个三极管,但不敢确定,丝印看不清了(没见到排阻,估计分压电阻是检流锰铜丝那里那几个分立的金属膜吧)
放大一点看
焊下来发现焊盘上只有两个脚
这是不是大家说的用三极管只接BE节当保护用的那种情况?但看焊盘位置,对照贴片三极管的封装,接入电路的是CE脚,B脚悬置?

目前缺10A和500ma保险,短接保险装上电池屏幕不显示,测不到电池有输出电流,7129代换过确定没问题,现在应该怎么下手维修呢?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

反正都拆开了,就给大家看看内部吧
使用10×38的10A保险
硬封MAXIN7129
还有一颗威马电容
有很多可调电位器,估计校准也麻烦
基准是一个TC04,感觉挺偏门的,一般不都是LM385么
屏蔽罩打开看看
电路板另一面没有元件
刀盘很简洁,这下不怕搞乱了
拨盘手感很好,全靠这滚珠和弹簧

网友A:
从档位开关看,有一个电源开关档。从那个三极管位置看可能是负责电源开关的管子。那么线路板上就可能不是两条腿,而是三条腿,不管缺了bce哪级都是断路。先确定下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29上有电压么?有没有延时关机电路?

还没来得及做进一步的检查,看样子这表不像有延时关机电路,是想让我检查延时关机的那个电容吗?这表应该是误测了什么烧了,应该不会影响到延时关机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档位开关看,有一个电源开关档。从那个三极管位置看可能是负责电源开关的管子。那么线路板上就可能不是两 ...

你说的有道理,接了电池测不到工作电流,我感觉损坏的这个三极管离开关和电源比较近,但有点不明白,误测烧表怎么会损坏这个三极管呢?不是应该损坏测量回路的保护管子么?怎么把表供电回路的管子烧了?(我菜鸟,有些话想当然说的,说的不对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电压没有?没有电压就是没加上电才好往下一步查,

忙着带娃,抽不出时间修,现在只是纸上谈兵预想一下故障原因,有空了再修。下一步准备把烧掉的三极管两个针脚只接短接,看看能不能开机,有显示了才好往下查,这个思路对不?
另外求教,误测烧表怎么会损坏这个三极管呢?不是应该损坏测量回路的保护管子么?怎么把表供电回路的管子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主IC7129都烧了,358,062也坏了,能量不小啊。先想办法把电供上,看各功能档位是否正常,先不管精度,正 ...

7129没坏,专门换到别的表上试过,是好的,我觉得应该没有大面积损坏,希望如此吧

网友A:
大部分悲剧都是人为的,可能万用表有一天出了毛病,原使用者尝试自己修理,测量这个管子有问题,拆卸的时候技术太潮把电路板烫坏了,随即把它丢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悲剧都是人为的,可能万用表有一天出了毛病,原使用者尝试自己修理,测量这个管子有问题,拆卸的时候 ...

那样就太好了,修复容易得多了

网友C:
那么点零件. 地毯式测量也没多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电压没有?没有电压就是没加上电才好往下一步查,

今天把损坏的三极管换了,发现原来的焊盘脱落了一个,实际上应该是接了三个脚的,没有贴片的,就用了TO92封装的8050,屏幕就有显示了,待机电流2ma,但是各档不能测量,症状就像没接表笔一样,接下来再查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档位开关看,有一个电源开关档。从那个三极管位置看可能是负责电源开关的管子。那么线路板上就可能不是两 ...

确实如你所说,今天把焊盘清理了一下,发现原来的焊盘脱落了一个,实际上应该是接了三个脚的,没有贴片的,就换了TO92封装的8050,屏幕就有显示了,待机电流2ma,但是各档不能测量,症状就像没接表笔一样,接下来再查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点零件. 地毯式测量也没多久吧?

唉,我要是高手还发什么求助帖啊,菜鸟只能这么着修了。既然来了就别着急走,帮我看看接下来接下来再查哪里啊?运放062?还是hef4070?所有的元件外观都是好的,如果查运放,应该怎么判断是好是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你所说,今天把焊盘清理了一下,发现原来的焊盘脱落了一个,实际上应该是接了三个脚的,没有贴片的 ...

开机有显示,并且待机电流正常,证明整个电路系统没有致命性的损坏。无法测量,应该检查7129各引脚电压是不是符合出厂设计值,运放以及周围电路是不是损坏。故障应该不大,应该是前级输入保护电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1.5V电池引两根线找到输入端,in+端外接一个100K欧电阻,in-接电池负,另一端接100K电阻,看显示是否 ...

这是想试7129能否正常工作吗?7129代换过了,确定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1.5V电池引两根线找到输入端,in+端外接一个100K欧电阻,in-接电池负,另一端接100K电阻,看显示是否 ...

这样是想试7129能否正常工作吗?7129代换过,确定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输入电路部分是否正常,一定要试,IC正常不代表外围电路也正常,正常的话再将档位打到200mV,找到输入端再 ...

最近带娃太忙,估计近期没法再修了,感谢你的帮助,等我有空修时再请教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带娃太忙,估计近期没法再修了,感谢你的帮助,等我有空修时再请教你

我有一个一样的。处理给我·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一样的。处理给我·算了 。

呵呵,价格合适我可以考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