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显像管后面的铁芯

楼主(2014-10-22):
电视机显像管后面的铁芯 可以绕变压器吗 喇叭口的

网友:
这是行场偏转线圈,是磁芯的,用途自己看看吧

网友:
这个不是铁芯哦,是磁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磁芯,理论上可以做开关变压器,不能做工频变压器

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适合高频的,不适合工频的

网友:
你绕个试试啊

网友:
适合高频变压器。

网友:
做开关变压器可以, 这么大块料, 可以做10来个。 切割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工作频率50hz-15625hz。

错了,这是高频磁芯,你认为场频是50赫兹,行频15625赫兹,这个磁芯就是50赫兹---15625赫兹?行频线圈绕在磁芯上,场频线圈没有绕在磁芯上,场频是从磁芯里面穿过去的和行频磁芯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场偏转线圈,在实际中不合适做变压器的,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
用这个做变压器只能够玩玩意义不大。

网友:
这个是磁芯,50赫兹正弦波交流电使用它绝对不行,场频是50赫兹为啥能使用哪?原因是场频偏转通的是锯齿波信号含有很大的高频成分,对于磁芯来说不同材料不同工艺频率特性差别很大在高频电源领域也不能通用。

网友:
偏转线圈里面有两组绕线,一组是行偏转一组是场偏转。究竟能不能用来做变压器,本人知识有限,就多多向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