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4G代5Z3PA

楼主(2014-10-22):
       80元在tb上买了个5U4G换了KT88上面的5Z3PA,工作了不到5分钟就啪啪2声挂了,测量显示灯丝断了,重新装上5Z3PA,KT88工作正常。不会有啥问题吧?

网友:
抽空测量一下整机的直流电流吧,要不5Z3PA也要面临危险!

楼主:
不会吧,KT88购于8月份,开始的两天也挂了一个5Z3PA,厂家又发了个新管回来,换上后一直工作至今。

网友:
原来的5Z3PA已经用住了倒是没啥问题,
5U4G就是5Z3P,5Z3P与5Z3PA只是管内部灯丝接法不同其余都一样。5U4G以前多用于扩音机很皮实的。你的机器整流管不安全,是不是第一滤波电容过大,手册上给的是4μ我看可以用到10μ再大就麻烦。还有变压器高压输出是不是太高。避免发生同样问题可以加一个250-500K泻放电阻。

网友A:
估计就是滤波电容太大了

网友:
5u4有打火的问题呢 还有274b 一样的问题 我买了二十个只有几个是比较好的  没有打火的问题  5z3pa用到800v多不会打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滤波电容太大了

估计是

网友:
电子管整流,滤波电容不可太大,另外开关要接触良好,不要频繁开关,否则多少管子也会报销。

网友:
直接使用一直全桥或是4007会更好推挽不像是单端要求电源内阻越低越好

楼主:
购的成品---雷鸣  珍品KT88纯甲胆机功放

楼主:
想换个整流管玩一下的

楼主:
问个厂家了,整流管后面的电容是450V150uF的。要串个10W30欧姆的电阻吧?

网友:
5U4和5Z3P这两种管子,电容我都用到220nF至450nF加一个150K放电电阻什么事都没有,个人见解:还是管子质量问题。

网友:
整流管后面的电容是450V150uF的,海版估计就是滤波电容太大了。串个10W3欧姆的电阻感觉有点玄,加个NTC,再有空间就加个5H的扼流圈吧。

楼主:
打开看了一下,5Z3pA整流后接的150uf,再串扼流圈,再接15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