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D1、D2能用4148不?

楼主(2014-10-22):
在图中中上部,这2个二极管有什么用?我买的收音机决有装的?能用4148不?

网友:
确实不知道有什么用的,感觉有点多余

网友A:
天线强信号保护的,现在规矩一点的收音机都有,4148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线强信号保护的,现在规矩一点的收音机都有,4148完全可以使用。

天线强信号保护的二极管不是正负反接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线强信号保护的二极管不是正负反接的吗?

强信号有阻塞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信号有阻塞现象。

是二极管正负反接的强信号就会有阻塞现象吗?

之前只是想FM接收中放内部都有限幅的,没有想到天线信号会强到阻塞的,怕是人都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强信号保护的,现在规矩一点的收音机都有,4148完全可以使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强信号保护的,现在规矩一点的收音机都有,4148完全可以使用。

那请问这个不要可以的不?

网友:
防静电。肖特极管。

网友:
应该用PIN管,作电压可控电阻,改变天线输入衰减,在电视高频头内的波段切换二极管就是这类管子,4148我在仪器上测过衰减比只有10dB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用的,只是有时有些脑残的会在耳机端口接个天线导致输入信号过大把ic输入端打坏

L7阻流圈匝数不会很多吧?天线输入信号过大导致ic损坏的几率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