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拆卸MF14的换挡开关

楼主(2014-10-23):
在本坛收了一台MF14故障表,想打开看看,换挡转盘开关鼓捣了半天,只是把第一个紧固的螺母摘下来了,其他没看明白怎么处理。请教一下论坛的朋友,这个换挡开关如何拆卸?

网友:
中心轴还有一个顶紧的锥形物,一边扭动一边往外拉。

楼主:
应该是有专用工具拆卸了。今天折腾了半天,还是打不开。算了,拆件用吧。

网友A:
把凹口螺母卸下后,向里按一下刷片支架,一手固定住刷片支架并向外牵拉,另一只手左右旋转档位开关的大旋钮,就可以使刷片支架与档位开关的芯轴脱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凹口螺母卸下后,向里按一下刷片支架,一手固定住刷片支架并向外牵拉,另一只手左右旋转档位开关的大旋钮 ...

哈哈~~又学了一手啊~~

网友:
这东西真是不好拆而且每个表的松紧都不一样有的一磕就能拿下来有的就死活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凹口螺母卸下后,向里按一下刷片支架,一手固定住刷片支架并向外牵拉,另一只手左右旋转档位开关的大旋钮 ...

多谢朋友的指点,此故障表今晚已经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