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小白DIY放大器第三集——DIY一个出版级话筒放大器(史上最详细话放DIY贴,有试听)

楼主(2014-10-23):
  即将退烧,退烧前,想完善自己的三个作品,都是放大器。一台话放,一台耳放,一台功放。因为没有电子专业知识,所以DIY的思路是尽量简洁,复杂的电路设计我也不会,重在调音,融入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喜好。在选零件方便,要便宜好用的,性价比高的。
这一集详细说说话放的DIY。

一、DIY目标
    不要一看是“出版级,发烧”字样就以为有多复杂,整个唱片业界也没有对所谓“出版级”制订过标准,只要参数高于CD的理论参数,我认为就可以算出版级。如果纯粹要指标,两级5532做成66db放大即可,这样做起来,声音当然也不错,但直白,冷,缺乏个性。而这个话放我需要的是温暖,醇厚,复古,找回70年代模拟录音的感觉,对参数指标要求则放在第二位。这样一来,投入成本反而更高,调试起来复杂的多。另外,由于话放输出一般都是连接AD转换器,而AD转换器对模拟输入电平的大小是有要求的,过高的模拟电平,将会直接切平,造成无法挽救的失真,所以话放还设置了简易的限制器,控制输出电平,无论多大声去喊,输出电平都会被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二、基本电路结构和思路
1、话放电路部分:为了实现密度感和中频的厚度,决定输入输出都使用音频变压器。而放大部分,一般话放由于增益高,如果用运放,则至少要两级放大,最后为了增强驱动力还需要一级做电流放大,总共需要三级。这样,信号走线就比较长了,对音质产生不必要的影响,尤其是失真度和信噪比。因此,这个话放的设计,仅有一级放大,没错,就一级,使用DIY的990分立运放(该运放详细说明见:)。这一级增益不需要66db,否则那失真度也会很难看,只要最大能放大46db即可(正常使用环境中大约只工作在20db增益左右),而另外20db交给输入变压器完成。由于分立运放是大电流输出运放,所以也无需再做一级电流放大了,直接驱动输出牛,而且驱动力要远高于普通运放。
2、限制器部分:为了控制话放的输出电平,以至于输出的模拟信号不要过高,导致进入AD转换器削波,设置了限制器电路。该电路取样至输出端,经过全波整流之后进行比较,超过一定的值,运放就会输出点亮LED。而LED会使正对着的光敏电阻阻值急剧下降,而光敏电阻是并联在输入牛的输出端与对地之间,当阻值下降到50K以内时,由于牛的输出阻抗很高,驱动力很弱,等于话放部分的输入阻抗立即变小,控制了输入的电平,自然输出电平也会降低。这样的限制器有个好处,就是音频信号不会经过任何多余的器件串联,限制器只是增加输入牛的“负担”而已
3、电源部分:用一只双22V交流输出的25W变压器。采用快恢复整流二极管整流后,用7824、7924稳压成正负24V直流给话放部分唯一一颗运放供电。另一部分,通过2只电解电容隔离以后单独整流滤波,成为63V左右的单直流,再通过LM317稳压成48V作为话筒的幻象电源。
4、电平指示部分:用成品的表头驱动板和表头,这个无过多的介绍。
    三个部分的电源分三个变压器供电,互不干扰。
三、元件选择
1、电阻电容
电路板部分用DALE电阻,波段开关原来打算用DALE,但后来还是改用威世飞利浦电阻,据说这个声音好点,其实我也听不出电阻对声音的区别。而在317稳压部分,为了电压稳定,还尝试了飞利浦0.01%的低温漂电阻。而电容我就比较大杂烩了,常见的几个发烧品牌都混合着用
2、输入输出变压器
输入变压器使用JENSEN JE-115K-E,该变压器增益20db,频响在正负3db内是2.5HZ——90KHZ,品质是非常不错的。输入阻抗1.5K,匹配绝大部分专业录音的电容话筒的输出阻抗。输出阻抗17K,驱动力比较弱,不过对于分立运放上兆欧的输入阻抗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输出变压器本来也可选全新的在产型号,但总体一算下来成本太高了,因为输入牛已经花了900元,输出牛也是一样的价格。如果光两个牛就要花近2000元,那成本是我无法接受的。所以选了二手货场流通较大的JE 123-S,一个70年代末的JENSEN老牛,实际性能也是不错的,也许味道还更适合我需要的复古感觉。这样一来,两只音频牛的花费控制在1100以内。
3、运放
没什么好说的,就是高仿国外的分立运放990.驱动力强,擅长高增益电路,JENSEN推荐用于推输出牛的运放。因为在设计这个话放之前,我用5534已经搭建过这样的电路,完全没问题,只是5534去推这个大个输出牛,是有些吃力的,声音较单薄。在制作过程中,由于朋友改进了第二版990,所以最后封箱前用了第二版,有提升。而我又花了125购买了一颗MAT12金封的孪生管替换原来的MAT02
以下是990分立运放结构图(早期用LM394差分管,后来用MAT02,目前MAT02已停产,升级版为MAT12)
至于990的实际性能,当然是经过AP考验的,40db下失真度还是很好。
4、变压器
变压器选了25W的进口TALEMA变压器,性能不错,很多发烧机器都用。这里就多做介绍了,相信玩音响DIY的朋友都认识。电压为双22V,整流滤波后实测约有双32V直流。因为分立运放需要双24V直流供电。
5、三端稳压
本来尝试了常用的塑封ST产7824、7924,但由于有8V的压差,加上供电电流大,按200ma供电计算,每只稳压管的功耗达到1.6W,不加散热的话是非常烫的,为了避免产生过多热噪音,废除上述方案。改用MOTO的金封三端稳压,加散热片后,理论稳压电流最大5A。而幻象电源用的48V,本身只用3ma供电,但也用了金封LM317。不要小看这几ma,它为话筒内部电路供电,所以这个供电的品质同样影响话筒输出的音色。所以为了确保一个味道,全部用MOTO的同一系列金封管稳压管,无论电流需求多少。
6、电源尾座和保险丝
   尾插使用的是SCHURTER的10A带滤波型号,保险丝为声韵纯银保险管1A型号。其实本人对电源要求不高,够用就好。
7、装机插座和线材
插座全线纽崔克银系列,没什么好说的,这是最低要求。机内用线均为特富龙的镀银屏蔽线和镀银电源线。
8、外壳选用2U机架式的,铝拉丝面板,铁机箱。面板的螺丝使用镀金螺丝。
9、表头选用进口的暖光大UV表,据卖家介绍该表头是英国专业音响厂家的产品,连驱动板一起220多米,一起搞上。

10、电源开关和功能开关全部使用日本进口的开关,无论手感做工都是上乘。我不止希望这个作品声音好,而且希望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
11、机内线主要有信号线和电源线。我对电源线是最不讲究的,不过还是在220V部分的线路上使用了特富龙的镀银电源线。在涉及音频信号的地方仍然用特富龙的镀银屏蔽线。
12、增益调节使用台湾产24段波段开关,用威世飞利浦电阻自己制作,并加上配套的全铝屏蔽罩。
13、增益旋钮
旋钮需要够大,手感够舒服,最后选择了这个大尺寸的磨砂纯铝旋钮

四、制作详情
1、话放部分的制作很简单,只要把输入牛,输出牛,990运放三大件连接即可。连接输出牛的之前,通过微调中点电压的电位器调零后连接。虽然增益变化后输出直流也会有变化,但实测接上输出牛之后,都能控制在10mv以内,对牛没有影响。牛输出肯定不会有直流成分了,所以整个信号通道都不需要任何耦合电容了。

2、稳压电源部分,由于三端稳压压降高,为了避免发热,都加了散热片。最后测量正负电压稳定在23.5V,很平衡。 48V部分实测输出47.5V,稳定,正常。
3、限制器部分。这部分电路焊接不复杂,但最难的是没有合适的光耦,怎么办?手头只有LCR0203这款国产光耦,亮阻为50-1k,而输入牛的输出阻抗有17k,如果并接到输出端,光耦一点亮意味着对输入牛来说接近短路的效果,几乎没有输出。因此特地从深圳买了三款高端的铁壳光敏电阻,亮值为18-50k,45-140k不等,以进行测试,再选择合适的LED封在一起进行。这些金封光耦做工不错,平均每颗就要10元左右。
而为了测试LED和电阻的变化,还特地制作了一个可调电源,1.5V-36V可调,精度0.01V。
最终选择了标称45-140k的光敏电阻与发光二极管包在一起制作称光耦。但实际测试以后,我更发现国产元件确实叫人不放心,10块一只的光敏电阻,在LED最大亮度下居然亮阻只有100多欧,还标称45K-140K,实际与标称差十万八千里。 算了,将就用着吧。
选择出合适的光敏电阻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黑色电工胶封装在一起。
4、电位器制作
由于输入牛的增益是20db,而运放部分必须也要有一定的倍数,所以只能设置第一档放大2db(此时整机22db),以此往后每档增加2db增益,第24档(最大档,运放增益48db,整机增益68db)。而电阻的计算是一个辛苦的工作,为了避免运放-端对地电阻为零,需要串联一个R9,此后,就是辛苦的计算了,每增加一档之间应该需要多大的电阻,然后对照威世电阻表,如果每档之间有合适阻值的电阻,可以只用一个,如果没有,需要2个串联。很多档位之间都需要2个才能满足。
5、外壳加工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纯体力活,电钻和钻头

最后,完工后的整机欣赏。算了算,花费总共3000-3500之间。值不值,不知道,DIY就是无底洞。整体来说,基本达到我的要求,有明显胆味,有厚度。如果有降央卓玛这种声线来,厚度就更能体现了。

五、试音试听
因为还没有找到其他声音来试音,先放上上次用5534做运放时的试音(其他电路不变。990运放的试音以后会更新,只会更好听)
我愿意:

这是最后装完后990的本人试音,本人音色一般,将就吧
怎样:

网友A:
几乎可说是不计工本啊。

网友B:
这个东西用来干什么? 难道你玩歌声录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用来干什么? 难道你玩歌声录音?

自然是录音和混音啊,上面不是有两首录音试听吗

网友:
本钱够足的了。

网友:
这得配多少钱的话筒才不亏?

网友:
这是穷吗?真的是穷吗?。。。。。

网友:
天呐。好厉害。我的口水啊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录音总是喜欢把话筒放的离嘴那么近,录出一大堆齿音加口水,这样就 HIFI 了?听起来很不自然。70 年代的声音(音色)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随便找一首 70 年代的歌曲听听。

网友:
高手啊,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录音总是喜欢把话筒放的离嘴那么近,录出一大堆齿音加口水,这样就 HIFI 了?听起来很不 ...

建议很好。估计和本人平时听多了童丽一类的口水碟,受到影响有关。不过最近10年来无论是发烧碟还是流行歌曲,录音混音趋势都是把嘴型放大,也算是跟风吧。 现在都是数字录音,再怎么处理都找不到70年代纯模拟录音的感觉了,只能说尽量模仿,但做不到相同的风格了。

网友:
不错,有副好嗓子很重要 其他都是浮云

楼主:
昨晚又试了一曲,翻唱谢雨欣的《谁》,当年《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咱们奔四的人熟悉的歌曲

遇见你的我
碰到我的你
在同样的深夜里
写了同样的日记
望着你的我
望着我的你
在同样的时光里
问着同样的问题
谁来等你
你在等着谁
谁来等我
我在等着谁
忘了你的我
忘了我的你
在不同的时间里
忘记同样的自己
想念你的我
想念我的你
在不同的岁月里
同样询问着自己
谁在爱你
你在爱着谁
谁在爱我
我在爱着谁
谁在等你
你在等着谁
谁在等我
我在等着谁遇见你的我
碰到我的你
在同样的深夜里
写了同样的日记
望着你的我
望着我的你
在同样的时光里
问着同样的问题
谁来等你
你在等着谁
谁来等我
我在等着谁
忘了你的我
忘了我的你
在不同的时间里
忘记同样的自己
想念你的我
想念我的你
在不同的岁月里
同样询问着自己
谁在爱你
你在爱着谁
谁在爱我
我在爱着谁
谁在等你
你在等着谁
谁在等我
我在等着谁

网友:
唱的非常不错,感觉到了那份纯纯的真情。伴奏是 MIDI 做的吗?

网友:
不惜工本,精神可嘉,线路稍显凌乱。

网友:
真是发烧级的DIY,技术活啊

网友:
用的什么话筒????

网友:
高水平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赞一个。

网友(2014-12-28):
舍得下本啊......

网友:
您这个做的太给力了

网友:
花这个钱真心亏了,好点的话放也就这个钱。

网友D:
十三楼的歌是楼主唱的么?太好听了,这得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三楼的歌是楼主唱的么?太好听了,这得加分

是我唱的。多谢支持。

网友(2015-01-29):
用料真奢侈,够狠

网友E:
很好奇,混响你怎么做?用电脑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混响你怎么做?用电脑声卡?

成千上万种效果器插件,要什么效果都有。均衡、压缩、混响等,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品牌。

我上面录音作品用的是UAD的混响效果器,EMT140,界面是下面这个样子

不过有一个混响器最近也很火,效果非常牛,强烈推荐EMPTY 2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千上万种效果器插件,要什么效果都有。均衡、压缩、混响等,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品牌。

我上面录音作品 ...

赞一个,希望你有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

网友F:
话放话放,作用只有一个,就是放大话筒信号,坛友好几个都问了用的什么话筒,一直没看见答案。

网友G:
楼主见多识广这个是话筒是什么地方用做工好准备改耳放用

网友:
!~!!!!!!!!!!!!!!!!!!!!!值得学习...做得好呀.

网友:
做的就是漂亮!钱用的值了。

网友:
不错,声底跟干净!就是我耳机听着感觉像是在头顶的感觉。
今天刻意听了一下,歌唱时,大音量时,可以听到回音,是故意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乎可说是不计工本啊。

这是铁了心要这样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放话放,作用只有一个,就是放大话筒信号,坛友好几个都问了用的什么话筒,一直没看见答案。

因为我另个帖子里发过,所以一直就没注意 ,不好意思。

用的是M-AUDIO SPUTNIK电子管话筒。

网友:
DIY奢饰品,表示羡慕嫉妒

网友:
确实详细!

网友:
够骚,线用的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见多识广这个是话筒是什么地方用做工好准备改耳放用

你这个应该是会议用的话筒,话筒头品质应该不太好。倒是里面的放大电路,因为年代久远,是电子管的,有利用价值。

网友H:
兄台烧的不轻阿,不退烧真的不行阿怪不得你要退烧了,在你退烧之前请发个电位器是用什么阻值的电阻构成步进的,有空山寨一个玩玩。

网友(2015-05-18):
音量电位器做得不错!

网友:
bbs.hifidiy.net/thread-1028366-1-1.html

老夫做了快20年舞台音响设备,总觉得楼主内功深厚,原来楼主是那边的版主,难怪这么专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兄台烧的不轻阿,不退烧真的不行阿怪不得你要退烧了,在你退烧之前请发个电位器是用什么阻值的电阻构成步进 ...

楼主是中国音响DIY论坛的版主,   bbs.hifidiy.net/thread-1028366-1-1.html

网友:
不错,成本不会低

网友:
           末了没有客观测试数据对照,  只有主观的 “ 厚” 。

           实在是围观群众的遗憾。

网友J(2015-11-02):
这水平 不到音响厂家做开发 太可惜   高手中的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中国音响DIY论坛的版主,   bbs.hifidiy.net/thread-1028366-1-1.html

我也做了 十年左右的专业舞台音响   终于看到真正的专业 原来是版主  也是创始人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水平 不到音响厂家做开发 太可惜   高手中的专业

现今技术不值钱,有求于你的时候什么条件都答应,等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或是掌握了技术,你就一钱不值了,这样的苦头我吃过N次了,看看我身边钻研技术个都过得很清贫,不学无术混社会的几个倒是都过得很滋润,这就是社会现状

网友:
楼主还自称小白啊,在我眼里你就是高富帅哦!

只是你上传的音频我怎么打不开

下边的音频也打不开,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脑少了插件。我用的是win8.1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今技术不值钱,有求于你的时候什么条件都答应,等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或是掌握了技术,你就一钱不值了 ...

现在技术不值钱,都是做技术的自己把自己贱卖了。我也是搞技术的。虽然不是电子技术。电子技术只是我的爱好。支持您说的老板滋润。

网友:
厉害厉害 战神的好牛~~

网友:
楼主的写作水平和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2017-01-18):
话筒放大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