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电脑天线,单管机的福音

楼主(2014-10-24):
近日,实验功放电路时,突然发现在耳机插孔似插非插的状态下,可以搜到电台,轻轻调节触点可以调台。电脑关机后仍然有效。

实物图

实物图

网友:
和我以前发现那个电路很像,只要在前面加电感和可调电容就是一个收音机了

网友:
第一个三极管起到检波作用。

网友:
具有独立电压负反馈的,三级放大,好像增益蛮高的。

网友:
楼主你的插头锈了,虚插时形成尖锐触点,氧化铁检波送入功放放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猜测:
插头没有完全插进去时,input 与 GND 没有经过电脑内部构成回路,因此input线相当于单线连接到争个 ...

有没试过换个插头?

网友:
“单管机的福音”

网友:
我玩集成功放的时候也收到过,但是没法调台,只能听到信号很强的那个台,你这个具体是怎么调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试过换个插头?

插头没有锈,就是普通的插头。没有接触电脑的时候,完全没有信号。完全插入后,全是高频的噪音。后来,我去掉插头,换上一个LC调谐回路,并且接上一根8m的天线,可以收听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