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整流调压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电路如下图:可控硅半波整流,想通过控制极调压(流)对铅酸电池充电,最大电流可达10A。用仿真软件,是在电容C达到触发电压时才能输出一个脉冲,调电阻可以改变输出脉冲的间隔时间。但每一个脉冲最大值是一样的。我之前是通过调变压器初级输入电压来达到调节后面输出电压(电流),现在想改在后面如图这样。想问:对充电性能和电池寿命来说,变压器之前调压(双向可控硅调速电路)好还是在所面调压好?

网友A:
用双向可控硅在变压器之前调压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向可控硅在变压器之前调压不能正常工作

可以的。电路如图:

网友:
双向可控硅接感性负载(变压器),变压器发热严重,很快烧毁。

网友B:
我有一个低压电源(厂家生产),采用的是双向可控硅在变压器初级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电路如图:

我试过,不能工作,信不信由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低压电源(厂家生产),采用的是双向可控硅在变压器初级调整。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研究研究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双向可控硅在变压器初级调压,就是用吊扇的所谓无级调速器改的,要根椐本身变压器输出来选用适当的电阻和可控硅,电路还是一样,用起来没有半点问题。吊扇不是感性负载吗?
你要说影响当然有,比如谐波什么的。但不是用不了,也不是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上个这部分的电路

楼主:
我也发下我的充电器上来

楼主:
已经用了很长时间的了。

充电中

充电中

楼主:
这个充电器有防短路防反接防接触不良功能,电流可调,充到14.8V自行切断电源。电路简单耐操。调充电电流就是通过调变压器初级输入电压来改变输出电压,从而改变充电电流的。没有出现上面两位朋友说的不能用或烧变压器。

楼主:
发这帖主要是想把调压改到后面,因为现在后面的就是可控硅半波整流,干脆把调压改在这个可控硅上,将前面的调压器去掉。看看坛里有没有朋友试过这种方法来调压(流)充电的。关键大家说下这样充电对电池好不好。

楼主:
现在后面的就是可控硅半波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