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二极管检波果然电流增大许多

楼主(2014-10-24):
按照QQ2007版主的电路,双二极管检波,昨天晚上测试了一下,固然电流增大很明显,本地强台原来70ua左右,现在100ua的电流表爆表!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选择性变差了,弱台没了踪影。适合强台带喇叭的应用。

电感随便找的节能灯里的,电感量忘了,大概几个mH,对电感的要求似乎不大。二极管用的是1ss106,两只

网友A:
很好的实验!
把二极管换成RD值高些的试试,看选择性能好些吗。

网友:
又有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实验!
把二极管换成RD值高些的试试,看选择性能好些吗。

李兄,是不是这样接线圈有载Q下降了,本来倍压的电流被吃掉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李兄,是不是这样接线圈有载Q下降了,本来倍压的电流被吃掉一部分。

这是已故版主聂兄生前做的电路,已经不是倍压电路了,原来起倍压作用的电容换成二极管了,倍压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现在的电路中信号的正半周时上面那只横着的二极管导电,向耳机提供能量的同时高扼圈储能,负半周时这只二极管反偏截止,下面竖者的那只二极管导电,释放高扼圈中策储能使耳机也能得到一些能量。

我的一管之见,不知对否。

网友C:
虽然电流增加了,但是这只是载波被整流后的直流电流,音频电压并沒有增加,也就是说声音沒增大。

下图是一调幅波形,为了看的清楚,调制波(音频)5KHz,载波(高频)50KHz。  频率比1/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电流增加了,但是这只是载波被整流后的直流电流,音频电压并沒有增加,也就是说声音沒增大。

下图是 ...

您说的的确如此,电流增大明显,但音量没有增加。。

另外,向已故的QQ2007版主致敬!

网友A:
驱动耳机发声的是音频信号,音频信号大小与直流分量大小无关,完全可以将直流分量滤除,只让音频信号送到耳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耳机发声的是音频信号,音频信号大小与直流分量大小无关,完全可以将直流分量滤除,只让音频信号送到耳 ...

那串联一个电解电容?或者1uF的涤纶电容呢,直流肯定隔了,音量会小吧

网友:
此例说明,我们常常用直流电流数值比较音频信号强度是不准确的。
我在蛋糕大环上试验不同大小的变压器负载,也证明并不是直流电流最大的声音最大。

网友:
但是不用直流电流表又有什么样的简单方法能比较音量大小那。

网友A:
直流电流通过耳机对耳机没有好处,甚至是有害的!至少直流电流使耳机的振膜原始位置发生了偏移,在信号较强时易发生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流通过耳机对耳机没有好处,甚至是有害的!至少直流电流使耳机的振膜原始位置发生了偏移,在信号较强 ...

目前用的是变压器匹配阻抗,直流成分到不了耳机。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串联一个电解电容?或者1uF的涤纶电容呢,直流肯定隔了,音量会小吧

用一只电感量很大的低频扼流圈放在原来耳机的位置,再把耳机与较大容量的电容串联然后并联在低频扼流圈两端即可,如果原来直流电流较大,这样处理后,直流电流对耳机的影响没有了,耳机的音量或许还能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是变压器匹配阻抗,直流成分到不了耳机。呵呵

这也是使用匹配变压器的好处之一,但是变压器,尤其是易发生磁饱和的铁氧体磁芯和坡莫合金变压器也易受到直流电流的影响,使变压器的效率下降。

互感式变压器可以隔绝流过耳机的直流电流,自耦变压器只能减小耳机上的直流电流,而不能彻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