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双孔磁环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最近在找高导磁率的磁环,忽然想到有几个老电视机用的300-75欧转换插头里的双孔磁环,网上没查到这种磁环的资料,有了解的朋友吗。

查国外编号BN-XX系列(模样很像)的是双孔磁环,导磁率高达1000以上(10匝电感量就有200UH以上),不知300-75欧转换插头里的双孔磁环是不是这种材料。

楼主:
我晕,发错板块了,请版主帮忙移到晶体管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发错板块了,请版主帮忙移到晶体管区。

没错版,电子管区也可以用。双孔磁芯NXD-10与NXD-100(NX表示镍锌磁性材料,10与100表示起始导磁率)。
新标准双孔磁芯用于黑白和彩电,材料R40,R100,R1K。按尺寸规格有22种之多,从略。(R表示软磁材料,数字表示起始导磁率)看来你这个国外参数对应的是R1K。可以绕制高频扼流圈。高频交连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晕,发错板块了,请版主帮忙移到晶体管区。

市面上见到的双孔磁芯(电视匹配器用)型号SK-1.尺寸长18±0.6,宽9±0.4,高10±0.5,孔距9±0.4,孔径5±0.3。
材料:NXD-10。初始导磁率  10±2 ,比温度系数+20--+55C度   ≤ 30,居里点≥350C度。
使用频率≤1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见到的双孔磁芯(电视匹配器用)型号SK-1.尺寸长18±0.6,宽9±0.4,高10±0.5,孔距9±0.4,孔径5 ...

恩,谢谢于老师,终于知道这种双孔磁环的参数了,看来导磁率比较低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