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电路中串联发光二极管做稳压用

楼主(2014-10-24):
电路是苏老师的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电路。想用发光二极管做电源指示灯兼做稳压用,手头有红光蓝光和绿光的二极管,请问接入电路中该怎么接、

网友A:
LED的稳压实际上是 利用正向导通电压实现的,不同的LED电压是不同的,只需从电源串接一只合适的电阻,令LED发光,再用二极管两端获得的电压提供给需要的地方。

试验之前,组成一个简单的电路测试一下导通电压(所谓的稳压值),看看能否满足电路的稳压值要求。二极管的导通电流太大耗电,太小提供的电流小。原则上与稳压管的设置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稳压实际上是 利用正向导通电压实现的,不同的LED电压是不同的,只需从电源串接一只合适的电阻,令LED ...

非常感谢,看来还不能简单接进去

网友:
红灯1.6v左右,适合1.5V的电路工作

网友:
我只知道不同颜色的LED工作电压在1.8-2.2之间,电流10mA,高亮的电压和电流都略大点约3.5-4.5V,20mA吧

网友:
红绿接近1.5。黄接近1.6。蓝白接近2.8。流入的电流变化较大,而上面压降变化很小。
二极管温度特性比pn结好一点,我以前用烙铁测试,温度系数大概比pn结小一倍多。

网友:
如果是大电流用发光二极管做稳压是行不通的?当然收音机估计还是可以的。不过直接并入怕不妥?要用电阻来减压。

网友:
做电源指示行,当稳压管不行。普通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安全电流指标太小,起不到稳压作用。

网友:
看你用什么地方了。电压1.5V,电流10ma左右。也可以多串几个

网友:
我曾用红色发光管稳压给石英钟电路板供电,给改装的定时器提供2秒时基信号,原时基信号是取自交流市电的,改装后最大定时999分钟。

网友:
发光管可以用来为中高频部分的偏置电路稳压,效果比较好,能符合实用化要求。具体作法是从电源正极通过一只限流电阻串接发光管到电源负极,把原电路各个基极偏置接正电源处断开,从发光管正极取电,重调偏置电阻数值(以上仅指硅NPN管),具体电路修改需要自己酌情。
发关管的选用,区别于早期的低亮度管,目前市场上无色透明封装(非照明用途)的高亮度管比较适用,实测红、橙黄色的导通/截止电压为1.75-1.8伏,绿、白色为2.57-2.65伏,前者适用于3伏供电,后者适用于4.5伏供电,这样选择的理由是,当单个电池电压下降到接近1.0-1.05伏(放电终止)时,发光管也接近了导通/截止临界电压,亮度变弱,兼作提示更换电池。
限流电阻的选择,由于发光管与稳压管、开关管相比较,其伏安特性的非线性更突出,初始导通(微亮)到饱和导通(全功率发光)端电压有明显抬升,我们应用时希望选择“相对线性”的一段,既满足偏置稳压的需要,又不致太耗电太刺眼,这是需要限流电阻来配合的。
自己制作调幅机时,选择了一种橙黄色发光管作为偏置稳压,3伏供电,限流电阻总值取390欧,全新碱性电池3.2伏时,发光管电流3.3毫安,电压下降至2.1伏(单体1.05伏)时,发光管电流0.5毫安,相应的端电压在1.85-1.79伏变化,偏置稳压效果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