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电脑用的开关电源是比较好的????

楼主(2014-10-24):
一般品牌电脑配的电源质量都还可以,大多都是长城航嘉的,电源好坏我主要是看:
1:初级2只滤波电容最好470u或更大容量,前级是不是有LC滤波(多级)电路?
2:初级推挽功率管是中功率管还是大功率管?
3:次级3.3V、5V、12V整流管是中功率管还是大功率管?
4: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磁芯体积大小如何?
上述4点如果都是肯定的话,那质量大多是杠杠货真价实的了!!!!

别看铭牌上标的多大功率,有好多那都是虚报,好多卖电源的夸夸奇谈,不如实实在在上几个图,比说多少话都管用;

我见过几个开关电源,其中有个从电脑市场买的2手的长城的尽管功率标的比另一个大,但拆开看,推挽功率管却是中功率管(一般称:小管)的,而一个功率标的比它小的品牌电脑上的开关电源里的管子却都是大功率管(我称为:大管)!!
我手里的开关电源:
标牌:
货真价实的电感滤波器:
多级LC滤波元件:
大功率的推挽管:
大功率的3.3V,5V整流管,双路(管)12V1、12v2中功率整流管;
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
好开关电源,一般比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嘉不错了。手头还有几个

有用水泥配重的

网友B:
一般都是去某宝买拆机的名牌服务器电源,肌肉型的,用多年也不出问题,电压纹丝不动,基本不买这些所谓品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去某宝买拆机的名牌服务器电源,肌肉型的,用多年也不出问题,电压纹丝不动,基本不买这些所谓品牌 ...

我也是用服务器的,只要改下风扇就行

网友:
主动功率因数校正 + 全桥拓扑 + 同步整流
没有这个条件就不是好电源

网友:
同意8楼正解,新一代电源都是这方向制造的o

网友:
一直用HP服务器上拆机的台达额定370W,真稳定啊.

网友:
好的电源区分不以重量区分,而是以电源外壳铁皮厚度区分,一般外壳越厚做工漂亮的电源用料更好,不过价格也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