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短波大环做好了

楼主(2014-10-25):
玩儿矿机无目的,有啥材料就做啥,弄了一段ф12mm的紫铜管,绕了一个大环短波线圈。
1、材料:ф12mm的空调用紫铜管,长度4m多,壁厚0.8mm,很软,应该纯铜。
2、本来想弯个直径700多mm的大环,可绕2圈,但窗台宽度不够,不好施展,最后按3圈绕,大环直径580mm,管缝隙约1mm(扎带厚度),暂时固定在一块底座上。
3、用Q值计算器计算,电感量10.32uH,Q值91,见计算数据。
4、实测电感量12-13uH,电感表精度1uH,小数读不到,数字来回调,感觉应该是12.5uH。与计算数据有2uH左右出入。我分析原因,一个是计算器是圆柱线,我用的是铜管,空心可能有差别,二是线圈缝隙不均匀,其他原因我就不知道了,听大家分析。
5、用原来中波探测器的检波部分接到大环两端,简单听了一下,还真收到几个电台,忽高忽低,很兴奋,头一次用矿机收听短波。
6、接下来慢慢改进,争取达到中波收听效果,请大家提建议,推荐电路。
7、另外问一下,短波在什么时间段信号最强?

拍了几张,大家看看

全景

全景

计算数据

计算数据

电感量

电感量

近景

近景

扎带固定兼隔离缝隙

扎带固定兼隔离缝隙

网友:
好壮观的大环。

网友:
太壮观了!!加分了!!!

网友:
坐等下集!!

网友A:
还是半成品

楼主:
谢无烟男人兄、lq19512003兄、看风者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半成品

是的,其他部分慢慢来,听坛友意见。

网友B:
铜管做得很美。像是密绕,间绕和密绕那样比较好呢?也可做个中短波两用的。用540pf可变收短波。要收中波時加个磁环线圈来加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其他部分慢慢来,听坛友意见。

建议铜管大环矿机慢慢加大间距!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管做得很美。像是密绕,间绕和密绕那样比较好呢?也可做个中短波两用的。用540pf可变收短波。要收中波時加 ...

这个是间绕,要不铜管短路了,只是缝隙很小才大约1mm左右。中短波通用试试看,大环接收,磁环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铜管大环矿机慢慢加大间距!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铜管间距加大肯定Q值大幅增加,用计算器算也是这样。只是昨天绕的时候实在是没找到厚一些可以垫的材料,三圈之间不固定好大环很不稳。我还在找可垫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管间距加大肯定Q值大幅增加,用计算器算也是这样。只是昨天绕的时候实在是没找到厚一些可以垫的材 ...

这个好办!你用大型汽车用于固定气管路的硬塑夹子就行!

网友:
就是啊,为什么不加大间距,最少要一个管径,感觉两个管径最好,而且会减少分布电容。

网友:
这管子手工也能做的这么规整,真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