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重开贴。自己加装的遥控车前轮方向舵

楼主(2014-10-25):
20元买的四通道遥控车。(遥控芯片RX-2B,电机驱动MX1208)前轮方向通电就被打死了,小角度方向不易调。决定自己改造下,安个减速器。减速器是发条玩具的内脏,废物利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断断续续作了2天才完成。不足之处请原谅。
改造部分就是他
打开,安装支撑座,完成传动部分。
螺丝固定。
完成后效果。

试了下,还可以,但是方向到死点后,电机还转,容易将齿轮打坏,需要按个限位开关。地方太小了开关不容易安 ,想了半天决定用自带的阻尼弹簧,制作限位。
扇形齿轮下边是阻尼弹簧,就用它了
安装限位后的效果图。红色部分是限位点,用的是圆珠笔内的弹簧,剪断后用热熔胶固定。
检测线接到遥控接收芯片RX-2B的8.9脚。资料显示8.9脚是左右转禁止脚,正好利用它。省事了。
遥控接收资料
马达驱动
红线,白线是限位检测线,电机还是原来的方向驱动马达。

网友:
不好意,俺真的看不懂

网友A:
想法不错,适合安在空间大的遥控车里面,车子小了冒一陀在外面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适合安在空间大的遥控车里面,车子小了冒一陀在外面不好看

因为空间大才改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前面不怕一撞就坏啊

坏了,再恢复原状。

网友C:
这个出事故后直接没有转向了,更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出事故后直接没有转向了,更可怕。。。

20元的东西,买了就是做实验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E:
它还能自己把轮子打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还能自己把轮子打正吗?

不会。需要手动。

网友F:
改装的不错,我家里有很多遥控车,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装的不错,我家里有很多遥控车,可以借鉴一下

改造好了,还是有点意思的

网友G:
动手能力真强呀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动手能力真强呀 呵呵

网友H(2014-11-30):
买比例遥控器,装上接收器、舵机、电调就能全比例遥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比例遥控器,装上接收器、舵机、电调就能全比例遥控了。

这样费用就高了

网友I:
哈哈,好强的diy改装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好强的diy改装贴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会。需要手动。

顶顶顶顶都顶顶。设想不错,实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顶顶顶都顶顶。设想不错,实用性?

可以改个玩玩

网友K:
我也喜欢玩遥控车,以前也DIY过,总体看起来比较经济适用,如果做成比例伺服的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喜欢玩遥控车,以前也DIY过,总体看起来比较经济适用,如果做成比例伺服的就完美了。

     。主要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2015-02-12):
仿造遥控车模上面的舵机可以实现比例遥控.其次 只要是遥控车就不可能四通道..只有两个通道 分别是 前进后退一个通道 左转右转一个通道

网友(2015-03-29):
把突出用什么掩盖掉就完美了。

楼主:
露着更吸引人

网友(2015-07-07):
确实很有用,一般遥控车都会前轮打死确实影响操作。要是能在大一点的车上改装就不影响美观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能想到就做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啊,,,,佩服佩服,,我就喜欢动手能力强的老师,,真的很厉害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为了缓冲转向力量,达到匀速转向的目的的吧

网友:
享受diy的乐趣,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