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光驱改装小型雕刻机

楼主(2014-10-25):
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
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弄了一堆电脑垃圾,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光驱改造的雕刻机看着不错自己也弄了一个!还没完成,所以没完成图,有些地方写的不是很详细,第一次参赛,请前辈们谅解!
准备一个DVD光驱和DVD-R刻录机

先开始拆DVD光驱(太耗时间这里就不说了)留下同步电机和滑轨套件,拆机光头时留下磁铁 。再拆DVD-R,剩下滑轨和激光头,其它附件先别仍等会说不定有用处

DVD-R

DVD-R
拆激光头部分一定要小心,螺丝一颗不少的拆下,有两个发光二极管,拆的时候一定小心,我分离激光头是差不多琢磨了一个小时,就怕弄坏了,在红色激光二极管上的线路板处理干净

激光头

激光头
在激光头组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镜头这个镜头是和二极管紧挨着的!千万别扔了

镜头

镜头
可惜木拍图只有做好的激光头的图片这是激光二极管的正负

激光二极管的正负

激光二极管的正负
拆下的激光头焊接上正负排线用两节1.5V电池测试激光头是否损坏。我组装的激光组件,镜头,红色激光二极管,排线外壳用的是电脑CPU散热器的铜管,铜管切割的时候一定要切平,在铜管的外侧用的是比较粗的铜管套在一起的。没别的可以用好奢侈啊。。。心好痛,不过散热好点。

补充内容 (2014-10-26 07:38):
改造好的激光部分4164638

补充内容 (2014-10-26 16:17):
光驱改造的激光雕刻机  ,两轴联动,Arduino UNO R3主板,A3967步进电机驱动板雕刻大小40*40

补充内容 (2014-10-27 08:16):
楼下继续更新图片和说明

补充内容 (2014-10-27 23:58):
更新在7、15、28、39、楼

补充内容 (2014-10-30 23:16):
现在全部完成了,不过帖子有点乱,但是也是按顺序来的,又看不明白的可以留言,步进电机丝杆短了只能刻5*5厘米左右大小的东西,今天从网上订购了2套26cm丝杆两相六线的,心思着换大功率的蓝紫光激光头价格有点高....

补充内容 (2014-10-30 23:20):
本来就是废物利用,要不是自己做的激光头烧坏了,还能省下40多块钱,主板,两块驱动板,一块继电器,激光头散热器加上运费一共花了132元

补充内容 (2014-11-7 22:02):
光驱改的激光雕刻机只能刻40*40MM的,这几天在准备材料,弄个260*260MM的玩玩,激光头换成蓝紫光的,这样刻得材料比较多点。

补充内容 (2015-2-14 12:05):
要教程的   回复留下邮箱发下载地址  教程和软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抢占二楼  持续更新

在改造X轴和Y轴,X轴在DVD-R(为什么用DVD-R做X轴呢,没别的原因,叫没有东西逼得,
主要是看改造的时候X轴改的时候更好)

DVD-R空激光头

DVD-R空激光头

激光头部分加上一块平板,鼓捣了好多时候  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小板子正好是4寸,坏的液晶屏,
带铁壳的,就是不好固定到激光头上,

带铁皮的屏幕

带铁皮的屏幕
前面拆激光头拆除强力磁铁,现在有用处了,把三块磁铁放入激光头内部,
正好激光头背面有个扣板把磁铁扣好。

放入磁铁

放入磁铁

盖好扣板

盖好扣板
把带有铁板的屏幕放上去就强力的吸住,这样平台就做好了 ,安装完滑动是否有障碍

楼主:
引用 楼主:
改造好的激光部分

今天上午去市场买了90CM铝合金做机架,90CM怎么也得10多块,老板娘看我长得帅非得上电子称称一下,好吧!只花了5块大洋……赚大发了,回来直接裁断,工具有限直接手工。机架还是报废了,左找右找找到一个营业执照的外框是铝合金的,就它了直接安装上Y轴架子。整个机架附着在光驱的外壳上,现在基本成型了,就等主板了。线路部分还没弄。

5元大洋

5元大洋

Y轴架子半成品

Y轴架子半成品

X轴架子半成品

X轴架子半成品

组合起来之后

组合起来之后
明天继续更新。。。。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去市场买了90CM铝合金做机架,90CM怎么也得10多块,老板娘看我长得帅非得上电子称称一下,好吧! ...

机架部分算是完成了 最后一步找x轴和Y轴的轴中心。Y轴是用螺丝固定在底座上(光驱的外壳)X轴是用AB胶粘上的,一定要找好中心,图片拍的有点歪,不过一定要是对角90度  现在接同步电机线

楼主:
步进电机接线按照1234(A+A-B+B-)的顺序加长排线,或者把排线去掉直接焊接(此方法不建议,针脚有的附在塑料上容易断,断掉只剩一根铜丝,而且很短,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差点哭了)

步进电机接线

步进电机接线

这张图片就是我弄断之后改的跟打了绷带似得,用热缩管包上

步进电机接线

步进电机接线
后续上线路图

补充内容 (2014-10-28 18:22):
今天就不更新了   倒霉催了驱动板坏了一块

楼主:
现在是凌晨1点,经过昨天的一天的改,终于全弄好了,换了机架,机架用的是光驱外壳,和内心的塑料板,XY轴调了好长时间,有的时候就卡住了,过不去,刻得时候都刻在了一起,下面看图吧,电路图我没画,直接从网上转过来的,刻得时候有点慢,下面有张我刻好了的,由于调的没那么精准,还有就是步进电机有点卡(我实在不会调了)
要使用的软件有
Arduino驱动及IDE程序
XP系统Arduino驱动
Win7和Win8 Arduino驱动
GrblController雕刻软件(这款软件我没用,全是英文,英语本来就不好,去网上找了一款)
程序烧录软件
ArduinoUploade

图形处理软件,配合下面的插件,可生成用于雕刻的文件
inkscape-0.48.4-1-win32.exe

inkscape图形处理软件的插件

关掩码设置的文件
(文件比较多,要的联系我)

电路

电路

成品

成品

雕刻中

雕刻中

刻出来的字

刻出来的字

原理图

原理图

雕刻软件

雕刻软件

雕刻软件

雕刻软件

烧录好Arduino
1.用inkscape制作一个你要刻得图形,选好大小,举例:写好文字后点选路径-点选对象转换成路径,然后再点提取位图轮廓、更新、确定。然后选择扩展中的lasrengraver中的laser..(如果你没找到这项是因为你没装插件),生成的时候会出现错误(把英文复制直接找度娘,应该是没勾选有关生成对话框中的选项,或者生成路径没有文件夹(文件夹不要用中文)
2.上面的雕刻文件太麻烦,我用的是上面图片中的软件,不要位图打印,因为烧的时间短,热量不够,刻不出来用刀路雕刻,导入NC文件,雕刻速度最快选择50再快就有断点了(如果激光头功率大可以试一下再高的速度)

编译好程序直接烧录到Arduino里

X轴的正确方向是,点击X-按纽X轴滑块向左移动,点击X+按纽X轴滑块向右移动。(X轴水平方向在上方)
Y轴的正确方向是,点击Y+按纽Y轴滑块向下移动,占击Y-按纽Y轴滑块向上移动。
(Y轴与X轴垂直,放在下面,Y轴滑块上放置一块平板,用它放要雕刻的物体)
如果图像刻反了,那么你要换一下电机的线序了

楼主:
抢占二楼  持续更新

楼主:
抢占三楼   持续更新

网友A:
继续关注进展

网友B:
等待着新图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机能雕刻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机能雕刻什么呀?

用红色激光二极管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关注进展

每天一更(因为每天只能更新10张图片不能全用在这 。)    欢迎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着新图

谢谢关注!每天一更(因为每天只能更新10张图片不能全用在这 。)    欢迎收藏

网友D:
红色激光二极管切割可以切割什么物品呢?关注中。。。

网友:
光驱可以改成雕刻机? 真的假的呀,非常期待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色激光二极管切割可以切割什么物品呢?关注中。。。

只有200W的激光发射器,没指望切好东西。

网友E:
期待原理,如何驱动?三轴联动?可否编程自动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原理,如何驱动?三轴联动?可否编程自动切割?

三轴联动的太复杂 ,没时间鼓捣……只能做个两轴联动的激光雕刻机玩玩、
A3967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轴联动的太复杂 ,没时间鼓捣……只能做个两轴联动的激光雕刻机玩玩、
A3967步进电机驱动

好,祝你早日成功,到时候我再来分享。

网友F:
很好的创意,期待你早日完成,拭目以待,能否用LD的伺服轨道做Y轴,移动的距离会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创意,期待你早日完成,拭目以待,能否用LD的伺服轨道做Y轴,移动的距离会长一些,

X轴和Y轴一起加长好点,不过长时间激光头雕刻受不了,发热量太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有200W的激光发射器,没指望切好东西。

200毫瓦。。。。。。。。

网友H:
不知道切纸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0毫瓦。。。。。。。。

打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I:
楼主高招,对買不起雕刻机的爱好者来說是个很好的啓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高招,对買不起雕刻机的爱好者来說是个很好的啓发

大多材料找废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切纸行不行

可以啊   不过切得面积有点小

网友:
很好的创意,期待你早日完成,拭目以待,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是能改成PCB雕刻机就好了,即使不行,雕刻纸张或者塑料,然后贴到PCB上面进行浮雕印刷也可以啊。

可以改的 不过刀头  电机   这些得改。电机小的不给力,  激光的可以刻个手机壳图案啥的

网友F:
怎么连入电脑驱动

楼主:
光驱改造的激光雕刻机  ,两轴联动,Arduino UNO R3主板,A3967步进电机驱动板雕刻大小40*4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连入电脑驱动

Arduino UNO R3

网友:
先赞一个 ,等待成品,现在正在学步进电机知识,强烈建议最后上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意思是就现在的激光功率可能有点小,要是改个大功率的激光器呢?

还有一个问题然后用个大的继电器,大功率的激光器需要风扇散热了,出来的热量跟CPU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唉,老师想让做PCB更简单快捷一点,老是找不到更好的方法。

pcb激光雕刻快,可惜是刻PCB的激光不便宜。

网友K:
印象中,光驱的光头小于5mW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有精力的时候尽量仿造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接线按照1234(A+A-B+B-)的顺序加长排线,或者把排线去掉直接焊接(此方法不建议,针脚有的附在塑 ...

今天电路部分到了,心情好激动啊, 多发了一个激光头和一个散热器,一下午的时间接好了,测试一下,电机驱动板坏了一块,原有自己做的激光头由于电流大了被烧了(烧了激光头不是不亮!是聚焦刻不了东西)哎……悲惨啊给店家打电话然后给我补发的,态度很好,套件也很便宜加运费才130
注意:激光头亮光不要对着眼睛,看一下保准瞎一定要带防护眼镜(我自己做的3D眼镜的蓝片改的)
电路板  套装
我自己改的外壳,忘了发面包板了哎,用了个电源外壳
电路板接线图(图片来自淘宝:鲁班DIY )
继电器接法(图片来自淘宝:鲁班DIY )
现在只能烧穿纸片等等,因为Y轴的驱动板是坏的,还不能刻图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印象中,光驱的光头小于5mW

刻录机里写数据的功率一般在150毫瓦左右

网友:
我发现论坛真是人才聚集的地方~~~~~~~~~~

网友:
牛人,这也可以做

网友:
这个技术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
高,相当的高!膜拜中…

网友:
呵呵,满足你的要求,帮顶一下,晚上去龙城夜市摆个摊,刻手机壳,一次5块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了梦寐以求的雕刻机。

网友L:
不错的手艺。。这得要有不少知识才能,,,,做出来。。。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的手艺。。这得要有不少知识才能,,,,做出来。。。赞一个

主板的程序买主板的编译好了直接写进去就行了

网友M:
刻塑料材质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刻塑料材质应该没问题……

必须有色塑料 白色的反光刻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有色塑料 白色的反光刻不上

先涂上颜料,刻完再擦掉

网友G:
请教下楼主,您提供的grbl文件才40多k,而我在极客下载的都是70多k。 是版本的区别吗?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楼主,您提供的grbl文件才40多k,而我在极客下载的都是70多k。http://yunpan.cn/cstKSWKR5QkTK  提取 ...

我也不知道 ,不是我自己编的,自己编太麻烦。。

网友N:
能在金属机壳面板上雕刻字吗

网友:
这个真没有时间折腾

网友O:
呵呵,从我一个工控业内人士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伺服运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O:
呵呵,从我一个工控业内人士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伺服运动控制。

11哥哥你不是萝莉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在金属机壳面板上雕刻字吗

不能,只能在木板纸壳上不反光的

网友P:
高材生!楼主读的是什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P:
高材生!楼主读的是什么专业?

计算机啊 快了把自己机进去了,现在主要做电脑、网络、监控、楼宇对讲、道闸系统、客控系统、电子屏,安装,包年维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机啊 快了把自己机进去了,现在主要做电脑、网络、监控、楼宇对讲、道闸系统、客控系统、电子屏,安装 ...

我以为你是机电一体化毕业的。那机电传动也做上了。

网友:
支持一下,能力不错

网友:
啊,这个先前见过   ,光驱改为雕刻机

网友:
真厉害!能废物利用,做出精品!

网友:
厉害,,可惜自己搞不了,光驱手里一堆

网友:
家里光驱一堆,可惜不会搞

网友:
既然帖子内容屏蔽了,建议版主把标题重新编辑一下,或加上(关闭)字样,免得进来!

网友Q(2014-11-25):
什么情况?

网友R:
这帖子什么情况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这帖子什么情况

楼主被禁言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S:
楼主被禁言了。

为什么呢?

我也被禁言过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被禁言了。

按被小***阴了一下,说俺说话不好听,投诉了,禁言了半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呢?

我也被禁言过 不知道为什么

俺被小***阴了一下,说俺说话不好听,投诉了,禁言了半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T:
什么都没有看到,还是火贴??

俺被小***阴了一下,说俺说话不好听,投诉了,禁言了半个月,所以内容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什么情况?

俺被小***阴了一下,说俺说话不好听,投诉了,禁言了半个月,所以内容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被小***阴了一下,说俺说话不好听,投诉了,禁言了半个月

现在能看了 太好了

赞扬楼主的DIY精神  让我这个机电一体化的人 无颜见人啊  呵呵

网友:
哇塞,好利害呀,这样也可以?  好想也做一个试试,难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