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福禄克77万用表故障

楼主(2014-10-26):
  测量2千W变压初级静态电流误将300MA电流档测量,通电时没有显示。打开表后发现630MA的保险断路,更换保险后还是没有显示。看图:

有个黃色的不知是什么零件,开裂了,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原来是好的

网友:
开机无显示可能是牛屎挂了。手机党看不清照片,那个黄色的即便挂了,也不应该影响显示

网友:
那个黄色的本来就是那样的

网友A:
黄色的好像是 高压放电保护用的!就是一个电容锯开 电压高了!会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好像是 高压放电保护用的!就是一个电容锯开 电压高了!会放电

兄弟说得不错,刚才我看了下这个黄色的零件,不是裂开的就像锯开一半的。哪么就不是这个坏的了。再上点图片大家 帮看下:

网友A:
看看红圈了的二极管是否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红圈了的二极管是否坏了!

兄弟,谢谢关注。
有二个二极管,拆下测过没坏。不知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B:
9V电池供电电路中串接电流表开机,看看有没有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电池供电电路中串接电流表开机,看看有没有工作电流。

9V电池供电电路中串接电流表开机后个集成L754132用手摸有点温暖。

网友:
引用 楼主:
9V电池供电电路中串接电流表开机后个集成L754132用手摸有点温暖。

有温度可能是这个芯片烧毁了。这种芯片功耗极低,正常工作时应该不会有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