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已故2007版主的单回路多抽头矿机电路,进行了临时搭性棚对比试验

楼主(2014-10-26):
我昨天用已故2007版主的单回路多抽头矿机电路(见2007版主矿机图),用不同材料,进行了临时搭性棚对比试验,(见下图一)。
效果可以,能收到中国之声和湖南共两台,中国之声音量最大,夜间安静情况下,12平米小房间能听得清。

     所用材料如下:
1.  6种不同型号的二极管(都是经严格过挑选的,见下图二)。
2.  4种不同规格的高厄圈(全是节能灯上拆下来的,见下图三)。
3.  5w小高音喇叭(见图四)。
4.  输出变压器是从一喇叭上拆下来的成品(见图五),经对比一般小电源变压器要好。
5.  线圈是用直经55mm瓷酒瓶绕100匝,每10匝抽一个头,0.48mm的线。
6.  天线从七楼拉到四楼,全长约40-50米。
7.  地线用窗外防盗网。

     对比结果:
二  极  管        电  流(ma)
   1ss86             5.21
   2ap9              3.95               (音正圆滑)
   1n60              3.00
   1n34a             5.95               (见图六)
   ba185             5.62
   sd101a            3.26

高厄圈 (mf)     电  流(ma)
   2.45               5.95
   7.99               5.38
   8.19               5.20
   7.00               5.45

图二:6种不同型号的二极管

图二:6种不同型号的二极管

图三:4种不同规格的高厄圈

图三:4种不同规格的高厄圈

图四:5w小高音喇叭

图四:5w小高音喇叭

图五:输出变压器是从一喇叭上拆下来的成品

图五:输出变压器是从一喇叭上拆下来的成品

图一:临时搭性棚对比试验

图一:临时搭性棚对比试验

2007版主矿机图

2007版主矿机图

网友A:
楼主那里的讯号真强, 能有mA级的电流.

网友B:
这么强大的电流,按理说白天也能听见啊。应该比二管机还响。

网友C:
可以当电源用了!

楼主:
昨晚忘记上用1n34a最大电流图,现无法在原楼编辑,只好补发一图。

1n34a最大电流图

1n34a最大电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里的讯号真强, 能有mA级的电流.

信号算可以,但遗憾只能收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强大的电流,按理说白天也能听见啊。应该比二管机还响。

是的,白天一般情况下时也能听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当电源用了!

是吗?我刚才短开喇叭测了输入端电压2.67v。

网友D:
这矿机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矿机厉害了。

我确得不利害,坛内老师已做到50ma了,我只是十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厉害。。。。。。。

比起坛內老师而言,小儿科而已。

网友:
没关系,你一定能成功,我们同学都支持你

网友:
矿机做到毫安级,很了不起啊!

网友:
祝老友试制成功!请问你那里信号那么好!是否附近有发射台吗?

网友F:
这个我试过,5MH电感不宜太大。它任务是隔离高频残余成份同时础能。我用15-25UH电感须不能增大输出电流太多但明显弱台本听不清础的加了后听清础了。电感太大声音低沉。想你也同时做做用25UH电感测测电流看看,因我那里信号太弱做不了这个实验。

网友G:
上毫安级了,楼主真厉害,不知您的地线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H:
信号超强,如果能在这么强的信号干扰下收到几个弱台矿机的性能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毫安级了,楼主真厉害,不知您的地线是怎么解决的?

6.  天线从七楼拉到四楼,全长约40-50米,7字型。
7.  地线用窗外防盗网(在防盗网上打一个孔,用镙絲固定一根铜线做地线。我分析是在安装防盗时时,有一个或是几个澎胀镙絲与墙内钢筋接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信号超强,如果能在这么强的信号干扰下收到几个弱台矿机的性能就很好了。

回版主
天线和二极管与配合线圈不同抽头,只能收二个台,强台5.9毫安有多,弱的在2.5-3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试过,5MH电感不宜太大。它任务是隔离高频残余成份同时础能。我用15-25UH电感须不能增大输出电流太多 ...

我记得好多坛友说天气好时声音小,下雨时音量反而大,。
我这正好相反,雨天音量小。从试机第二天走最近一直是阴雨连绵近半月(南方独特地理气候),收听较果不好,按你的方法测试了几回与你结果相似。

网友I(2014-11-29):
电流太强了,我试了几次电流都是1uA左右,夜间短波最强时也只有20UA。2管机不接天线都没声音的,我这离中波发射塔50公里,中间还都是大山

     前几天买了20只气象气球,回来后氢气也是无处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流太强了,我试了几次电流都是1uA左右,夜间短波最强时也只有20UA。2管机不接天线都没声音的,我这离中波 ...

看来我这收听环境比你那好,努力把天线捁好,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流太强了,我试了几次电流都是1uA左右,夜间短波最强时也只有20UA。2管机不接天线都没声音的,我这离中波 ...

我的天线还没有拉起来(我们这连续下了快7,8雨了没机会架)我用龙大侠那里买的1SS106,搭了个最简单的收短波的电路(不用调谐回路也不用地线   用一软拖线直接抛窗外,耳机用的永光2000双耳耳机)晚上6点到7点之间信号好的时候一般都有20uA到50uA  最强时100uA表头直接爆表

网友:
短波比中波条件好多了,特别是我这里,只有玩短波的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