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0V5A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4-10-26):
前几天从矿坛收的一个30V5A电源,试机时出现故障,拆开机壳,发现是一处短路烧坏了继电器,不知其它地方还有问题没有,特向广大坛友请求,看哪位坛友能提供一份电路原理图,不胜感激!!!面板照片附后。

面板图

面板图

内部图

内部图

楼主:
咋没人理,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A:
看看这个一样不,参考下吧,论坛传不了大图

网友:
是图中四根线接错烧的继电器吗?

楼主:
谢谢你。试机,开机时未加任何负载,变压器输出中的两根线被铁芯和电路板压的太紧,压破了皮,短路了。是前一个业主在安装时造成的。我看到我的变压器有好多个抽头,你这个电路没有看到什么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一样不,参考下吧,论坛传不了大图

还有几张图吧?显示部分有吗?

网友:
图也是在本坛下的,你找找看

网友:
这是我的电源绕组切换原理,图中1234是变压器绕组,红框A B是两个继电器,C D去整流桥,开机电压最低时继电器接法就是图中的接法,整流桥接2、3绕组(红色的字下同),调高电压后第一次继电器切换是A继电器吸合,b继电器不动,整流桥接1、3绕组,第二次是两个继电器都工作,其中A释放,B吸合,整流桥接2、4绕组最后一次是A吸合,B保持在上次的吸合状态整流桥接1、4绕组。至于你的电源变压器4个头如何确定,自己测测看,你的线路板上都没脱,应该好确定,仅供参考啊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坛友,我一定对照着去看看。

网友:
不同的抽头切换不同的电压档位,如果有一定的电路基础跑一下线路也不是很难,都是单面板来的!

网友:
楼主可修好了?

楼主:
谢谢关心,还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还没有!

这种电源 很好搞啊,你这种情况如果确定好两个3055没有击穿的话   一般可以直接换个继电器上去的,龙威305我有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