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忍住,又买了台国产功放

楼主(2014-10-27):
被3个黄旋钮,铝合金面板,4个黄色接线柱迷惑了
想不到还是好的
看着烂变压器烂电容就发晕,只是会响而已
还有功率三极管

补充内容 (2014-10-27 20:38):
类似于此电路图,NE5534直推功率三极管

网友:
用料一般吧,国产80年代的水平,元件的分布还整齐。大的滤波电容是红宝石,东芝管的声音比较柔和,大动态的时候可能会差一点。

楼主:
呵呵,请懂行的看下,我是准备拆的

网友:
国产机中这台做工用料还算实在!如果不是很贵也可以了!如算升级可以用隔壁论坛的铭140功放板替换。应该不错哦!

网友:
音质暂不说,布局蛮合理的!

网友:
电源部份可以留下,改放大部份就可以了。

楼主:
HIFIDIY的奶妈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没有好的变压器,电容,也只能做响而已,一般DIY的抄板的没有几个成功的

网友:
下次再看见,能忍住不、我看,够呛。

网友:
纯功放,在我们这里很难看到的。

网友A:
换安森美功率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安森美功率管

你还别说,安森美真的有这种封装的对管,我买了两对回来,准备换,看到原机器是进口的对管(一绿一黑东芝管,2SA1265 2SC3182 )声音还可以,一直还没有换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还别说,安森美真的有这种封装的对管,我买了两对回来,准备换,看到原机器是进口的对管(一绿一黑东芝 ...

你错了!安森美一定要金属外壳的!而且不能用新管,一定要用80年代生产的拆机管!否则声音不清晰。

网友:
这个电路看来也很经典,手里就有一台,只是品牌不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错了!安森美一定要金属外壳的!而且不能用新管,一定要用80年代生产的拆机管!否则声音不清晰。

我最初也是你的观点,但是拆机的管配对很难,我买过皇冠功放的拆机管(摩托罗拉),以后买了新金封安森美15024对管,买了十几对,很好用,我也不用量,直接换上,只要原来的功放的功率足够大(170瓦以上,最好原机是四个管的,即两对),不过以前老安桥a-755,没有继电器吸合的那种老古董功放,原来是东芝金封管的,换上新的安森美15204金封后,正常,整流管处有微热,用一小220V交流小风扇对着吹吹即可,没有噪音。塑封的安森美管也一样好声。
-----------------------------

NJW0302G/NJW0281G这对管子有着很高的测试评价。著名音响杂志《无线电与电视》2008第三期对安美森新研发推出的,该对管其声音表现与NJW3281/NJW1302很相似,声音非常浓密且颗粒感细致,密度也极高,但感觉恰到好处,声音更显成熟,伸缩有致,具有一定的湿润感和沉稳感,相当艳丽与妩媚。该对管控制力极佳,末级工作电流在较大范围内变化时的表现相当一致,不会因工作电流的大小出现音色的明显转变现象。

参数:150W/250V/15A
---------------------------------
安森美(ON)MJL4302A/MJL4281A大功率音响对管
性能指标超越,是安美森TO-264封装里面最高级别的一个型号,音色表现是相当的全面,是HI-END机器的首选!!

参数:350V16A230W

WIC/A=16A
Pc/W=230W
Uceo=350V
fT=30MHZ
----------------
安森美(ON)MJ15024/15025著名音响对管(金封管)

参数:250V16A250W-----------------------------

网友:
是一台好功放煲煲机调整检查好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也就是存后级功放,LZ对这个很了解。这也就是一国产能响的功放。不过比以前见过的一款好多了。这个还是用运放做差分放大。电源同很多国产一样一组电源供左右声道。不过信号线都还是用的屏蔽线。要HIFI一点的话这,简单点的如图可以将信号输入4.7UF电容换成钽电容,运放IC负反馈22UF电容也换成钽电容。即有一定的提升。仅个人观点

网友:
那个dvd挺有特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也就是存后级功放,LZ对这个很了解。这也就是一国产能响的功放。不过比以前见过的一款好多了。这个 ...

我看了又看,觉得前面那小方块好像是运放,因为我以前玩过差不多的功放板。这种机器要是在70年代,是豪华的东西。

楼主:
从上面帖子看出,有朋友是实干动手派,有的是纸上谈兵意淫派,我是收货派,乐趣在找到便宜货.

网友:
看着养眼,几米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又看,觉得前面那小方块好像是运放,因为我以前玩过差不多的功放板。这种机器要是在70年代,是豪华 ...

说得对!小块是NE5534 有个大点的339是喇叭保护用的。丛功能设计上来说做是还是不错的了。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用的。成物不可毁,拆了就后悔。是生产时间不长的东西,电阻较好。

网友:
应该核对一下,电路图。是不是有偷工减料。功放板上电容是不是换一换,乱七八糟的。

网友:
电路比较简洁,貌似还不错的,我有一台专业功放的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
好吧!支持一下,外观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别说,安森美真的有这种封装的对管,我买了两对回来,准备换,看到原机器是进口的对管(一绿一黑东芝 ...

3182  1265我有很多 很多年前电子厂做修理工顺带的  是专给飞利浦代工的电子厂

网友:
话说费了多少银子?

网友:
又看一遍,总觉得像手工做的。是不是你自己做的呢。风格和我很相似,电源输出端有发光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实在弄不明白,想请楼主释疑。
1、看实物图片,该机应该是台纯后级。分左右声道独立的电流放大板。
可是 ...

这就是一台分体纯后级。而前级另有机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呀,高手!谢谢你的释疑,我还以为是合并式功放呢。

我只说我看到的真相 而比较那些看着真相说假象的高手来说我不是高手,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进来围观涨涨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国产做这样不错了,话说照片拍的不错啊

网友(2017-05-21):
聆若诗AK-38怎么样?

网友:
用的场合太少了,

网友:
我想问问这音质怎样

网友:
实际上这个鸡鸡也不错了,国产算是良心产品。运放推大管电路经典,调好声音还是讨人喜欢的。

网友:
机箱挺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