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后门喇叭的新绝招:内吊装

楼主(2014-10-27):
改装后门喇叭都有个问题,铁皮口留的位置太小,螺丝眼都是固定的,纵观改装论坛的帖子无非打孔或是垫片,
今天把淘来的奇瑞喇叭往我那可怜兮兮的赛欧后门上装就发现喇叭太厚,装上后盖板都盖不上了,怎么办?
灵机一动,把喇叭从旁边的口子赛进去,松了电动升降机的螺丝才把喇叭送到圆形口位置,用网线内芯(这个小时候大人们俗称炮线,就是引雷管的细铜线,我的是从网线里破出来的双股)捆住它,这样就ok了,唯一不便的是需要先接好音频线,以后维护麻烦一点而已。不用电钻打孔也不用垫圈,只要找到牢实的捆扎线材来捆住,从车门铁皮的3个原装安装孔伸进去穿入喇叭的三个螺丝眼,折回来在安装眼外打结拉紧固定。因为喇叭安装位置靠近车门转轴,所以即使大力开闭车门,对喇叭的加速度也很小,喇叭受力不大,只要捆扎线材够牢实,几年也应该不会掉。
看看够厚吧?

以前第一次拆不敢用力,费了45分钟才拆开,现在徒手不用翘的工具,2分钟就拉开了,不由得自豪了,拆这些就是要力量大,

一体机的屁股,小黑色盒子是天线放大器,这个作用几乎没有,应该是车机的问题,拆下来的原装收音机即使采用40厘米的耳机线做天线也很清晰,可是这个一体机的收音机接收就是破烂声音。
一体机出来的8根线,白色组是前门,紫色组是后门,破线接上。
B柱穿线进门板,后来下雨就没照了。
暂时固定的,准备明天换电话线里破出来的钢线来捆扎。

补充内容 (2014-10-31 14:52):
2014年10月31日更新电话线吊装,这线非常牢实,没用过的建议找一截玩玩就知道有多牢靠了,用尖嘴钳才剪断的。
4187617

4187621

补充内容 (2014-10-31 14:54):
见14楼更新

网友:
车机不错,动手能力强,我的面板都被我切了才装进去的。

网友A:
喇叭这样装好象...........................................................不是蛮好列.个人建议

网友:
动手能力强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这样装好象...........................................................不是蛮好列.个人建议

唯一会有问题的来自后门玻璃上的雨水有可能滴上,这个自己用剪成半圆形的塑料片粘贴覆盖一下就能绝了后患了

网友:
貌似赛欧车

网友:
新奇特手法
这个样子装喇叭的音质大打折扣,密封不好,没有共鸣箱体!

网友:
不得不说:扬声器这样用电线捆扎固定是没有力度的。
在大音量、或者虽然总体音量不大、但当一个有相当力度的低频峰值出现时,就有可能出现由于不牢固固定因振动而出现的“吱吱”声。
扬声器一定要用螺栓进行可靠的禁锢才好,还有,如果在扬声器上覆盖塑料布防水的话,同样极有可能在大音量时会发出“吱吱”噪音。

网友:
喇叭要上紧安装口密封效果才好

网友:
线太细,有松、断的可能,固定不实,时间长了会有共振的。

网友:
喇叭没有这种装法的。

网友:
楼主的网线牛叉,喇叭没办法固定至少拿尼龙扎带扎紧,你那个铜丝扎的用不了几天就断了

楼主:
2014年10月31日更新电话线吊装,这线非常牢实,没用过的建议找一截玩玩就知道有多牢靠了,用尖嘴钳才剪断的。

网友:
你的1.2自动挡新赛欧可以装5-6.5的喇叭,你一体机的钱都花了,不去再买2个同轴喇叭了价格不高,我在2手市场买的大众的同轴才花了40元,质量比你的喇叭好多了,你这样安装容易共振。另外这个车走线最好从车顶走线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貌似赛欧能买到原装位的

网友B:
电话线是钢丝的

网友(2014-11-27):
牛b这样固定也行

网友:
楼主这样不行,时间长了会松垮或者断掉,得改进。

网友:
建议还是拆了吧~这样的喇叭等你开声音大了会共振,要么就是先把喇叭一圈上密封胶,市场上有卖的,粘东西的,和玻璃胶差不多,但是没味道!打满一圈,然后在用铁丝拉紧,24小时以后干了,那个铁丝要不要都无所谓了!而且,去2手车那里买同轴喇叭的效果会更好!既然都费那么大劲了,搞好点的喇叭算了

网友:
厉害,支持折腾!我也喜欢折腾,就是不想动车子的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话线是钢丝的

不错,这个东西要用过的才知道有多好用,塑料一拉紧容易老化发脆就完了,装上到现在无任何杂音及共振,其他质疑的都可以忽视了,不用密封胶,

网友:
不密封,直接声短路了,音质不好.

网友:
吊装的帖子我看过 很多人都说了固定不住的

网友:
顶楼主,手工太强大了

网友:
这样固定喇叭不是好办法 声音太单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