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氧传感器是否有问题呢?

楼主(2014-10-28):
大家看看,氧传感器是否有问题呢?
用了OBD蓝牙ELM327配合车况检测大师
检测氧传感器后发现
氧传感器BS1输出电压,
氧传感器BS2输出电压。
氧传感器BS1短时燃油修正,都有变化,
但氧传感器BS2短时燃油修正一直是数字不变的

楼主:
另外上次的SNG传感器没抢购到,哪位有多的是否能让给我,我替换试试,谢谢!

网友A:
氧传感器在350--400度在闭环状态下向发动机提供正确信号。它的幅值在0--1v之间变化、并且每10秒内变化次数8次以上。如果0.5v左右不变化,则说明已经坏啦。有些车前、后各装了一个,这样后面的变化频率为前面的一半,否则,就应当考虑三元催化是否效率减低啦。供你参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传感器在350--400度在闭环状态下向发动机提供正确信号。它的幅值在0--1v之间变化、并且每10秒内变化次数8 ...

谢谢热情回复!希望大家踊跃发言,总感觉油耗偏高

网友:
氧传感器若失效,固然会使空燃比偏离【理想值14.66比1】,但油耗高涉及许多方面,应当综合检查和判断。另外请不要介意:和驾驶技术、路况条件等也有很大关系的呀。

网友:
其实你的车子是正常的,    不要以为没有数据就不正常哦。

短时修正是发动机工况快速调整的一个一个比照数据, 所以短时修正大多只用前氧感数据修正即可。 而后氧的主要作用是检查三元的性能好坏, 其次才是长时燃油修正,长时燃油修正一般要到跑高速连续2个小时以上才会用到,所以一般很少见。

前氧未经过三元,取样数据直接是燃烧后的废气,反应灵敏,所有的修正数据都是以第一个氧感数据为主,后氧的意义就是检测三元的能效,如果前后氧数据一样,那就说明你的三元有问题了,发动机就会亮灯。

网友:
还有一个  油耗   你的车是什么车型? 说清楚了就好解决了

楼主:
谢谢烟版回复解答,旗云3车型,高速油耗感觉还可以,只合5-6毛每公里的样子
明天我把油耗统计表发来,大家帮忙分析下吧

网友B:
用个脉冲信号模拟氧传感器信号,可以实现人工调节空燃比,应该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个脉冲信号模拟氧传感器信号,可以实现人工调节空燃比,应该不错

  发动机瞬间出现各种神经病症状给你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瞬间出现各种神经病症状给你看。

按其脉冲模拟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其脉冲模拟应该没有问题吧

   你觉得发动机这个这个程序 那么好欺骗吗? 氧传感器数据只是一个参考, 如果你提供的数据和其他数据不符合,发动机要么神经兮兮 要么干脆就抛弃氧感数据凭其他数据估算一个,

楼主:
大伙儿看看,这油耗正常么?1.5L发动机,油耗低的都是高速长途,油耗高的都是短途

网友:
楼主啊你好 我的车的氧传感器早就不管用了 也没觉得油耗多啊 就是故障灯一直会亮的
三元催化器都去掉了,也没事啊,就是故障灯一直亮啊,油耗也没有增多

网友:
这1.5的发动机呀,唉,楼主上当了,俺也上了当了。俺是远景1.5的,本来认为会省点油,结果,比老时代超人一点也不省,而且,动力也不如那老家伙给力。每天接送孩子,油都烧的让人心疼。唉。短途的,这1.5的提速慢,油门踩的厉害,想少烧油,都没有可能。

楼主:
我也觉得是,很多1.8 2.0的同型号车,说开起来还没有这1.5的油耗大

网友:
看来以后不要到小加油站加油,有条件的最好加全价97汽油,这样会缓解氧传感器的老化,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