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友们,长安逸动大灯远光太近怎么调啊?

楼主(2014-10-28):
我的长安逸动大灯总是照很近,跟别人的近光差不多啊。换了对氙气灯,亮度好了些,可还是照不远,请修理店的师傅调过了,没效果。好像这灯就一个调整螺丝啊。请朋友们帮忙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图是网上借的图片。

网友A:
你的长安逸动大灯没有电动调整高度功能吗?一般的手动调整打开引擎盖后可看到灯座上有调上下和调左右的两个螺丝啊,要用螺丝刀调,要是只调到了左右的螺丝就上下肯定不会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长安逸动大灯没有电动调整高度功能吗?一般的手动调整打开引擎盖后可看到灯座上有调上下和调左右的两个 ...

朋友谢谢您的回复!我在驾驶室内已经将“大灯高度调节钮”调到最高了,还是感觉不好用。估计还是没有找到调整高低的螺丝,下午我去车上拍个照片,再来咨询。再次谢谢您!

网友B:
大灯屁股后面的塑料壳上有2个螺丝头 一个是调左右 一个是调上下的, 晚上找个靠墙的位置, 车头对墙壁, 大灯距离墙壁5到7米范围即可,开灯,看原车灯光心位置用粉笔在墙上画记号, 调节螺丝,看光心偏移方向调整即可,   一般新车的灯都偏低, 晚上跑在路上照不到路    调节好后找一段黑路试试看灯光效果,反复调节达到合适即可,别调太高了 晃别人眼 人家也会晃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灯屁股后面的塑料壳上有2个螺丝头 一个是调左右 一个是调上下的, 晚上找个靠墙的位置, 车头对墙壁, 大 ...

谢谢烟版您的热心细致的回复解答!我目前发现每边有两个可以调整的螺丝帽,但两个螺丝隔的比较远,其中一个还不容易调到。我准备下班后去拍个照片请大家帮忙看看再调。

楼主:
今天从晚饭后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现在算是搞好了。将情况汇报一下:逸动车的大灯边上的大灯是双光的,远/近光都由不同的灯丝发光,靠中间的大灯处于远光时才亮。我找了好一会儿,终于找到调整螺丝:大灯壳后面容易看到的两颗螺丝(用小板手或扁口螺丝刀即可调整),是调整灯光高低的;在大灯尾部,有两颗不容易看到的螺丝,必须用内六角扳手才能调整的,是调灯光左右角度的。按烟版说的方法找到合适的场地,自己耐心调整,半个小时足够了,我的刚才去路上试跑了几公里,感觉好极了,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不妨自己动手试试,不难的。

楼主:
再补充一点:调灯光高度时,扁口螺丝刀反时针旋转,灯光变高,顺时针旋转,灯光降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从晚饭后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现在算是搞好了。将情况汇报一下:逸动车的大灯边上的大灯是双光的,远/近 ...

不错!   有些大灯的调节螺帽有一个铁皮的盘形齿轮, 旁边有一个引导洞 用一把十字起子插进去 就可以很方便的调节灯光了,不用艰难的伸手到灯后去用扳手或者十字螺丝批调,

一般我调灯光是近光 光心在 40米左右到地,这时候近光的泛光可以从视线最低一直到接近80米,的范围内都能照到   夜间高速几乎不用开远光就能把整个路面照清楚, 远光光心在接近300米处着地 这样开远光 车头所有情况都能看清楚, 老远的反光标志就能看到, 副驾驶前的大灯稍微偏向路边一些这样在跑国道会车的时候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路沿导航,高速的时候标识牌也看得清楚  还有我的车大灯必改的一个就是,开近光灯 就是近光亮,打到远光后 远近光一起发光,这样整个车前路面远 中 近没有盲区,开起来特爽。  这个就是我调灯的心得

网友C:
换疝气装透镜没有?感觉能照路还是照对方呢?

网友D:
学习了都是经验的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有些大灯的调节螺帽有一个铁皮的盘形齿轮, 旁边有一个引导洞 用一把十字起子插进去 就可以很方 ...

谢谢烟版的详细回复!我昨晚是找学校球场和围墙来调的,灯光位置用粉笔做标记,这样调整后的效果很容易看到。不过没有用皮尺量,是根据自己经验估计的,调完去路试了几公里,感觉很好。先这样跑一段时间,如感觉不对再调。再次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疝气装透镜没有?感觉能照路还是照对方呢?

是氙气灯,没装透镜。照路不照对方。 没装透镜感觉投射出的光照区域是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都是经验的积累。

谢谢回复,实践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烟版的详细回复!我昨晚是找学校球场和围墙来调的,灯光位置用粉笔做标记,这样调整后的效果很容易看 ...

   我说的距离其实都是目测加实际驾驶感觉, 自己的车嘛反正开得舒服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