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板电路图纸

楼主(2014-10-28):
收到一块功放板,功放管是B817和D1047,无声,想找份图纸看看,还请各位伸出援手,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4-10-28 20:57):
其实收两块,功放管都是用的B817和D1047。

网友:
上图啊!无图无真相。

楼主:
图来了,请大家看看。

网友:
看不清,有点类似850的ocL电路。先按照以下步骤检查。测量主电源是否正常,保护电路吸合吗?再测量输出端的电压是否为50mmV以下!

楼主:
主电压正常,没听到继电器的吸合声,末级功放管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来了,请大家看看。

先砸开管子看看真假!开玩笑别生气 ,电路看起来很经典啊 ,实际好多国产机器都用一个模板生产,电路结构基本相同,一款是单差分输入,两级差分,二是全对称结构,没错的话应该是单差分输入,两级差分结构

楼主:
嗯,应该是很普通的电路,但接触的太少了。谢谢关注。

网友:
毛似还完好的OCL功放

楼主:
还没搞清楚从哪里注入信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搞清楚从哪里注入信号呢。

没错的话应该是这两个电容,是输入端,串接一只电位器试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兄弟指点,明天就试,试好回话。

楼主:
这张可以吗?但我看没有电路板上的那么多小三极管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电压正常,没听到继电器的吸合声,末级功放管正常。

没听到继电器的吸合声?那就是保护电路本身不正常,要不是末级电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张可以吗?但我看没有电路板上的那么多小三极管呀。

不是这张图,前置差分,电压放大管子太少

楼主:
我也觉得不对,呵呵,继续找。

楼主:
这个图呢?

楼主:
电路板上怎么会用7只小管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板上怎么会用7只小管子呢?

大概是这种,仅供参考,最好是照板试着画一张 u=1518308159,2381504528&fm=21&gp=0.j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这种,仅供参考,最好是照板试着画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业是6个小管子呀,怎么会有7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业是6个小管子呀,怎么会有7个呢?

应该比较接近,好多是参考名机,把电路简化了,不妨试着画一下线路

楼主:
额,画板啊,好难的,试试吧,有结果再向你汇报。

网友:
比较普通的功放板吧

楼主:
就是比较普通的功放板。

网友:
这类板子不会好的,连推动管都用小管子代替,动态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来了,请大家看看。

先放在水盆中,用洗碗精洗两遍,洗时使用毛刷仔细刷原件底下的灰尘,再反复用清水冲洗,立在适当地方控水后,使用电吹风吹干,或阳光晒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来了,请大家看看。

是全对称OCL电路,比较整齐。给你张参考图。

楼主:
楼上的朋友给的图纸怎么这么复杂呀。谢谢。

网友:
测量一下白色水泥电阻对地的电压是几V大于1.5V就会保护,正常的应该是50mv以下,以上电压正常的话就是保护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