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拆机2.1功放板改2.0功放

楼主(2014-10-28):
拆了两个低音响,得两片2.1功放板2片TDA2030A+1片LM1875。功能正常。但手上只有一对音箱。低音炮用不上。要怎么改?如果不接低音听起来总是感觉低音不足。要如何改?想把TDA2030A换成LM1875。

网友:
你这问题没办法回答,低音不足?你用什么的音箱?电源功率够不够?

网友A:
看2030输入端有没有高通电路,有就跳过该电路输入就好了,然后直接输出到音箱。1875前面应该是左右声道低通后才输入的,也有可能在负反馈里也有高音衰减,想用1875得看下具体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2030输入端有没有高通电路,有就跳过该电路输入就好了,然后直接输出到音箱。1875前面应该是左右声道低通 ...

多谢楼上兄台指点。我看看认真检查一下。

网友B:
我送你个1875吧。

网友C:
电源功率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送你个1875吧。

是真的吗?如是就真的非常感谢了。手头有一对先锋4寸全频。想让它发挥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功率够不够

电源功率还是可以的。也是箱子拆出来的。

网友:
找个5吋喇叭直接搞个低音炮,用木工板自己diy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真的吗?如是就真的非常感谢了。手头有一对先锋4寸全频。想让它发挥余热。

PM地址,邮费自付。

网友:
果断将分频部分元器件拆除就可以了。

网友D:
直接把2030 改成1875 不就好了~~~低音炮不接就是~~,电源换成双18的~

网友:
小音箱低音都不足的,低音炮质量不好的也难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2030 改成1875 不就好了~~~低音炮不接就是~~,电源换成双18的~

换了1875上去。只是没有低音出来。低音效果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地址,邮费自付。

那就先谢谢兄台支持了。

楼主:
想把LM1875拆除。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
4寸  听不到好低音吧  我在听南京15寸

网友E:
改比较费劲,关键是声音不一定好,直接找两声道的板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比较费劲,关键是声音不一定好,直接找两声道的板合适

手上有2块都是低音炮拆的2.1.丢掉又浪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