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仙给讲一下12864液晶的时序图如何理解

楼主(2014-10-28):
我在看人家编写12864液晶电子钟程序时结合12864液晶的时序图编写,但是对于时序图感觉有点不好懂。麻烦哪位大仙给讲一下12864液晶的时序图。顺便能以实际的电子钟C语言再讲一讲程序的每一步的意思,和每编一步的必要性。谢谢。

网友:
这个打字讲解太累~~~~~~~~~

网友:
我再次重申:1楼自古以来就是我 固有的领楼,我对1楼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夺我1楼的行为!对此我会严正交涉!我呼吁大家 搁置争议共同回贴,如果我不小心丢 了我的1楼,我对此深表遗憾!

网友:
要理解时序图,先要清楚LCD12864有些什么指令,弄清楚每种指令之后,才好根据时序图发送和读取相应的数据,而且12864是有两种连接方式的,一种是并行,一种是串行,是通过15脚定义的。搞清楚指令,时序图就很简单了!

网友A:
学习交流知识最起码的应该有个郑重的态度,既然楼主称给你传授知识的人为“大仙”,那么就应该把帖子发在天宫,或者蓬莱等神仙圣地,这里的坛友纵然想拉你一把,谁敢给你开讲呢?

自己对照PDF文档自己领悟吧!

网友:
这个别说,当初用12864,十分纠结:究竟是上升沿、下降沿还是高电平写入或读出数据。

网友B:
时序一般随便用个循环语句延时,还是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交流知识最起码的应该有个郑重的态度,既然楼主称给你传授知识的人为“大仙”,那么就应该把帖子发在天 ...

用词不当,在此道歉。“大仙”的称呼的确不妥,希望大家谅解。

楼主:
用词不当,在此道歉。“大仙”的称呼的确不妥,希望大家谅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序一般随便用个循环语句延时,还是用定时器。

看很多程序都是随便用个循环语句,不知道是不是不须要精确定时,简单延时一下就行。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这要给你讲清楚,估计一个上午的时间都不够。打字很累人的。当然,有报酬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很多程序都是随便用个循环语句,不知道是不是不须要精确定时,简单延时一下就行。

延时  虽然随便,但也要差不多才行的, 看看这个帖子,就是因为延时时间差,造成不能走时,2楼的是正确的 C;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2033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词不当,在此道歉。“大仙”的称呼的确不妥,希望大家谅解

也没什么好讲的,敦厚老实诚恳的人自己结合PDF也能看懂并会自己在程序上实践实现的。

先要明白12864液晶的每条线的作用,如 操作控制E线   数据DB线   半屏控制线CS1 2    读写线R/W    数据命令区别线 D/I
还要清楚是高低电平作用,还是上、下跳沿作用,是模拟负电平电压调节对比度,还是数字脉宽时间都要清清楚楚的。还要明白某条线和谁起联合才起作用。要大致有个思路,这一关不过,时序图就会越搞越糊涂。

时序图逻辑呢,是上述作用的补充说明和具体时间长度限制指导。时序图要用液晶大品牌的为准,一些小厂引用别人的图都是有错的逻辑,更加让初学者云里雾里了。

以某12864屏  写屏时序为例,如图下

E ------线逻辑是:下降沿时刻,也就是图中红线时刻,液晶屏把DB线上的数据写入自己的存储系统
           为获得下降沿,自然事先要上升为高电平,且高电平的时间Pweh 是有要求的(查表)
R/W----线必须建立为低电平才行,建立的时间Tas 也可以查到以保证写入时刻之前完成圆满的建立。
CS------线高低说明你要写入的数据是左半屏,还是右半屏,有的12864有两条CS线有的 1条,无所谓都一个道理。
D/I------线的高低是说写入的数据属于命令,还是点阵数据。以上都必须在红线时刻之前建立好。

DB------线的数据必须在红线之前就已经建立好了,并且在写入时刻期间,必须至少保持Tdsw的一段时间稳定。

从表哥中可以看出,他们要求的时间延时都很短,nS 级别纳秒,因此

在编程时通常不必设计专门的延时函数(子程序),机器周期1uS 以上的单片机编程直接忽略延时问题,不予考虑。高速单片机例如20MHz以上的,也只简单加入一个或者几个空操作语句nop了事。

只有一个操作可能用到函数延时(子程序),就是在RESET线上产生负脉冲,硬件复位液晶屏。不过实践中很少有人这样做,因多大多数情况下,12864屏都提供软件复位指令。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在进行测试故障和试验室里的时候,才用到硬件复位。

网友A:
12864编程,逻辑时序这些底层驱动是关键和要害,但不是编程难点。

难点是接下来的处理、查找字库,要更为有效、快速的控制屏幕信息,需要一些技巧。你的单片机在字库查找、显示刷新这里逗留的时间必须尽可能的少,务必做到工作效率高。因为你的单片机还有很多更为急迫任务如外部通信、键盘响应、报警判断、紧急停机等很多要命的任务要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64编程,逻辑时序这些底层驱动是关键和要害,但不是编程难点。

难点是接下来的处理、查找字库,要更为 ...

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