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型 环形 C型 双C型 O型 R型 那种变压器最高端?

楼主(2014-10-29):
EI型 环形 C型 双C型 O型 R型 那种变压器最高端?   分别有哪些优势 ? 大家讨论下!

网友:
R型的看着漂亮

网友A:
好像R型漏磁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各有所长,看用在什么地方的

能具体一点么  那种高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R型漏磁最小

我听说是 环形漏磁最小

网友:
  没有谁最高端的,做好了每个都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O型的最好,具备环形、O型、R型共同的优点。O型和R型的变压器铁芯截面呈圆形,体形扁平,磁路较长,大功率 ...

谢谢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在同样的功率下   C型和双C型 哪个用的铜线多?  C型是两个线包  双C型是一个线包!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7楼正解,只要用心去做,都好,不用心的化你用再好的硅钢片黄金线也没用(只值材料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C型和E型结构差不多,只是比E型漏磁小,磁阻小,窗口大,对绕线工艺要求不高。双C型用铜量比C型大,因 ...

谢谢 前辈耐心 解答  我是新手  谢谢关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r型好  工艺复杂 贵

我倒是觉得 双C型的  特别好看

网友:
各有所长-------------

网友:
7楼正解
7楼正解

网友:
就性能和效率来说,O型的最好!但价格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r型好  工艺复杂 贵

还有一种更复杂,不是线圈绕铁芯,而是铁芯绕线圈的牛,

网友E:
从铁芯的角度看,优质矽钢片是炼钢的工艺品;而设计和制作出高级的变压器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铁芯的角度看,优质矽钢片是炼钢的工艺品;而设计和制作出高级的变压器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很同意 呵呵

网友:
现在小功率设备和仪表用R型的很多

网友:
E型造价低,重量重,一般民品用的多。C型铁芯优质片子做出来的,重量轻,省料,成本高,一般用在工业和军工。环形最省料,漏磁最小,但是不好固定,线圈受力容易短路,工业、军工高端不采用(用在大型调速电机连续调压的调压器不得不采用除外)。R型是环形的改进产品,具有C,O的优势

楼主:
顶一下 各自喜欢啥牛?

网友:
e型的用的最多 久经考验

网友:
只要不是嗡嗡响发热低的变压器就是好变压器,千万别拿坏变压说事。

网友:
r最好~~~~漏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