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电脑主板的-12V和-5V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4-10-29):
电脑主板的-12V和-5V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12V: 主要用于某些串口电路,其放大电路需要用到+12V和-12V,通常输出小于1A。

-5V: 在较早的PC中用于软驱控制器及某些ISA总线板卡电路,通常输出电流小于1A。在许多新系统中已经不再使用-5V电压,现在的某些形式电源一般不再提供-5V输出。

网友:
现在很多电源都没有-5V这一路了,我的就没有,呵呵

网友:
3楼说的很对

网友:
部分声卡也会用到这个电压

楼主:
多谢各位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
-12V是串口用的电源,-5V现在大部分已经不用了,-12还是有的,串口虽然用得不多了,不过搞单片机什么的,好多地方还是用串口的。

网友:
很多现在都已经没-5v了 取决于ATX电源!别的没什么

网友:
用于负电平触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