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一个 简单的可调电源的电路图

楼主(2014-10-29):
求 一个 简单的可调电源的电路图

网友:
楼主没有提出具体一点的要求,比如,电压调节范围,电流的大小等

网友:
等该高手吧

网友:
你都没说几伏几安,1.24-24V 1A的话用LM317就好,几个零件,1.25-24V 5A的话用LM338也可以

楼主:
想8A  以上。。。。谢了

网友A:
直流可调电源?比较简单的就是LM317+功率管扩流了吧?电压范围1.25V~25V连续可调,其他的请高手支招吧

官方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8A  以上。。。。谢了

朋友们说需要告知输出是几伏几安的,你憋半天说出个“8A”,那是几伏呢? 佩服你,惜字如金!

楼主:
你好!在100v以下。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可调电源?比较简单的就是LM317+功率管扩流了吧?电压范围1.25V~25V连续可调,其他的请高手支招吧

官 ...

你好!lm195是达林顿管子?吗。好不好搞?

网友B:
楼主 你要0-100V 0-8A 调节 吗? 这个不简单啊 100V 8A可是800W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lm195是达林顿管子?吗。好不好搞?

图纸是从厂家资料里搬过来的,对此功率管具体型号不了解,不过通常其他型号管子如能满足要求也可以用。但这个电路无法达到100V这么高的输出电压,你的要求有点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要0-100V 0-8A 调节 吗? 这个不简单啊 100V 8A可是800W啊

其实不需要这么大。但是要给他一点正副值在里面

网友:
看来你还是没说清楚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
比如一个可调稳压电源    调节范围0-30V可调  电流最大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