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控硅控制普通变压器初级电压能实现变压器调压吗?

楼主(2014-10-29):
220V70W变压器,想用可控硅(风扇调速)调节输入电压改变变压器输出电压整流后用来充6V 12V电池,可以吗?
有人说变压器有嗡嗡声,用单向可控硅调压,变压器因为有直流成分而发热。
有又人说可以用。我看到有人装到充电器上面去了。

网友:
可以用,不是最好的方法。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调压,单向硅调压效率低,双向硅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双向可控硅可以,单向可控硅用在次级可以,用在初级不可以,用在初级变压器因为有直流成分而很快发热烧毁,

我就用25A的双向可控硅给点焊机做调压和开关的。

网友:
可以用,我以前就是这样用的,不过可控硅很容易坏

网友:
大功率电镀电源就是用这种办法的,不同的在于电镀电源的变压器比起你的要大得多,它承受得起波形畸变造成的发热,并且人家有风扇强冷。

网友:
不用为好--------------

网友:
我前几天发过贴,你可以看看回复。我之前就是用在初级调压,根据变压器输出选用适当的电阻,用起来没什么问题,并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差。我一般只充十几AH的,也就用一两A的充,变压器没一点的热。用过电炉丝,调到十几A,变压器会热,但我觉得就算不调压,变压器也热吧。

网友:
   理论可以,实际不行!

网友:
要求不高的充电场合,用220V的交流电风扇调速器(应该是双向可控硅做的),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当年制作一个可控硅调压装置差点失败,原因就是,简易电路制作好后,调光调整电炉子完全可行,但接入变压器后,变压器严重发热,改用专用触发电路获得成功。对于充电使用单向可控硅接入变压器次级最佳。

网友:
我有个山寨焊台就是这样搞的,用可控硅调节变压器电压而改变焊台温度

网友:
可以,我的一台日产的高砂稳压电源就是初级用的可控硅,用来预调电压,能有效减小调整管压降,而国产的大多是变压器有好几个抽头,用继电器进行切换,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选择可控硅时要注意最小工作电流,有些可控硅小电流时不能正常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年制作一个可控硅调压装置差点失败,原因就是,简易电路制作好后,调光调整电炉子完全可行,但接入变压器 ...

"改用专用触发电路获得成功"

朋友能发个电路上来分亨一下吗?

网友:
要用双向可控硅啊

网友:
哈哈!主板真多啊

网友:
以前的x星多功能节能电焊机就是初级采用可控硅调压的,可网上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用专用触发电路获得成功"

朋友能发个电路上来分亨一下吗?

十多年前搞的早就忘了,不过 网上找一找估计能找到参考电路。双向可控硅如果触发电路驱动不良,驱动电流不够,尤其是大电流可控硅,虽然制作好后能调节灯光、调节电炉子绝无问题,但接入变压器、电机,虽然能工作但发热严重甚至冒烟。简易调光的那种试验过,根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