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烟版主一个问题。

楼主(2014-10-29):
07年自动档思域车。车速到55-65公里,能听到发动机有连续的轻微的轰轰声,加起油也不是很顺畅,请问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发动机响?应该是共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响?应该是共振吧

4儿子之前换过垫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4儿子之前换过垫圈。

换什么垫圈?

网友B:
火花塞 高压线 高压包  从简单换起,  可能是高压漏电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花塞 高压线 高压包  从简单换起,  可能是高压漏电导致的

今天换了四个火花塞。等下拍照上传。

楼主:
以下四个火花赛

这个是有问题的火花塞吗?

这个是有问题的火花塞吗?

网友C:
火花塞换后问题解决没有啊

网友:
清洗节气门、检查空气流量传感器【清洗一下即有效果】试试。

网友:
电装的火花塞不至于漏电,最多就是正常烧蚀消耗,间隙变大。不过7年的话高压线到是有可能老化漏电,或者中间有断芯的可能(比如不正确的拉拔方式)。。。。

网友:
建议清洗节气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花塞换后问题解决没有啊

换了火花塞后,点火启动时噪声更响了。

网友:
期待楼主到时候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