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R71E 收信机 !

楼主(2014-10-30):
      刚入手R71E 收信机 , 玩了几天,真感其性能之优异, 灵敏度,选择性,抗干扰. 常规收音机无法比, 试收信号弱台效果一流! 问我为什么会入手71E , 因在两年前友人弄来两台 IC-R72E 借来玩几天, 发觉轻溥显示不够高档.灵敏度一般,上网一查才知是71E简化版,所以多方设法想弄台来玩.可是品相和年期长不尽人意.
     几天前机会来了.在X坛上一"火腿"在叫卖一台,看到不足十分钟就被人秒杀.真悔奥! 机会又错过,哪知"皇天不负有心人", 早上6.30分一个陌生电话,打来说你跟帖说要买这种机器,(搜我 ID 查到我电话号)他说是本市的"坛友" 起床,打理完毕. 骑上俺的二轮"宝马" 直奔卖家,.
     到了,敬烟,泡茶,坛友是健谈客,开放,不错! 我敬完烟! 坛友.请出机器! 内心暗暗叫好! "哇" 真新, 插天线,插电,开机,一切正常,屏亮度十分好! 一翻转动, 收到一遍"噪音" 一个台都没有."心凉"了, 放下机器, 和坛友聊起来,问为什么有这台机器, 话匣打开了! 坛友 "说" 哎!
     这机几年前从"香港" 花了,几千元买来,插在家里有线电视电缆上收到很多台,后来一个也收不到不知道是何原因? "哇" 俺心内一亮判定这机器无问题! 收不到台真原因是, 几年前有线电视是模拟信号.电缆连很远, 后来改成,光纤数字电视,内心"暗喜"不说出!
    我问!机卖多少钱, 坛友说,按买一半价吧! 我说不行,收不到台, 杀价...! 最后成交! 到家马上架天线! 弄到深夜2点,插电开机, "哇" 电台很多, 灵敏度,选择性,抗干扰. 十分满意! 声音清晰, 背景声宁静! "如愿所偿"特上帖!

网友A(2023-01-24):
这个是我其中一台

网友B(2014-10-30):
别担心那数据,网上有,可以搞到。我是先下载留着了,电池没电那天再换电池,写数据,扩扩频玩。

What follows is a hexdump of the RAM contents, under these conditions:
• VFO A = 0100.0 AM
• VFO B = 0100.0 AM
• All memories cleared
000: 0 0 F 1 F F 1 F F 0 0 2 F F F F   20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10: 0 0 0 B 5 9 6 8 6 8 0 0 0 3 2 0   21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20: 0 5 9 3 0 0 0 5 0 0 0 0 0 0 0 0   22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30: 0 1 0 0 0 0 0 0 3 0 0 0 3 0 0 0   23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40: 1 0 0 0 0 0 0 0 3 0 0 F F F F F   24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5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25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6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26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7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27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8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28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9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29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A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2A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B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2B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C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2C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D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2D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E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2E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F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2F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10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30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110: F F 0 0 0 F 1 0 0 0 0 0 0 0 0 0   31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120: 0 0 0 0 0 1 7 0 0 0 0 0 0 0 0 0   32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130: 0 0 2 0 5 1 0 1 0 0 0 0 0 0 0 0   33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140: 0 0 0 0 2 0 5 1 0 1 0 0 0 0 F F   34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15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35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16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36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17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37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18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38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19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39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1A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3A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1B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3B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1C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3C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 0
1D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3D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E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3E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F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3F0: F F F 0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Notes
• Locations 000..0FF are write protected by hardware on the RAM module. See pin *WP above.
•Interesting locations: ◦000..0FF: Read-only data including maximum and minimum operating frequencies.
◦12A..13B: VFO A
◦13C..14D: VFO B
◦14E..15F: MEM 1
◦37C..38D: MEM 32

•Each memory takes up 18 bytes.
•Format of a memory entry: ? ? ? ? ? ? ? ? m f f.f f f.f f f ? ◦? = Always zero?
◦m = Mode (0=LSB, 1=USB, 2=AM, 3=CW, 4=RTTY, 5=FM)
◦f = Little-endian frequency (LSB first) An offset is added to the value of the displayed frequency, depending on the mode: LSB=0.0, AM=1.5, USB=3.0, CW=0.6, RTTY=0.6, FM=0.0 kHz.
◦Enough digits are available to store a frequency of up to 999 MHz, although these can't be set on the R71a by normal means.
◦Format of a blank entry: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The memory stores the frequency to the nearest 10Hz.

  Note that values stored in the RAM module are big-endian and that the static
RAM IC is only 4-bits wide (nibble mode.)  Some important memory addresses
(in hex) in the RAM module for the R71A are as follows:

10/11 = LSB offset
12/13 = USB offset
14/15 = AM offset
16/17 = CW offset
18/19 = RTTY offset
(FM has no offset)

30/31 = lowest frequency (factory is 100kHz)
3B/3C = highest frequency (factory 30MHz)

Example 1 - To change the lower frequency limit to 10kHz:

Original - 000: 00F1FF1FF002FFFF000B59686800032005930005000000000100000030003000
Modified - 000: 00F1FF1FF002FFFF000B59686800032005930005000000001000000030003000

Example 2 - To change the upper frequency limit to 35MHz:

Original - 000: 00F1FF1FF002FFFF000B59686800032005930005000000000100000030003000
Modified - 000: 00F1FF1FF002FFFF000B59686800032005930005000000000100000030053000

网友C:
N年前,经我手修理的不下100台……ICOM的这一系列就是漂亮,包括R-71,,R-7000,  751,751A  等。vfd 显示漂亮,表头舒服。

不高于500价格算是公道,不过要注意ROM的掉电问题和vco 的停振,此类问题常见。

网友D:
人家都说: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你给反过来了,恭喜得宝。

网友B:
这品相,真的没得说了,能有99成新了。楼主赚到宝了。不知道最后杀到多少搞下来的。
我在网上淘得一个(本坛信息),500元,品相差多了。收到时还有故障了(应该是物流弄的),全拆开再装上能收到台了。后来又业余方式调整个大概,目前效果还算不错。在阳台上架个环型天线,4:1巴仑,50欧电缆接进来。7050 SSB效果好的台能到55了。短波没啥台可听,台到是能收到不少,基本没可听的内容。中波到是效果不错,晚上电台连成片。为了抗干扰,电源线上接了若干从PC电源、电视机电源上拆下来的EM抑制I组件,天线上串上三个EMI抑制磁环,220V电源带来的干扰基本上消除了。

楼主这个S表的灯好像不亮了,弄个5050白光LED串电阻换上会很好用的。

网友:
一代名妓,就是里面的线太多了。

网友:
恭喜楼主得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N年前,经我手修理的不下100台……ICOM的这一系列就是漂亮,包括R-71,,R-7000,  751,751A  等。vfd 显示漂 ...

兄好 请问有R7000的调试方法吗?

网友:
R71E没故障的价格应该在600左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兄好 请问有R7000的调试方法吗?

曾经有一本手册来着,刚才找了下没找见。按照手册要求:需要频谱或带频谱功能的综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有一本手册来着,刚才找了下没找见。按照手册要求:需要频谱或带频谱功能的综测。

哦 那要求高 还能找到吗

网友:
家里各种乱,加上时间太久了,不好找……如果一年内能成功搬家,会来个大整理

网友F:
楼主哪里去了,来回帖啊

这台与别人的不一样的,有个接口是连接计算机用的吗?自己加的?

网友C:
那个接口是X使用单位自己加的。用于集中遥控N台进行分段搜索接收。

ICOM原厂实际是有遥控单元单独销售的。不过国内几乎没见过,个别爱好者手里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个接口是X使用单位自己加的。用于集中遥控N台进行分段搜索接收。

ICOM原厂实际是有遥控单元单独销售的 ...

既然如此,那是否意味着,普通71E也能加装上遥控接收了,还是说,普通的机型根本无法加装遥控呢。

不过仅仅有个遥控功能,也不会吸引我。
最好,有遥控,且能够把接收机状态参数返回给遥控器,例如当前接收频率、SSB状态、天线信号强度等等。

我之所以不买71e ,都是因为它的操作不能计算机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既然如此,那是否意味着,普通71E也能加装上遥控接收了,还是说,普通的机型根本无法加装遥控呢。

不过 ...

原厂遥控是这样的:跟普通家电遥控器一样。实现71的面板上的那些按键功能。遥控手柄和接收单元单独购买,自行加装。面板上的接收头倒是现成的。

所以,主板上这个接口是现成的,自己完全可以开发。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现在的单片机,计算机高手多了去了。

我觉得没有这个东西的原因是:主机价格低廉,开发这玩意,就更卖不了什么钱。

不过要是爱好者自己开发,弄个团购,不以盈利为目的,倒是有可能……

网友:
我说的国内X单位开发的这种遥控,不是无线遥控,是线控,就是计算机数据接口,甭管接口长啥样,其实就是普通通讯口。一个人管着一大堆71,设定每台的频段,模式,扫描什么的……

具体线控的工作方式,可以参考一下国内00X系列的技术手册……

71大量采购,也就是为了廉价取代00X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厂遥控是这样的:跟普通家电遥控器一样。实现71的面板上的那些按键功能。遥控手柄和接收单元单独购买, ...

红外遥控器,线控,都是要依靠人眼来观察接收机,判断当前的状态是在什么波段,频率几何,才下按下遥控器修改的。
用计算机控制,人眼需盯计算机屏幕不可能再去盯接收机。固然可以控制接收,但是看不到接收机的响应,十分别扭。

要把接收机信息返回给遥控器(也就是计算机),何其难呀?再加上此机无调频(中波有没有?),玩起来不痛快。如果需要自己加中波、调频,无异于重新设计一台自动化接收机了。故此机型不适合计算机要求的听众。

网友C:
是这样的,当时的需求是无人值守。

FM模式是另一个选购件,国内有仿制的。刚才搜索了一下,遥控的部分,国内也有仿制的。

网友:
好漂亮的机器。

网友G:
R71E确实不错,几百元的价位玩短波值得,两年前入手了一部,以后什么德生什么德劲我连看都不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都说: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你给反过来了,恭喜得宝。

真的是得宝!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品相,真的没得说了,能有99成新了。楼主赚到宝了。不知道最后杀到多少搞下来的。
我在网上淘得一个(本 ...

你好!   真的很新!!

网友:
把机器卖给楼主的坛友是谁啊?还有类似的机器出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N年前,经我手修理的不下100台……ICOM的这一系列就是漂亮,包括R-71,,R-7000,  751,751A  等。vfd 显示漂 ...

里面ROM  是一片6116, 老游戏机上大把, 这个无啥技术问题, 若要保险过几天弄只全新,锂电装上去! 老兄也是高手, 看到有人扩频,谁弄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哪里去了,来回帖啊

这台与别人的不一样的,有个接口是连接计算机用的吗?自己加的?

这两天玩机,玩到5点多,刚起来不久! 我台机是,,原装特配机,原是某部使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机值得玩。就是要注意里面那个ROM电池电压,低了赶紧换,等到没电了数据丢了又得花几百买那数据了

里面ROM  是一片6116, 老游戏机上大把, 这个无啥技术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里面ROM  是一片6116, 老游戏机上大把, 这个无啥技术问题,

6116据我所知是一片掉电丢失的RAM,如果换成窗口型的EPROM就应该不怕丢失数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玩机,玩到5点多,刚起来不久! 我台机是,,原装特配机,原是某部使用, 谢谢!

第49项  选配的接口单元插件   (盖板),这个资料是关键,如果有详细资料就好了

网友:
这东西价格被炒高了,买要尽量压到最低价

楼主:
引用 网友F:
6116据我所知是一片掉电丢失的RAM,如果换成窗口型的EPROM就应该不怕丢失数据了。

有窗口型的EPROM成品板,和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担心那数据,网上有,可以搞到。我是先下载留着了,电池没电那天再换电池,写数据,扩扩频玩。

这个程序其实只管理,开关机时间最重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窗口型的EPROM成品板,和资料吗?

我啥也没有。但是我 可以说 ,若是有6116的板子,就极有能用窗口型的ROM给它取代,例如 用2732
两颗芯片的差别是6116速度快一些,2716  或者2732的速度低一些。要看主机访问的速度如何,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

具体说要研究原板子的 6116的地址线,数据线,复用,时钟,片选还有锁存等逻辑,研究清楚以后换成2732的逻辑电路就可以了。
当然要把原来的数据,写入新片子2732.

网友F:
你若给我原板6116的图纸,我就能想出办法来解决掉电源数据丢失问题,途径有三
1、重新设计板子,用掉电不丢失的存储器取代6116,包括用窗口型EPROM 或者flash芯片
2、不重新设计板子,用单片机I/O线以及软件,模拟6116的地址线,I/O线,和其他逻辑线的逻辑,做成插件插入原6116的管座(取下原6116,焊上管座)
3、不重新设计板子,用fpga,模拟6116的地址线,I/O线,和其他逻辑线的逻辑,做成插件插入原6116的管座(取下原6116,焊上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啥也没有。但是我 可以说 ,若是有6116的板子,就极有能用窗口型的ROM给它取代,例如 用2732
两颗芯片 ...

6116的板子有两种版本, 图片网上来的

网友B:
那片RAM换成EPROM到是可以解决掉电机器不好使了,但却无法保存频率了。
那RAM中仅是数据,最开始有256个地址是保护的,是关键数据,决定R71的最高和最低频率范围,想要扩频也就改这里。
后面的地址是存储两个VFO和32个记忆频率的,这些得用RAM。
此机最大的问题在于,CPU程序太简单了,开机竟然没有检查RAM状态,如果数据非法,应该用程序初始化这些数据,但它却没有,直接拿来用,数据不对,于是就彻底呆了。

想改成不掉电版两个方案:
一个是直接用EPROM写好数据替换,有这板子的电路图,可以很简单的做一个(用洞洞板做个就成;或者把原板破坏了改,不过我不建议这样做)板子。
另一个是直接弄复杂点,一片6116和一片2716(或者其它什么的)用逻辑电路判断,如果是前256个地址,选择2716,如果是后面的地址,选择6116。当然,电池也得放上去。这个的好处是随便换电池,掉电了仅失去保存的那些频率,不会开机不好用。

我的方案是:一直用着,反正现在电池还有电,什么时候不好使了,换块电池,然后用单片机把内容写进去。这样又可以用10多年了(10多年啊,10年后此机是否还有台可收都是个问题了)

再贴个RAM板的线路板图,这个是后期版本的:

网友:
那片RAM换成EPROM到是可以解决掉电机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片RAM换成EPROM到是可以解决掉电机器不好使了,但却无法保存频率了。
那RAM中仅是数据,最开始有256个地 ...

请版主说说,他的调频(广播)模块是如何加入系统的,原机是如何处理键盘、信息显示和控制调频的?
所加调频模块又是如何着手设计制作呢?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的满意,或许我也考虑买一台R71E.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版主说说,他的调频(广播)模块是如何加入系统的,原机是如何处理键盘、信息显示和控制调频的?
所加 ...

主板上有个几个接口,就可以接FM解调,但这仅是100K-30M频率范围内的窄带FM解调。收不到FM广播,R71不能收30M以上的频率。
这个FM板基本上没啥大用,因为在短波很少的FM信号(但确实有,有一次听到了个模糊的FM通联信号,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没FM板在AM下偏调一点也能到失真的声音)。所以我也没做这FM板。
如果想收FM广播,建议买ICOM-R7000。这个是25M以上频率接收的,带各种解调。
R71+R7000,基本上可以全频率接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个几个接口,就可以接FM解调,但这仅是100K-30M频率范围内的窄带FM解调。收不到FM广播,R71不能 ...

原来是这样,谢谢版主解答。

网友:
我还有台短波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当时的需求是无人值守。

FM模式是另一个选购件,国内有仿制的。刚才搜索了一下,遥控的部分, ...

给个FM 板联接, 想买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若给我原板6116的图纸,我就能想出办法来解决掉电源数据丢失问题,途径有三
1、重新设计板子,用掉电不丢 ...

我有27256,可应用否?

网友I:
发现坛中高人不少,高高!不是一班的高!可能是二班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R71E确实不错,几百元的价位玩短波值得,两年前入手了一部,以后什么德生什么德劲我连看都不看了。

玩短波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发现坛中高人不少,高高!不是一班的高!可能是二班高。

坛里藏龙卧虎. 坛里最高级人材是, 核工业科学家! 国防科工委人材,  老飞行员, 清华大学.... 各业都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若给我原板6116的图纸,我就能想出办法来解决掉电源数据丢失问题,途径有三
1、重新设计板子,用掉电不丢 ...

搭了一只IC 2501 试了, 写入成功了, 可用  有时间做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几天才在CQ买了一个这样成色的 500元

恭喜 恭喜

网友K:
刚刚入手一台R71E,本坛购进,装上X宝上购的RAM板,那效果真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刚入手一台R71E,本坛购进,装上X宝上购的RAM板,那效果真是好!

玩短波值得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玩短波值得

非常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值得!

玩短波英语差是短板!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玩短波英语差是短板!

那确实!其实也可以边听边学!事在人为吗!南国兄你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确实!其实也可以边听边学!事在人为吗!南国兄你讲呢!

你天线怎样架哦! ?

网友L:
楼主你用什么样的天线我以前有过一台接一条10米线作天线只能收广播业余台一个到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用什么样的天线我以前有过一台接一条10米线作天线只能收广播业余台一个到收不到

我用偶极式30米, 架于3楼阳台! 南北走向, 买30m 线径2.5mm平行线, 撕成两条, 接于50欧同轴电缆接到机上便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好主意,解决无地方设天线好办法!!

谢谢南国兄加分! 我也是因势所架,高楼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2015-10-23):
也想来一台玩玩

网友M:
好不容易找到这里!
     前几天在本坛进的71E,价格不贵,但只有AM模式能工作,CW与SSB不能正常工作,在这请求帮助!先说声谢谢了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好不容易找到这里!
     前几天在本坛进的71E,价格不贵,但只有AM模式能工作,CW与SSB不能正常工作,在这 ...

你的现在是什么状态,也买了台但只收到二个短波台。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你的现在是什么状态,也买了台但只收到二个短波台。

你好,我的短波接10几米长线,很好,但CW与SSB不能工作。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好,我的短波接10几米长线,很好,但CW与SSB不能工作。

如果用1-2米的短线能收到台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如果用1-2米的短线能收到台吗

收音机的拉杆天线才多长,我特意去试了下,半米长也能收到电台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收音机的拉杆天线才多长,我特意去试了下,半米长也能收到电台的!

短天线台多不多

那我的机器得调整了。你们的运气怎么那样好

网友:
我的也不好啊,只有AM能正常工作,不过听短波真的非常好,不是一般收音机能比的!

网友:
我的71E不插天线中波短波噪音很大,插上天线收到强台噪音也是大,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M:
引用 网友N:
短天线台多不多

那我的机器得调整了。你们的运气怎么那样好

差不多,短天线声音略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M:
差不多,短天线声音略小而已!

那你的机器还真不错。

楼主(2016-05-13):
引用 网友O:
我R71E的RAM板数据丢了,可以把你做的数据借我用用

太久了. 换电脑数据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年前,经我手修理的不下100台……ICOM的这一系列就是漂亮,包括R-71,,R-7000,  751,751A  等。vfd 显示漂 ...

在此遇见老友啊   在你手上也买过R71E  很好的机器

现在751替代它了

网友:
看来这机子不好服侍啊。

网友:
3楼的朋友:“环型天线,4:1巴仑”能不能上个图纸或照片看看,IC-725有没有ROM电池?

网友P(2016-08-31):
引用 网友B:
别担心那数据,网上有,可以搞到。我是先下载留着了,电池没电那天再换电池,写数据,扩扩频玩。

版主你好:请教两个R71E的问题 1.是每次开机不管关机前收听频道在多少上开机后都是回到01频道上,2.是频率存储的频道数缺失了一些比如01, 02 ,03 ,正常有,05-07就没有了直接就08了频道了等等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P:
版主你好:请教两个R71E的问题 1.是每次开机不管关机前收听频道在多少上开机后都是回到01频道上,2.是频率 ...

1。是这样的,这机没有记忆上次存储频道数的功能,开机都是1。
2。没遇到这事儿,试一下在普通状态下是否可以调到那个存储频道上,然后存个台,再试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B:
1。是这样的,这机没有记忆上次存储频道数的功能,开机都是1。
2。没遇到这事儿,试一下在普通状态下是否 ...

怎么试都找不到缺失的频道数,难道有隐藏跳跃功能?使用手册上也没有说明因为是二手机器不知别人怎么弄得现在缺失七八个存储频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怎么试都找不到缺失的频道数,难道有隐藏跳跃功能?使用手册上也没有说明因为是二手机器不知别人怎么弄得 ...

似乎没有这功能,至少说明书上没有说明。
也有可能是RAM板数据有问题,如果可能,重写一下RAM板,或者换一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没有这功能,至少说明书上没有说明。
也有可能是RAM板数据有问题,如果可能,重写一下RAM板,或者换 ...

也可能啊!抽时间试试,它的频率存储应该是在RAM板上吧

网友Q:
这种可能听短波吧是吗,有调频的吗,短波是不是好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种可能听短波吧是吗,有调频的吗,短波是不是好给力

短波 给力

网友R:
引用 网友B:
似乎没有这功能,至少说明书上没有说明。
也有可能是RAM板数据有问题,如果可能,重写一下RAM板,或者换 ...

关机,量电池有3.24V的电压,老机器了,这靠谱吗?表肯定没问题。有时开机显000000,,有时听着听着突然就没信号了,功放,喇叭好的,是RAM板有问题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关机,量电池有3.24V的电压,老机器了,这靠谱吗?表肯定没问题。有时开机显000000,,有时听着听着突然就 ...

补焊一下虚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S:
补焊一下虚焊点

存储板吗?

网友:
这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2016-12-11):
x修好了吗

网友:
这机器现在什么价格出手合适

网友:
调幅能到99兆赫?飞梭能调吗?

网友:
      做梦一直梦到俩机器:一个就是R71E,另一个就是索尼的7600GR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品相,真的没得说了,能有99成新了。楼主赚到宝了。不知道最后杀到多少搞下来的。
我在网上淘得一个(本 ...

环形天线怎么做的,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2017-02-18):
您收的71E成色很新

网友(2017-06-02):
入手R71E 收信机 , 玩了几天,真感其性能之优异, 灵敏度,选择性,抗干扰. 常规收音机无法比, 试收信号弱台效果一流

网友(2017-09-22):
求教R71E屁股后面可选配件接口两个圆形数据接口的用途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1022600064\FileRecv\MobileFile

网友:
不会上传图片。。。。。。。。传错了

网友T(2018-02-08):
引用 网友C:
N年前,经我手修理的不下100台……ICOM的这一系列就是漂亮,包括R-71,,R-7000,  751,751A  等。vfd 显示漂 ...

掉电了这么办呢,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T:
掉电了这么办呢,请教

可以重写!我有!网上有卖的!

网友:
哪里还有新点的机器卖

网友:
一代名机,品相很完美。

网友(2023-01-24):
R71E,新十年(部队),旧十年(库房),换换十年,焊焊又十年(家蹲)。

网友A:
我还有两台,成色一般但是功能正常。哪天拿出来通通电。

网友U: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两台,成色一般但是功能正常。哪天拿出来通通电。

转手一台玩玩,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U:
转手一台玩玩,可否~~~~

这机器死沉,况且我在内蒙,运输实在困难,还是就近收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其中一台

羡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