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着看看这个能不能用

楼主(2014-10-30):
这个要多大的散热片

网友:
这个电路,如果输入48v,最低输出2.5v/1A的话,得用类似P4电脑cpu散热器加风扇

网友:
要保证gs压差呢!to220本身功耗不能大于20瓦吧!输出可能连44V都达到不了。

网友:
需要的散热片的大小,取决于你输入输出端可能的最大压差和最大电流的乘积(即MOS管的散热功率)。等你这些参数确定了,散热片的大小就基本能确定了。

楼主:
这个电路图 满载的情况下、有没有40v5A?就是没有保护电路。想用840管子代替。。。

网友:
效率太低了

楼主:
有好的电路图吗??

网友:
买个模块多好啊

网友:
我在网上买的4--35输入,1.5---30输出,电流5A,一块板子才6.8元

楼主:
谢谢你 请给链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