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P投影机偏色的检查与维修(精选之二)

楼主(2014-10-30):
    应坛友要求,上次发表的“投影机热机失色的维修(精选)”因为当时没有考虑到坛友的接受能力故没有配图。这次有准备在维修过程中拍摄了几张插图,这样会使坛友更容易看懂。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4390-1-1.html
     前天一客户拿来一台明基8256投影机,在使用中突然死机,之后再也无法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但无法起动?在测试中如客户所反映的故障完全一样。
   马上开盖后重新插电试机检查故障以旧,在检查电源板供电并无问题,测试各段的电压正常,由此排除了电源大小板的故障。再拆下主控板测量发现有起动5V电压,但按起动健没有反应?(图一中主控板背面图)红线所指的排线插座,是按健信号输入接口,按键是低电频,当按下按键低电压直接接地,产生一个低电压供给主控板控制IC,在查测到低电压后通过内部电路接通为主控板和全机供电。
   经过测量后发现离控制芯片不远的一个贴片电解电容出问题,焊接脚的一端已离开板子。焊下测量二端无反应,怀疑负极焊脚在内部断裂。(图二中所示)用同值的电解电容代替装好试机,可以开机灯亮,但在投影中缺少红色?无奈之中又拆下主板重新检查并无发现问题。拆下DMD芯片小板发现背面散热铝板与芯片散热效果不佳,用硅胶涂抹后重新贴上芯片稳固螺丝,按照拆卸时的顺序重新装好主板。开机后投影机偏色并无改变?又拆下色轮清洗和测试后并无问题。装好色轮开机故障以旧。
   现在的投影机主板上的贴片零件非常细小,又是双面电路,给检查维修带来非常不便。经过数次测量并无发现问题所在?故障无法排除。由此怀疑存在的故障是不是排线的接口没插好所致?再拆下主板按要求每个排线接口都进行清理检查。在检查主板与DMD小板的板插口中发现内有一铜片偏离了接触位置。(见图三)用表钳将铜片夹正复原。重装好主板接好排线开机红色恢复一切正常。应该说此故障是人为所致?
   在客户来提机时问及有没有自行拆过机器?客户说自己并没拆开过投影机。而是拿到马路对面的一家维修店老板拆开过机器检查?弄了二天没有修好,故把机器返还客户后才拿到我店修理。

    本贴只供矿坛坛友交流之用,不作商业之用途。如有发现其他网站出版本作者原贴和矿坛版权,将追究版权责任。

楼主(2017-08-19):
引用 网友A:
好贴顶置一下方便虚心学习的坛友查阅

支持的话留下脚印给点评分,日后有难题可来解决!!

楼主(2014-10-30):
由于发贴插图无法贴加。故此以图片的顺序为号。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我也有台开关机正常但无图像不知从何下手

在一楼给出 本贴评分?版主可回复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版主!坛友交流贴不作商业之用途!请关注的坛友给出评分,如有应何疑问可以跟贴提示。

网友:
楼主很细心哦,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 请教施乐M158b的 主板的线路板 怎么检查好坏  维修  ?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楼给出 本贴评分?版主可回复你的问题。

楼主手艺高呀

网友:
楼主历害,高手

网友:
请指导,我那板子怎么修?

网友:
楼主手艺高,我那板子怎么修?

楼主(2014-12-07):
顶给有用的人看!

网友C:
楼主好手艺,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艺,学习了。

谢谢!本身就是专业人员!

网友:
本来是小问题,心不细的人是修不了的

网友:
感谢分享,不错的维修经验

楼主:
谢谢帮忙提升贴的力度。

网友:
楼主好手艺.要是近的话我拿着我的给你帮忙看看

网友D:
楼主发个联系方式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个联系方式给我吧

我在广东。你在那个省?

网友:
楼主专业技术水平,,,

网友D:
我在湖南.有必要我想把机器发给你看下.我是真不敢拆.机器买自坛里的二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湖南.有必要我想把机器发给你看下.我是真不敢拆.机器买自坛里的二手机

你先讲一下型号和故障原因?我会根据你的故障原因解释?然后教你操作。邮寄化不来?

网友D(2015-01-06):
我的是爱普生的emp830.开机风扇转.然后面板灯炮指示灯红色在闪.电源指示灯也变红色.无图像.灯炮用代用的换上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爱普生的emp830.开机风扇转.然后面板灯炮指示灯红色在闪.电源指示灯也变红色.无图像.灯炮用代用的换上 ...

爱普生emp830是3 LCD机。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有几个。一;风扇问题,风扇轴太紧缺油,开机时风扇会转但不代表正常转动。二;点灯板问题,主板无法得到点灯信号以故障报错。三;接口线故障,与主板相连的接线插座松动。你最好先检查这些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爱普生的emp830.开机风扇转.然后面板灯炮指示灯红色在闪.电源指示灯也变红色.无图像.灯炮用代用的换上 ...

当然可以。只是这样邮来寄去成本高得不偿失?又要修理费和零件费用代价太高?你还不如在当地找家修理店修理更划算。

网友:
学习了,记号!楼主威武

网友E:
我的是nec230+开始是偏色,开20分钟自动关机,换了个新灯炮也一样,清理了一下灯炮不亮了,启动时风扇高速,一两分钟减慢色轮开始转动,几分钟后停止,会不会是色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nec230+开始是偏色,开20分钟自动关机,换了个新灯炮也一样,清理了一下灯炮不亮了,启动时风扇高速, ...

    论坛内投影机维修有问必答,这个维修栏目内并无解答这个项目?只是为了坛友个人维修方便作为交流之用。可能会造成或触及某些人的利益损害?在此声明;交流疑难解答纯粹是坛友之间交流之用不作为商业之用途,如有造成某些人的利益损害,在此本人不做赔偿。
  请坛友关注;如果解答能帮到你的问题请给予出评分!这也是对对方为你处理故障的一点回报与尊重。如不能处理类似故障可在后继帮助跟踪中解答,并加以分析故障原因。

    这个故障与色轮有关。你先把色轮整个取下。把电机下面的那个检测转速的传感器表面清理。把电机外壳也顺便清理一下。千万不要把电机外壳上的那个黑色或银色反光纸片弄掉?最好用无水酒精清理后再装回原处。再把主板与DMD小板接插口处清理检查一下。然后重新对准插入接口处固定螺丝。再检查所有的主板上的连接线接口。在排除接线松动断裂故障后再通电试机。一般故障可以清除。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指导,找个时间实战一下再向您汇报!

网友:
楼主高人,技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艺,学习了。

谢谢!请多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论坛内投影机维修有问必答,这个维修栏目内并无解答这个项目?只是为了坛友个人维修方便作为交流之用 ...

谢谢楼了,己经搞定了,在楼主支持下几分钟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了,己经搞定了,在楼主支持下几分钟就搞定了!

不用谢!论坛相互交流。支持论坛就是最大的鼓舞!

楼主:
论坛相互交流。支持论坛就是最大的鼓舞!

楼主:
过年了顶一下给有用的和要处理问题的坛友看贴。

楼主(2015-02-13):
年前最后顶一次给需要的人观赏!

网友F(2015-05-17):
去年在本坛买了台夏普XR20-XA,现在是开机10多分钟后亮度闪动、缺色,指示灯闪烁,关机一会后开机正常10多分钟问题再次出现。能否指点一下如何维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年在本坛买了台夏普XR20-XA,现在是开机10多分钟后亮度闪动、缺色,指示灯闪烁,关机一会后开机正常10多分 ...

没问题!加分后短信解答。

网友F:
谢谢,按教程清洗,现在播放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按教程清洗,现在播放正常了

不必谢!要谢就谢矿坛版主。他们给了这平台才能使你有机会自己动手!这现象只是软故障,可动手自己解决。你这个平分值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必谢!要谢就谢矿坛版主。他们给了这平台才能使你有机会自己动手!这现象只是软故障,可动手自己解决。 ...

多谢指教

网友G:
明基的投影白屏   主板维修过2个贴片换过,是不是主板的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基的投影白屏   主板维修过2个贴片换过,是不是主板的原因啊

投影白屏说明整机能运行、只是没有画面而已。请你清楚说一下这机是3cd的还是dlp的? 估计应该是DLP的?DLP的机型出这个现象说明主板与接配DLP小板有断接现象。(先排除你所说的主板维修过2个贴片)如果2个贴片电阻容器是在与小板接插的位置付近影响的可以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DLP的也是偏色,偏绿色,

DLP投影机偏绿色有可以是视频线的原因、你可以试一下其它的视频端口。

楼主:
这样的话有可能是DMD的小板与主板接触不良造成,你折下来用橡皮清理接口的金手指后再插入试验。

楼主(2015-08-09):
窜上去一点,让有用的坛友看看。

网友(2015-09-13):
本坛收的东芝D1 DLP投影机,开机十多分钟后自动关机,试了三四次都是这情况,联系卖家说开机时用电风扇在旁边吹下,这样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没有自动关机,后来正常关机后,晚上再开机面板亮了两个红灯,再重新开机,指示灯恢复正常也能点亮灯泡了。但是画面变得相当暗,几乎都看不清楚了。打开看了,灯泡亮度还很刺眼,光通是好的,但投出的画面和没出问题时有天壤之别。请问这试怎么回事?

网友I:
还没出问题时图片:

现在的图片:

网友J:
请教楼主,我爱普生EMP-820重影很厉害,麻烦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我爱普生EMP-820重影很厉害,麻烦指点迷津!

只能说这是LCD机液晶移位造成的重影,你可以用以下方法检查到底是那个屏移了位?然后慢慢的调查这个移位有问题的液晶。用厚纸剪成与液晶一样大小的纸片。在播放中用这个纸片在光路通道中切断光源的办法、检查投出来的图面判断是那个出问题?找到后再调整回原位。注意!在调整时最好用木质做成螺丝刀来调,这样做不会带来画面干扰,细心慢慢的复原。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没出问题时图片:

这种问题多是德州芯片损所致!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能说这是LCD机液晶移位造成的重影,你可以用以下方法检查到底是那个屏移了位?然后慢慢的调查这个移位有 ...

谢谢回复!这个液晶好像不好调啊,下午拿出来超声波清洗了一下,见液晶是用塑料加胶水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回复!这个液晶好像不好调啊,下午拿出来超声波清洗了一下,见液晶是用塑料加胶水固定的。

那也可以用上面的方法试,找到移位大的那个做好记号再用同样方法试其他二个。找出来后在播放中用长牙签慢慢挑动一下这个屏的边缘。往左往右。或上或下的判断用502快干胶固定。

网友(2015-10-17):
楼主很细心,向你学习

网友K:
能修好就是高人,顶,照片拍的不怎么样!

楼主(2015-11-20):
引用 网友K:
能修好就是高人,顶,照片拍的不怎么样!

是的!多谢指正!在实际工作中发帖是有不如意的情况,下次一定更正。

楼主(2016-03-05):
DLP投影机色轮故障种类很多!

网友:
修东西要很细心的

楼主:
顶上一点让需要的朋友看看!

网友(2016-04-08):
楼主你好,我有一台DLP投影机投出来的图像怪异,不知道如何来描述。试过多种模式,以及所有输入方式也无济于事,请帮忙分析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例如  图片中这个头戴探照灯问题

这个是电脑显示屏

这个是电脑显示屏

这个是投影机

这个是投影机

网友L:
第一张图是电脑显示器的  第2图是投影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第一张图是电脑显示器的  第2图是投影机的

直接上投影图片。这个看不清楚!

网友L:
引用 楼主:
直接上投影图片。这个看不清楚!

前面2张是投影机画面  后面一张是显示器画面  主要问题是部分区域颜色一簇一簇的  比如衣服上  还有背景   有种曝光的感觉

网友L:
还有就是例如 图片头发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就是例如 图片头发的颜色

估计可能是DMD小板与主板接插口金手子氧化造成接触不良,你可以先从简易地方检起。做换一条VGA接口线看看, 如没改善就可能是前面说的故障原因

网友L:
引用 楼主:
估计可能是DMD小板与主板接插口金手子氧化造成接触不良,你可以先从简易地方检起。做换一条VGA接口线看看 ...

有些场景看不出来,例如桌面 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些场景看不出来,例如桌面 网页

你先换条线试一下。如没有变化就是上面说的故障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换条线试一下。如没有变化就是上面说的故障原因!

金手指插过,故障依旧。线也试过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先换条线试一下。如没有变化就是上面说的故障原因!

会不会是电源板引起的   待机时有较大的电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L:
会不会是电源板引起的   待机时有较大的电流声

你怎么不早说有电流声?这就是电源的问题了.电源漏波出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怎么不早说有电流声?这就是电源的问题了.电源漏波出问题。

电源也查过了   确定不是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源也查过了   确定不是电源问题。

是电源的问题啦。如果你不知道是那一个电容漏电或损坏。你可以把所有的电容换掉同值的。上面就几个电解。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电源的问题啦。如果你不知道是那一个电容漏电或损坏。你可以把所有的电容换掉同值的。上面就几个电解。

这是我自己的机器,我不是什么专业的技修师,真的搞不了,你能帮忙搞下吗,我可以单独把电源发过去给你搞。我拆电容都不会拆,手里也没什么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我自己的机器,我不是什么专业的技修师,真的搞不了,你能帮忙搞下吗,我可以单独把电源发过去给你搞 ...

你是那里的?即是不收你人工费也要收材料费,这双程邮费也够呛的。你不会换可以拿到当地维修店帮你换一下更化算。再说却是修好电源也要试机你不邮机来怎保证电源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那里的?即是不收你人工费也要收材料费,这双程邮费也够呛的。你不会换可以拿到当地维修店帮你换一下 ...

光板子邮费有限的   我自己拆了个电容 把12V电压拆没了  你把地址给我  邮费材料费我出  先帮我把电源修好得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是那里的?即是不收你人工费也要收材料费,这双程邮费也够呛的。你不会换可以拿到当地维修店帮你换一下 ...

就这么个小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这么个小板子

这样吧!你把这个板3的正反面拍上来,图片要特写对正拍。再板子的大型三极管和大型肖基特二极管写下来。能拍到管子的型号更好。我帮你诊断一下。

网友M:
你好我有一台日立RS55投影仪,点灯板光藕是三线的。我按网上的方法屏蔽了点灯板。改LED现在能正常开关机,就是风扇开关机不能控制,请问师傅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面2张是投影机画面  后面一张是显示器画面  主要问题是部分区域颜色一簇一簇的  比如衣服上  还有背景 ...

改下投影的显示模式为“视频”或”电影“看看?
不知道怎么搞就恢复工厂模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我有一台日立RS55投影仪,点灯板光藕是三线的。我按网上的方法屏蔽了点灯板。改LED现在能正常开关机,就 ...

估计你没接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