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液和离合器液是共用的?

楼主(2014-10-30):
据说制动液和离合器液是相同的, 机器仓里有个制动液罐, 是否制动液和离合器液共用?, 更换制动液是否也就更换了离合器液?

网友:
共用的多数车

网友A:
所有的车都是公用的!

楼主:
那更换离合器液, 就等于更了换制动液, 更换离合器液相对容易, 只有1个放液孔,可能不用抬起车, 而更换制动液要抬起车, 甚至要拆轮胎, 从4个轮胎处放液, 是这样吗?

网友B:
从轮胎那里才能放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轮胎那里才能放干净

看到去轮胎制动液管很细, 里面的存液应该很少, 不知4S的操作,是否4个轮胎都放干净, 再说要放干净,只有制动和离合液同时放干净才行,

网友:
别的车不清楚,但是北京吉普老切诺基系列都是。当年咨询过汽配城的师傅,液压离合器助力油啥时候换,人家说你换刹车油就行了,单换这个油的都是孙子!

估计现在哪个修车的都不敢这么说了。

网友:
最好在维修刹车时再换刹车液。因为需每个分泵都要放液。不同品牌的液最好别混用。只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车都是公用的!

不是所有的车都是公用的,有些车离合总泵单独一个油壶

网友:
如果刹车离合共用一壶当然离合刹车的旧油排干换新得了

网友:
不是一回事吧,我的是两个壶,油也不一样的。

网友:
只可以用新油逐步顶出老油。不可放掉老油后再加新油。

网友:
一般情况应该是一种油。

楼主:
普通人自己更换制动液, 为避免抬起车放液的麻烦, 我想是否可以这样,  不放掉管里的制动液, 只把储液罐里的抽掉, 倒入新制动液, 虽然会有新旧液混合, 可以用勤换来弥补, 比如每1万公里或1年, 就把储液罐里的制动液换一次, 这样不就省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