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闲置的太阳能板子扔几块过来

楼主(2014-10-30):
如题,哪位前辈有不用的太阳能板子 12v24v都行,10瓦 20瓦 30瓦都可以,要包好。准备自己diy个老家的路灯。支持淘宝交易。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我到是有一只现成的太阳能的灯,正方形的,30CM见方大概,白天自动关灯充电,天黑自动点亮的,只有2只灯珠,可能当大路灯不行,自家用用可以的。

楼主:
前辈,有图吗?功率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有图吗?功率多大?

是用了两只LED的灯珠发光,好像只有几W的功率。等我中午拍照片你看吧!!

网友A:
其实有动手能力的是可以自己改的,增加几只18650电池(目前是用的2节电池),然后再增加几粒LED灯珠就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动手能力的是可以自己改的,增加几只18650电池(目前是用的2节电池),然后再增加几粒LED灯珠就成的。 ...

  电池灯珠我都要,我只要是要板子,板子是几瓦的?具体尺寸多少?严重有意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灯珠我都要,我只要是要板子,板子是几瓦的?具体尺寸多少?严重有意哈。

我现在不在家,要中午回去量尺寸、上实拍照片你看吧。

网友:
实拍照片来了:
DSC03229 (大).JPG DSC03230 (大).JPG DSC03231 (大).JPG DSC03232 (大).JPG DSC03233 (大).JPG DSC03234 (大).JPG DSC03235 (大).JPG DSC03236 (大).JPG

网友:
开关打向ON就工作了,白天不亮,有太阳自动充电。光线暗淡后自动点亮。循环往复!18650电池是新换的,点一晚都是亮的。
收起来不用时打向OFF,关闭电路。
灯光亮度非常好。灯珠前面可以加灯罩。
外壳是铝合金的,非常牢固加散热。
当然,也可以把灯珠换成LED的聚光射灯。延长接线,把板子和灯分开就行了。
控制电路在灯珠的反面盒子里。